UC3846 推挽效率能做到多少

楼主(2023-05-09):
请教群里的老前辈们,用UC3846或者SG3525做推挽电源,200V输入48V300W输出,效率能有90%吗?本人虽然一只都在做电源设计类的工作 ,但是对这种老拓扑,推挽,硬半桥等了解甚少,特别是推挽。请教坛里的前辈

网友A:
应该没有大问题。为什么推挽?那会很容易有不平衡问题导致变压器磁通饱和,应该优选电流控制型IC.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没有大问题。为什么推挽?那会很容易有不平衡问题导致变压器磁通饱和,应该优选电流控制型IC.

感谢前辈解答,客户指定要用3846这个料(其实是1846,工作环境要在高温),之所以用推挽,是因为磁芯利用率高,在半桥和推挽两个拓扑中纠结,不知道用哪个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前辈解答,客户指定要用3846这个料(其实是1846,工作环境要在高温),之所以用推挽,是因为磁芯利用 ...

肯定半桥与推挽磁芯利用率是一样的,都是1,3象限工作。3846是电流型控制,推挽也没问题,工作温度太高就不宜使用铁氧体,要使用微晶或者非晶铁心了。这个看要求而定。

网友B:
这个输入电压,全桥比较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参考一下焊机的电路图。

感觉资料好少,能找到的也是早期电焊机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输入电压,全桥比较合适。

全桥了解的更少,有点担心应付不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