偷懒成功了

楼主(2023-05-09):
我工作的物业小区比较大,十二台监控硬盘录相机分布在二个监控机房。由于每台录相机的时间运行有偏差,导致查询录相时经常出现不同机子的时间衔接不上,很是麻烦。由此我被分配了一个任务,每周至少两次对这些录相机进行手工调整时间,但是如此操作最多也只能将机器的时间误差压缩到一分钟以内,工作量增加了不说效果也不很理想。由于监控网络并不连接外网,网络校时无法实现,此我想到了在局域网内建立一台NTP时间服务器的想法,让这些录相机自动校时,不仅减轻了我的工作而且时间精度也大大提高。于是找来了一台公司淘汰下来的电脑,重新安装上WIN7系统,按照网上找到的办法修改注册表、设置服务项及端口,成功将电脑改成了一台时间服务器,经实际运行使用效果来看,每台录像机的时间偏差都在1秒以内,而且不用再去人工校时了,算是偷懒成功了

网友:
不要告诉领导,不然这项工作就不需要你,倒是安排工作量更大的任务给你,得不偿失

网友:
偷懒是创新发展的最大动力,懒人是推动科技进步的最大动力

网友:
不错 技术改变生活

网友:
这怎么是“偷懒”,IT管理必做之事。

网友:
ntp对时,毫秒级别的误差。

不多你网络里面没有时钟源,全网时间取决于你那台服务器。工业搞法是一台GPS或者北斗时钟源做NTP。

网友A:
你那台电脑在局域网,没有联网,怎么保证电脑的时间精确?

网友:
很好,这证明,大师技术过硬!

网友:
是不是下一步  你也要被偷懒掉了

网友:
地比较脏,卫生应该加强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还是没有理解楼主的要求,“由于每台录相机的时间运行有偏差,导致查询录相时经常出现不同机子的时间衔 ...

哦,明白了,只要所有录像机时间一致,我理解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那台电脑在局域网,没有联网,怎么保证电脑的时间精确?

它只需要保证各硬盘录像机同步,即可。

网友:
时间大差不差,单必须同步,这是楼主的目的,当然也做到了

网友:
局域网时间就控制在你手中

楼主:
其实也是可以保证时间准确的,我这台服务器电脑在其前面板上插了一个usb无线网卡连接上可正常访问外网的WIFI,利用网络自动校时以保证电脑时间的准确度。电脑的有线网卡连上局域网,由于设置了特定端口,局域网的设备并不能与外网通信(当然外网也不能访问局域网设备)达到了网络隔离目的,同时也间接的利用外网校准了时间。

网友:
很好的办法,赞一个。

网友:
偷懒=创新=解放劳动力,,,,,,,,,,,,,

网友:
做得好。以前我管监控时,也是头疼时间不一致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也是可以保证时间准确的,我这台服务器电脑在其前面板上插了一个usb无线网卡连接上可正常访问外网的WIF ...

没物理隔离两个网络。

网友:
就是总有人想到偷懒科技才进步了。

网友:
我的录像机连接了外网,但是时间依然不准。他不会自动校时。

网友:
光是ntp的,一台废旧路由器就行了,不怕死机还省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