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老师,此电路图中二极管的作用

楼主(2023-05-09):
请教各位老师两个问题。谢谢老师。
问题一:此电路图左边二极管1S188的作用是什么。为此我去翻看了《硅管收音机设计》这本书,类似电路没有看到有二极管,此二极管是否属于可有可无或画蛇添足的元件?
问题二:此电路图中的三极管为何不需要加稳压措施防止电池用旧后电压下降,是因为这个三极管的型号不需要这么做吗?

附电路图

LA1800

LA1800

网友A(2025-03-15):
引用 网友B:
“二次AGC”电路结构不是这样,二次AGC须在中周B3与电源正极串联电阻R,二极管D连接在B3初级信号端与B4初 ...

中周B3与电源正极串不串电阻都能构成二次AGC电路,区别在于串电阻的二次AGC控制二极管在强信号时可能发生正向偏置,不串二极管的AGC控制二极管在强信号时只可能发生零偏置。本人实际测试,极低电压正向偏置与极低电压反向偏置二极管的等效内阻相差不大,可以认为是导通死区。
大多数商品机采用的二次AGC控制都是变频中周电源端不串电阻的形式。

网友C(2023-05-09):
稳定振荡幅度。当频率范围的高端振荡幅度过大时,二极管导通,产生阻尼,降低振荡反馈,稳定振荡幅度。这对共发射极振荡电路,还是相当必要的。
当然,硅管的基极偏压最好稳压供给。但这会增加电路的复杂性,而发射极的电阻有负反馈的作用,又稍微降低了稳压供给的必要性。

网友D:
实搭这个振荡器,随便看看就好,小提议:动手实干。

结果如图:
A. 干电池满电(3.2V)时

fL_1

fL_1

fM_1

fM_1

fH_1

fH_1

总电流

i_H

i_H

B. 干电池几乎用尽(1.7V)时

fL_2

fL_2

fM_2

fM_2

fH_2

fH_2

总电流

i_L

i_L

可以看到,这个振荡器相对来说,负载比较轻,起振很容易,波形不错,高低端振幅一致。即便不加稳压,只要稍微调大一点点工作点,就可以保证电池从满电到用尽,都能正常起振并且保持比较稳定的振幅。如果加稳压,工作点可以调的很小。

电路图就手画一下吧:

am_osc

am_osc

注:备件都是很常见的东西,三极管可以换成9018,二极管可以换成1N60,双联是CBM223P,本振线圈是DD ML10(ZX108-2套件零件),换成网售随便什么套件机用的本振线圈都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稳定振荡幅度。当频率范围的高端振荡幅度过大时,二极管导通,产生阻尼,降低振荡反馈,稳定振荡幅度。这对 ...

谢谢老师解答疑惑。
此二极管应该用0.3V的锗管还是用0.6V以上的硅管呢?

网友:
这要根据线路原件参数(特别是振荡线圈参数)来确定。厂制机器中,既有用锗管的,也有用硅管的,还有用2只硅管串联的(2DS2)。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实搭这个振荡器,随便看看就好,小提议:动手实干。

结果如图:

佩服。没试试不加那个二极管1N277,振幅能到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佩服。没试试不加那个二极管1N277,振幅能到多少?

可以用尽Vcc

网友E:
不是这个意思。我是想知道这个二极管的限幅作用,以及限幅的时候对波形的影响。

譬如3V的时候,不加这个二极管,振荡幅值能到XXX,加了这个二极管,就能到YYY了。当然会随着电压的衰减,继续保持YYY,直到不满足二极管的限幅条件。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不是这个意思。我是想知道这个二极管的限幅作用,以及限幅的时候对波形的影响。

譬如3V的时候,不加 ...

光靠看屏幕看不到加和不加对波形(指失真)的影响,不会形成“切削”的,这些已经试过了(其实做了好几种振荡器,只是没拍图),不加的话,3V电池,就是2~3Vpp左右的正弦波(次级)。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光靠看屏幕看不到加和不加对波形(指失真)的影响,不会形成“切削”的,这些已经试过了(其实做了好几 ...

十分感谢。理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实搭这个振荡器,随便看看就好,小提议:动手实干。

结果如图:

谢谢老师这么详细地解答。好感动

网友:
低电压供电收音机常见的电路

说为震荡稳幅也说得通,实际作用是为了防止三极管饱和,避免集电极电压过低

电源电压超过3v就没有必要加这个电路了,如果说是稳幅,供电电压高低都需要,如果说防饱和,只有电压低才需要,防饱和的说法更贴切

网友:
问题一:此电路图左边二极管1S188的作用是什么。为此我去翻看了《硅管收音机设计》这本书,类似电路没有看到有二极管,此二极管是否属于可有可无或画蛇添足的元件?
大批量生产时,一般会将振荡的反馈设计成强反馈,这样可以保证电池电压降低后还能起振,同时元件一致性要求也会降低,使用二极管稳幅后,高端和低端本振振幅较为一致,一般一节或者两节电池的低电压收音机多用这个二极管,自己做的,如果将本振反馈设定在比起振临界点稍微高一点,这个二极管可以不用的,
问题二:此电路图中的三极管为何不需要加稳压措施防止电池用旧后电压下降,是因为这个三极管的型号不需要这么做吗?
这个只是个DIAGRM,你自己做,加个稳压没有问题。

网友F(2025-03-14):
引用 网友C:
稳定振荡幅度。当频率范围的高端振荡幅度过大时,二极管导通,产生阻尼,降低振荡反馈,稳定振荡幅度。这对 ...

请问老师,下面这个电路图中的二极管作用和楼主的电路图是一样的吗?

网友C:
这个二极管BG9的接法,有稳定震荡幅度的作用,同时兼有二次AGC作用(这点有争议,见本坛相关文章)

网友:
引用 网友F:
请问老师,下面这个电路图中的二极管作用和楼主的电路图是一样的吗?

完全不一样。1#的二极管是并联在振荡变压器集电极绕组的,这图上BG9串联R3之后并联在了中频变压器B3初级抽头。这里的BG9、R3有降低中周B3品质因数、展宽通频带以及衰减中频信号(降低变频增益)的作用,但就是没有稳定振荡幅度的作用,有些相似的二级中放收音机套件还把BG9换成了固定阻值的电阻。组装收音机套件时,BG9直接不装,R3用跳线直接跳过,不影响接收。
变频管GB1既是振荡器也是混频器,它不是工作在甲类状态而是工作在类似开关状态的丙类,因此,在不安装BG9二极管的状态下,R3两端的电压并不是GB1集电极电流0.3mA乘以R3阻值的积,而是频率等于振荡频率的脉冲,脉冲峰值比计算出来的45mV大得多,再叠加上中频信号在B3初级产生的电压,开关二极管BG9是可能进入微导通状态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个二极管BG9的接法,有稳定震荡幅度的作用,同时兼有二次AGC作用(这点有争议,见本坛相关文章)

“二次AGC”电路结构不是这样,二次AGC须在中周B3与电源正极串联电阻R,二极管D连接在B3初级信号端与B4初级电源端,组成电桥,无信号状态下D反偏截止,接收到信号之后GB2集电极电流减小,R'两端电压降低,D由反偏变为正偏,D等效电阻减小,对GB1集电极的中频信号起分流作用。“二次AGC”是受一次AGC动作而改变工作状态的,一次AGC是受检波产生的直流控制,14#电路图里BG9的偏置是GB1集电极电流直流电流和振荡电流在R3上产生的电压降与中频信号在B3初级产生的电压降的矢量叠加值,完全不受检波产生的直流控制。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二极管BG9的接法,有稳定震荡幅度的作用,同时兼有二次AGC作用(这点有争议,见本坛相关文章)

谢谢老师解答。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二次AGC”电路结构不是这样,二次AGC须在中周B3与电源正极串联电阻R,二极管D连接在B3初级信号端与B4初 ...

谢谢冰岛老师。微导通的BG9并联在B3初级降低其Q值。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二次AGC”电路结构不是这样,二次AGC须在中周B3与电源正极串联电阻R,二极管D连接在B3初级信号端与B4初 ...

抱歉,看图不仔细,以为二极管接在震荡线圈次级的上端了。以为是下图接法。

网友:
我有上图咏梅S10收音机,在不接BG9二极管时,接收本地附近电台时有阻塞现象,接了二极管后,几乎不阻塞了。不知道是不是给一中周增加阻尼的同时是不是降低了增益,起到了部分AGC的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中周B3与电源正极串不串电阻都能构成二次AGC电路,区别在于串电阻的二次AGC控制二极管在强信号时可能发生 ...

14#的电路中,BG9是死区电压高达0.4V的硅材料开关二极管。硅材料开关二极管用做二次AGC,中周B3电源端一定要串联一只180Ω~220Ω电阻,变频管GB1集电极电流在电阻两端产生大约0.5V电压,中周B4电源端串联电阻,无信号状态下该电阻两端电压须达到0.8V以上,接收到强信号之后电阻两端电压下降到0.1V以下,这样才可以让BG9在强信号状态下进入导通状态。2AP9与1N4148伏安曲线不同,2AP9用在二次AGC可以始终处于反偏状态,1N4148不可以。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抱歉,看图不仔细,以为二极管接在震荡线圈次级的上端了。以为是下图接法。

BG9这样使用,无信号、弱信号状态下,2AP9仍然会降低变频级的增益,会使收音机的灵敏度下降,强信号状态下阻塞问题是缓解了,收音机的灵敏度也降低了。与其这样,还不如省去BG9这个元件,适当降低变频管工作电流,或者天线次级减少一匝,同样可以缓解强信号阻塞问题。AGC的作用是自动控制收音机增益,二极管AGC只有在信号足够强的状态下才会降低增益,弱信号状态下完全不起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BG9这样使用,无信号、弱信号状态下,2AP9仍然会降低变频级的增益,会使收音机的灵敏度下降,强信号状态 ...

请教一下,这个BG9应该也有稳定震荡幅度的作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