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宝石花1X6收音机-3D打印磁棒支架

楼主(2023-05-09):
闲逛楼下的旧货市场10元钱买的。

机器已经修复完毕了,修复的内容如下:

1、更换2个推挽输出的3AX31B三极管BG6,BG7。我手里没这个管子,更换为3AX21J,调整电流为4mA。
2、更换了BG6,3DG201,调整电流为2mA。

3、重新绕制了磁棒。原来的磁棒其实是不错的,低端频率Q能到200,高端较差130左右。用的0.2的单股漆包线。
我看不上重绕了,用的0.07*5的多股漆包线,算是间绕吧,70匝。次级用的0.27的单股漆包线,6匝。
重绕后低频Q值还是200左右,高频也在200左右,很均匀。

不过重绕后线圈边长了,无法安装。3D打印了一个支架,完美的装上了。

4、统调。调整完毕后发现这个机器的灵敏度并不低,就是声音难听。(1)中周没有参差调节,也没法调,没有特意的扩频带。(2)三极管检波。(3)喇叭就这样了。

后来知道这个机器叫做唱响机,就是能响,别的啥也别想。

一、机器外观及开盖

可以看到天线,和新的支架,以及新更换的3AX21J,我把可调电阻用固定的代替了,那玩意不可靠。变压器铁芯也松动,我刷了点虫胶。

网友A:
非常赞同LZ的折腾。好赖这是个乐趣其实这个JJ的用料很扎实,本振线圈和两个中周都是传统原件规格非常标准,LTF_2_3   TTF2_2    TTF2_9外加270P双联   非常值得折腾,本人用这个J的残机做了一台鍺管的一级中放收音机。电压6V的。灵敏度和声音都不错,因为中周压根儿就是为鍺管设计的,前后阻抗搭配比较合理,因此别看只有一级中放,灵敏度在长磁棒下不可小看J。

楼主:
三、3D打印的磁棒支架

原来的支架模样,底下2个卡子,卡到线路板的凹槽中,起固定作用。

在机器上的位置,这里可以看到被线圈挡住了,无法安装。

用的打印好的支架装上的样子,很完美,也牢固。已经用蜡固封了,留了0.5的间隙(比磁棒大0.5),配合很好。

3D建模好的支架,背面做了加强筋。

另一面为了不妨碍线圈,凹下去一块。底下也做了凹槽,配合线路板。

楼主:
二、电路图

实物上没有D3那个二极管,R2也不是180欧,貌似300欧多点还是800欧多点来着。忘记了。

楼主:
STL文件,直接上X宝,找个3D打印店,选尼龙或ABS均可。不要弄金属的。

网友:
我也有两个这机。当年也是10元收的。这机还有短磁棒的。当时我选的两个都是长磁棒的

楼主:
这机器没啥可折腾的。折腾半天,听听声音就不想动了。最后灵敏度超出我预期,算是安慰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非常赞同LZ的折腾。好赖这是个乐趣其实这个JJ的用料很扎实,本振线圈和两个中周都是传统原件规格非常标准, ...

宝石花,好像有这个机器差不多的锗管机,叫705? 706?来着。我没仔细研究过。

这个中周用于锗管,和用于硅管?一般来说区别在那里?感谢!

网友A:
众所周知,硅晶体管和鍺晶体管在正常工作时,其输入和输出阻抗是不一样的。中周主绕组抽头位置应该是有区别的,甚至在要求严格的时候,磁次级线圈匝数都有不同来保证晶体管输入阻抗匹配。保证JJ的有效增益。就像后期的咏梅系列   兰陵系列的JJ,就是TF10规格中周了这个就属于硅管中周了,

网友:
磁棒天线次级线圈匝数

网友B:
磁棒支架和天线线圈的事我不想说什么,只想跟楼主说:一节大电池的收音机输出变压器大多是1:2自耦升压,功放管负载阻抗只有2Ω,在功放管参数和激励电流均足够的情况下,功放管动态电流最大可以达到700mA,即使3AX31也是小马拉大车,3AX21本身集电极电流参数就很小,根本不适合用做功放级,更不适合用在一节电池收音机的功放级。一节电池的收音机用功放管,目前市场上最合适的仍然是8550,它的集电极电流、放大倍数都比较合适,而且价格极其低廉,但当时宝石花收音机根本没有这样的三极管可用,电流更大的3AX81、3DX204又不舍得用,只好用3AX31将就。

楼主:
引用 网友B:
磁棒支架和天线线圈的事我不想说什么,只想跟楼主说:一节大电池的收音机输出变压器大多是1:2自耦升压,功 ...

这样啊。3AX81B倒是不少,我怕合不上盖子,就没用。

不过现在是能响,放到最大声音,机壳就开始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众所周知,硅晶体管和鍺晶体管在正常工作时,其输入和输出阻抗是不一样的。中周主绕组抽头位置应该是有区别 ...

好的,谢了。

楼主:
型号:3AX21
类型:PNP三极管
集电极最大耗散功率(PCM):0.15 W
集电极最大允许电流(ICM):0.15 A
集电极与基极反向击穿电压(BVCBO):20 V
集电极与发射极反向击穿电压(BVCEO):12 V
集电极与基极反向漏电流(ICBO):20 μA
集电极与发射极反向漏电流(ICEO):800 μA
直流放大系数(hFE):40~180

型号:3AX31
类型:PNP三极管
集电极最大耗散功率(PCM):0.125 W
集电极最大允许电流(ICM):0.125 A
集电极与发射极反向击穿电压(BVCEO):6 V
特征频率(fT):0.465 MHz

我刚查了下2个管子,貌似差不太多。好像3AX21还不比31差。

网友:
后期的小收音机都不用纱包线了,都用漆包线

网友C:
我也有一个,10元买的,不响,收不到一个电台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有一个,10元买的,不响,收不到一个电台

对着我贴上来的图,修呗。

注意这句
实物上没有D3那个二极管,R2也不是180欧,貌似300欧多点还是800欧多点来着。忘记了。

天线不建议动了,原来的也凑合。我这个好不了多少。

网友D(2023-11-28):
引用 楼主:
对着我贴上来的图,修呗。

注意这句

我想问一下,楼主统调收音机,有专门的仪器还是土法统调的?

网友:
这机灵敏度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想问一下,楼主统调收音机,有专门的仪器还是土法统调的?

有仪器,土法玩不了。

网友E:
你们买的咋都这么便宜呢?才10元。

我30元买了一个,感觉效果很不错,不仅灵敏度比想象中的好,声音效果也好于同样喇叭尺寸的2P3。

刚在闲鱼上花36元又收了一个,还没到货。不过这个是短磁棒的。打算只用其外壳,PCB重新设计,电压改成3V,做成FM/AM两波段的袖珍收音机。总体效果肯定好过2P3,因为机壳容积大一些所以声音也更好听。2P3外壳太贵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你们买的咋都这么便宜呢?才10元。

我30元买了一个,感觉效果很不错,不仅灵敏度比想象中的好,声音效果 ...

闲鱼上有号称全新的机器,不知道究竟是不是全新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仪器,土法玩不了。

羡慕你们有仪器。我只是偶尔有空玩玩,不是专业的,如果购买信号发生器,扫频仪,中频测试仪 这样的设备,价格不低,有点浪费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你们买的咋都这么便宜呢?才10元。

我30元买了一个,感觉效果很不错,不仅灵敏度比想象中的好,声音效果 ...

那要看老师是什么时候买的,买得晚就涨价了。
我十几年前买706当时就是每个10元,买了2个。
用一节大号电池的机器,可能就属宝石花最不值钱了,不知是为何。是因为电路设计差、音质差、还是产量大呢?不过这也是好事情,对于我们这些不炒作机器只想玩机的爱好者,便宜就是好事。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仪器,土法玩不了。

真羡慕楼主老师有仪器可以测磁棒线圈的Q值。看得我又心动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闲鱼上有号称全新的机器,不知道究竟是不是全新的。

我在闲鱼上买的第一台确实非常新,虽然没有原包装盒了,但是明显能看出没有使用过。

第二台今天下午也收到了。成色没有第一台新,有使用过,但外壳没有破损很完整。

闲鱼上卖这机器的很多,同一型号(1X6)也有不同时期不同版本的,比如长短磁棒、电路结构、喇叭等都有所区别。我刚收到的这台用了短磁棒,末级功放对管是9013,而第一台是长磁棒,末级功放管是3AX31。

网友:
引用 网友F:
那要看老师是什么时候买的,买得晚就涨价了。
我十几年前买706当时就是每个10元,买了2个。
用一节大号 ...

706现在也涨价不少了。你当时10元买入也是非常便宜了吧。

宝石花的外壳品质比不上2P3精致,但是也不是90年代地摊上流行的那种劣质外壳,手感还不错的。比现在淘宝上的X921这类套件外壳强不少的。所以30多元的价格也不算高。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我在闲鱼上买的第一台确实非常新,虽然没有原包装盒了,但是明显能看出没有使用过。

第二台今天下午也 ...

咸鱼上还有大量全新的1x33的,看上去内部电路差不多。喇叭是环宇的,末级是AX31。
这些我还没有准备收。
昨天买了一台世界XS402,还在途中,看图是比较新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咸鱼上还有大量全新的1x33的,看上去内部电路差不多。喇叭是环宇的,末级是AX31。
这些我还没有准备收 ...

搜了一下,发现我刚收到的第二台1X6其实是1X33,只是外壳上仍印着1X6而已,内部电路结构跟之前的1X6区别较大。

1X33的变压器铁芯片数减少,声音效果变差。

外壳工艺也有所变差,蓝色的差异较少但绿色的就很大了,正面左上角的凹坑深浅不均匀,很影响观瞻。

但是我这台末级是9013,你说的是3AX31,不知道1X33是否也有多个版本。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搜了一下,发现我刚收到的第二台1X6其实是1X33,只是外壳上仍印着1X6而已,内部电路结构跟之前的1X6区 ...

末级3AX31,长磁棒的也有不少呢!
这个收音机灵敏度和声音听感究竟怎么样啊?想知道实际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末级3AX31,长磁棒的也有不少呢!
这个收音机灵敏度和声音听感究竟怎么样啊?想知道实际情况

1楼说了啊,能响级别。 这么小的东西,能响就行了。效果,没得想。

网友:
引用 楼主:
1楼说了啊,能响级别。 这么小的东西,能响就行了。效果,没得想。

哦,了解了,3Q!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末级3AX31,长磁棒的也有不少呢!
这个收音机灵敏度和声音听感究竟怎么样啊?想知道实际情况

听感主要取决于输出变压器。

从我的两台机器来看,第一台效果很好,比2P3效果好;第二台失真大,虽然声音够大但音质较差,明显比不上2P3(2P3失真很小,只是限于外壳容积和喇叭特性大音量时听感缺少那种蓬蓬声)。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听感主要取决于输出变压器。

从我的两台机器来看,第一台效果很好,比2P3效果好;第二台失真大,虽然 ...

你可以在输出用一个20K电阻把输出反馈到 前置的9014的发射极,发射极增设一个10Ω的电阻。
这样有负反馈,声音可能会好一点 ?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你可以在输出用一个20K电阻把输出反馈到 前置的9014的发射极,发射极增设一个10Ω的电阻。
这样有负反馈 ...

跟负反馈关系不大,主要是输出变压器漏感太大了,自身电感量也不够。

我不想折腾它了,将来直接换个变压器或者改3V电源用IC功放。

我买这第二台来的目的本来就是打算做成 FM/AM 两波段的3V收音机。

网友:
引用 网友E:
跟负反馈关系不大,主要是输出变压器漏感太大了,自身电感量也不够。

我不想折腾它了,将来直接换个 ...

世界收音机已经收到了,已经修好,等等开一个贴子说明一下。

网友E:
补一下我的第二台1X6的内部照片。

看看这“破屋漏风”的输出变压器,能有啥声音效果?

昨晚对比了一下两台1X6,第二台明显低频差,声音单薄发飘。当然,如果不比较,也能听,收台还不少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补一下我的第二台1X6的内部照片。

楼主不如买世界收音机了,上无35厂的,毕竟之前的名机 海鸥都是35厂生产的。里面的用料比较猛,比这个宝石花的好多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楼主不如买世界收音机了,上无35厂的,毕竟之前的名机 海鸥都是35厂生产的。里面的用料比较猛,比这个宝 ...

我买第二台时就没期望它有好的效果,因为短磁棒就不是我喜欢的。

我是为了买这个外壳,将来自己改成3V供电的FM/AM收音机。

第一台太完美,舍不得动了,留着作为参考吧。

36元包邮买个外壳,比2P3香多了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我买第二台时就没期望它有好的效果,因为短磁棒就不是我喜欢的。

我是为了买这个外壳,将来自己改成 ...

你的第一台的高清无码图呢?我对比一下,到底有哪儿具体区别?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的第一台的高清无码图呢?我对比一下,到底有哪儿具体区别?

没有拍过。晚上回家拍一下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我买第二台时就没期望它有好的效果,因为短磁棒就不是我喜欢的。

我是为了买这个外壳,将来自己改成 ...

是,英雄所见略同。36元买不到2P3的壳。但老师买的这个36元除了外壳还有各种元器件。
我之前买了四个全新德生M-10也是只拆外壳用,比2P3的外壳香太多了。M-10调谐是用外壳上的齿轮减速的,比很多机型的拉线结构更简单耐用,也不需要像2P3那个专门为音量电位器做个小板。机壳自带电池夹,不需要在电路板上布置电池位置。最关键是价格比2P3香还能拆元器件

楼主:
引用 网友E:
补一下我的第二台1X6的内部照片。

你这个比我手里那个更节约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是,英雄所见略同。36元买不到2P3的壳。但老师买的这个36元除了外壳还有各种元器件。
我之前买了四个全 ...

英雄所见略同呀

你说出了我想说的所有细节

网友E:
我的第一台1X6内部照片: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的第一台1X6内部照片:

这台用料比第二个好多了,不是一般的好。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我的第一台1X6内部照片:

问一个问题,这个收音机安装16欧姆甚至32欧姆的扬声器和 8欧的扬声器,输出功率听感上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
1.5V收音机,音质不可能好,可以把电源改成3V的,音质会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问一个问题,这个收音机安装16欧姆甚至32欧姆的扬声器和 8欧的扬声器,输出功率听感上有什么区别吗?

我没有换过。

估计主要是最大输出功率大小的关系。

由于两台机器用料差异较大,我估计第二台的喇叭品质也不会很好。

我要DIY时会考察一下喇叭音质,很可能要换个喇叭。

网友:
8年前都不止,时间过的太快了。
沈阳海鲜市场(俗称狗市) 有卖5元一台的随意选,各式各样的,好多机器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的第一台1X6内部照片:

这款机器有好几种外壳几乎都一样,颜色不同

网友(2024-01-19):
我最近也入手了一台,不过是后期的,做工用料比较差,并且有噗噗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