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有放大特性的元件大家有好方法吗

楼主(2023-05-09):
突发奇想用电流表头做放大元件:有电流流过表头时指针会偏移,并随流过电流的大小摆动。如果把指针当作特制滑动电阻的滑动端,则此电阻阻值就可随输入电流变化,如此即构成一个放大元件,只是适应频率不高,不知大家还有更好的方法自制放大元件吗?

网友A:
我走路的时候不小心踩了我老婆一脚。

她吃疼,就踢回来了。

我一看,呵,熊娘们要造反嘛。我就踢回去了。

结果家里锅碗瓢盆都碎了。门玻璃也碎了。

网友B: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age=3&mobile=no

网友C:
碳精话筒本身灵敏度就很高,有不小的增益,只是失真大。
当年拆电话机的碳精话筒串个电池串个喇叭,靠近了都能啸叫。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11691&archive=2&extra=page%3D1&page=3&m ...

谢谢您提供的方法,这可算一种,且应用频率比我提的那种高。
但这种放大器除了放大声音外就不大容易用到其它场合了,有一定的局限性。
还有其它适合自制的放大元件吗?

楼主:
我还知道有磁放大器

网友D:
手持铁皮扩音筒 老电影里见过

网友E:
但这种放大器除了放大声音外就不大容易用到其它场合了,有一定的局限性。
还有其它适合自制的放大元件吗?

杠杆就是个机械放大器,又简单还可靠,小学生都会做,还绿色环保。
补充一下,舌簧喇叭里也有杠杆放大器,你仔细观察就会发现它。舌簧喇叭是交变音频电流→机械振动→杠杆放大振动幅度→纸盆机械振动发声

楼主:
引用 网友E:
杠杆就是个机械放大器,又简单还可靠,小学生都会做,还绿色环保。
补充一下,舌簧喇叭里也有杠杆放大 ...

谢谢,专业不能偏,需要放大电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走路的时候不小心踩了我老婆一脚。

她吃疼,就踢回来了。

这个放大结果太令人震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碳精话筒本身灵敏度就很高,有不小的增益,只是失真大。
当年拆电话机的碳精话筒串个电池串个喇叭,靠近了 ...

谢谢,楼上已推荐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手持铁皮扩音筒 老电影里见过

有放大电流的吗?

网友E:
放着半导体三极管不用另起炉灶吗?想弄个无源的元件?
如果是,我有最简单的,电流是线性地被放大,本身还是无源元件。你猜猜。

楼主:
引用 网友E:
放着半导体三极管不用另起炉灶吗?想弄个无源的元件?
如果是,我有最简单的,电流是线性地被放大,本身还 ...

这个还真猜不出,也想自制三极管,目前还掌握不了制造技术

网友:
继电器。干簧管继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