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器问题

楼主(2023-05-10):
雅迪60V3A充电器,给一个60V铅酸电池(5节天能A+)组充电,冲了有8个小时还没停止。

我怕充电器有问题造成电池过充,就给它断开了,当我再给它接上冲的时候,充电器灯变绿了,

已经充不进去了,可能是满电了。如果不是充电器有问题,那么门限可能是有回差的。

另外,我的充电器上写着最大电压是73.5V,这个是不是有点高了?

网友:
这说明充电电流降不到转灯电流了,很容易把电池冲热充鼓了,可以考虑加个定时器或者温控保护电池

网友A:
我的鸦迪充电器末端怎么还有个BT151的可控硅

网友:
充电器有个术语叫涓流充电,非常接近充满了。充满指示灯亮了以后还会小电流充电一段时间,直到完全充满。

网友B:
哪里有这个带BT151可控硅的电路图?经常是BT151没坏,触发坏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哪里有这个带BT151可控硅的电路图?经常是BT151没坏,触发坏

网友:
非常感谢!有图就好办

网友:
这么说必须接上电池才有电,怪不得空载都是0V

网友C:
你的充电器的输出电压没有问题,这个铅酸电池60V充电器参数:

搞一个小的功率计,再充电的时候,检测这个充电器的功耗,可以检测充电情况。

网友:
好好学吧,有什么需要,多看帖子,多在帖子里提问。^_^

网友D:
60v电池组,容量大于30Ah以上,修车师傅建议换大点功率的充电器来进行充电。我的电动三轮车电池是32Ah的,原来用60V3A的充电器进行充电。听他一说,立马叫他买了一个60v4A的新充电器回来用。功率大点,充电速度快,不耽误拉货!^_^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充电器的输出电压没有问题,这个铅酸电池60V充电器参数:

感谢您的热心回复,这下可以放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鸦迪充电器末端怎么还有个BT151的可控硅

你这个是带反接保护的,现在好一点的品牌都会带反接保护。

网友:
铅酸电池组60V额定电压,满电为74V。充电器开路测量,看看有无74V输出,如果带反接保护,可以在输出端并接一直带有30至60V电容器启动。
充电器没问题,那就要考虑电池是否老化。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分析一下这个电路

网友:
防反接,就是防止待充电池接反造成充电器损坏的功能。也就是电池如果接反,充电器没有电压输出。手机发帖,不方便发帖,其他的,该图有文字标注,可以试着自己推敲。^_^

网友:
输出电压有点高,建议调到70V,虽然每次行程少一点但是总的来看电瓶使用寿命长。

网友E:
引用 网友D:
60v电池组,容量大于30Ah以上,修车师傅建议换大点功率的充电器来进行充电。我的电动三轮车电池是32Ah的, ...

请教:1:你的电三轮刹车时是否会断电
2:如果刹车时会断电,那么斜坡起步会不会溜后。   谢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请教:1:你的电三轮刹车时是否会断电
2:如果刹车时会断电,那么斜坡起步会不会溜后。   谢谢

你好,电动三轮车刹车时,摩擦力增大到一定时,都会断电。这个断电,是指控制器会断输出。车子斜坡起步后,不会后溜。

网友:
新世纪的充电器,有一批是用小继电器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好,电动三轮车刹车时,摩擦力增大到一定时,都会断电。这个断电,是指控制器会断输出。车子斜坡起步后 ...

我的三轮是刹车会断电,松开刹车约零点几秒才来电,因此斜坡起步会溜后!  我拆开线路看过,是控制器引入了刹车信号,有刹车就断电,是设计问题。

网友:
我的是老款的三轮车,估计是第一批的吧,没有引入刹车断电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分析一下这个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