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大功率胆机开关电源方案

楼主(2023-05-10):
直插元件,能输出300V0.6A,6.3V4A左右。需要有PCB图或者Gerber文件,以及高频变压器规格。

网友A:
除了变压器,我都能搞定,直接220隔离变压器整流滤波成310v,然后弄个通用充电器电路,比如uc3842,输出变压器的电压采样分压电阻改一下,电流取样电阻改一下,输出线圈匝数改一下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除了变压器,我都能搞定,直接220隔离变压器整流滤波成310v,然后弄个通用充电器电路,比如uc3842,输出变 ...

谢谢关注,热端的隔离变压器是否必须,我看很多板直接整流滤波出310V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关注,热端的隔离变压器是否必须,我看很多板直接整流滤波出310V

为了安全,输入变压器最好弄一个,没有也能用,很多低端的直流电源都没有输入变压器隔离

网友:
建议做个LLC开关电源;

楼主:
打算先做一个反激式的,稍微简单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