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带载不起

楼主(2023-05-10):
这个号称450W的电源竟然带不起一台升压器。这台升压器变压器是用彩电高压包磁芯绕的,输入电压12V,功率大约200W,当用这个电源接在输入端,按下启动开关时,刚开始时启动正常,但到了第6次时,电源直接死机了,要断开220V等半小时才能再有输出。但每次都是这样重复。这是什么原因?请多多指教,谢谢

网友:
最好测一下电流试试

网友:
电源输出端电容看一下

网友:
很有意思,电脑控制的?

网友:
开关电源还会死机?不会是保护了吧。

网友:
有的逆变会有数倍电源电压的反电势,导致开关电源保护性关机,用蓄电池或者线性电源就行

网友:
在输出线上加个大电感试下

楼主:
谢谢指教。有空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