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DE1107 怎么彻底拆开?

楼主(2023-05-10):
拆到这里,右下角不知什么东西卡主,打不开。有什么窍门吗?各位有经验的大佬指点一下啦

天线松了螺丝好像滑丝了,得拆到天线位置看看是用胶粘还是怎么处理。右下角不知什么东西卡主,打不开。。。

网友:
线路板这边有个螺丝?

网友:
没拆过这种收音机,只能帮顶
时不时有些元件的引脚需要焊下来才能拆开啊,一些日系的超薄单放机就是得把电机焊下来,线路板才能拆掉

楼主:
原因找到了,右下角充电开关帽撬下来后,露出里面开关,突出外壳开孔3毫米,所以右下角卡主,左边耳机孔和外接天线孔也卡主。外壳感觉很脆,用蛮力扒开了,很幸运没裂。

没点力气真拆不开的

网友A:
这机价格不菲,不知贵在哪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机价格不菲,不知贵在哪里?

好像当年120块钱在本市最大的小商品市场买的。现在这个市场都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机价格不菲,不知贵在哪里?

使用时调节音量比9700Dx好用多了,

网友(2023-11-14):
引用 楼主:
原因找到了,右下角充电开关帽撬下来后,露出里面开关,突出外壳开孔3毫米,所以右下角卡主,左边耳机孔和 ...

充电开关帽的撬下来的吗?必须大力出奇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