舞台音响的返听如何布置和设置?

楼主(2023-05-11):
请教各位老师,一个大厅,面向观众的音箱有6-8只,面向讲台的返听有2只,这些布置有没有空间要求?我实际布置后有时候会发生啸叫,把讲台话筒撤掉2只啸叫好点,各位老师如果有类似教程,共享一下呗,谢谢了

网友A:
反送音箱尽量靠近台口,根据实际情况做调整,音量不用过大,反送音箱的作用是消除时间差。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论坛可以开个专业扩声板块 发烧版块里讨论这些总感觉怪怪的哈哈

楼主只讲了一个极小的侧面,

我干厅堂设置始于六十年代初,涉及面太广,这个贴名包容不下。

我还是另开一贴全面讲好些.

网友:
好的剧场无论演出何种音乐类节目是不需要扩音设备的,剧场的原音经过放大就会失去原有的音色,有些关键的特色音质听不到了。天津的中国大戏院就很有特色,在后排听的还非常清楚,尤其是小月琴的声音,阮的声音京胡等。天津的原音乐厅也很有特色,建议大家只要有扩音设备放出的音乐,跟自己在家听没有任何区别,不必到剧场 。

网友C:
论坛可以开个专业扩声板块 发烧版块里讨论这些总感觉怪怪的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只讲了一个极小的侧面,

我干厅堂设置始于六十年代初,涉及面太广,这个贴名包容不下。

非常感谢您的指导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反送音箱尽量靠近台口,根据实际情况做调整,音量不用过大,反送音箱的作用是消除时间差。

谢谢道长关注与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只讲了一个极小的侧面,

我干厅堂设置始于六十年代初,涉及面太广,这个贴名包容不下。

热烈欢迎!

网友:
对不起!刚巧要去出外旅游,迟些写.

网友D:
反送系统走bus单独口。eq单独调节。另外。喇叭口不能正对讲麦。在声压接受的情况下,增益不用太多。有条件放个粉躁,扫一下缺陷,台子上调整一下就OK,一般正对讲台麦,三米内,不应该啸叫。除非你整个扩声系统,电平调乱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反送系统走bus单独口。eq单独调节。另外。喇叭口不能正对讲麦。在声压接受的情况下,增益不用太多。有条件 ...

楼主明白上贴说什么吗?

不过我有小小异议;"应扫一下缺陷",  是扫查凸峰吗?请教一下

网友:
你的台子是什么?LOOK一下

网友E:
啸叫的频率范围是多少?
啸叫频率点EQ需要调节,
返听音量不要太大,
话筒不好,
增加话筒自动混音器,
或增加反馈抑制器,
话筒增益不要太大,
可以尝试高低切,
话筒同时开启数量不要太多,
,,,,,,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反送系统走bus单独口。eq单独调节。另外。喇叭口不能正对讲麦。在声压接受的情况下,增益不用太多。有条件 ...

我深感自己太小白,好多术语还听不懂,我自己先翻阅一下雅马哈调音台的说明书看下啊,用的是雅马哈MG16X的调音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明白上贴说什么吗?

不过我有小小异议;"应扫一下缺陷",  是扫查凸峰吗?请教一下

真没有听懂,

楼主:
引用 网友E:
啸叫的频率范围是多少?
啸叫频率点EQ需要调节,
返听音量不要太大,

我深感自己太小白,好多术语还听不懂,我自己先翻阅一下雅马哈调音台的说明书看下啊,用的是雅马哈MG16X的调音台,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只说了音箱位置,什么设备?什么样的场合?信号的走向?是演出还是做报告?什么都没说,不好提建议啊

我深感自己太小白,好多术语还听不懂,我自己先翻阅一下雅马哈调音台的说明书看下啊,用的是雅马哈MG16X的调音台,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台子如果接信号,最好把图上的衰减按纽打开(按下),否则信号太强,如话筒,很容易啸叫,另外,返听箱 ...

收到,谢谢前辈的分享,我先消化一下

网友D:
知道了。这个模拟台子。这两天车展出差。有点累。等过两天。我针对这个台子。写写自己的操作体会。另外。你的整套系统都用了什么具体设备。比如。什么话筒。什么音源。什么功放。什么音箱

楼主:
引用 网友D:
知道了。这个模拟台子。这两天车展出差。有点累。等过两天。我针对这个台子。写写自己的操作体会。另外。你 ...

话筒有一对 需要幻象电源的电容麦,有8只无线麦,功放我看标识为L-king sound   CA8的,音箱现在只知道内部有3只扬声器,其中一个是高音,型号我过几天爬上大厅顶部去看看啊

网友:
    下班回来困的要死,这车展一天,觉也睡不成。刚脱了,又想起这个事来,就起来了,谈谈我自己工作中的一些不成熟经验以供参考。
    MG16X这个台子十几年来,被称为路演神器,日本的音响产品有独道之处,当然,被江门普及以后就不完全那样了。首先这个台子在你的音控室一定要坐北朝南摆放,这样音质会得到质的飞升。。。先笑笑
    根本你的描述这的建筑应该是标准的礼堂建筑,是集会议与电影多媒体于一体的踪合礼堂。你说有两个大高音,那可以发烧友的好东西,肯定是南京的大号角。快跟你们领导打报告,说设备需要升级了,然后这两个号角搬回家。我给你介绍做音响的朋友,出厂价给你,你三倍价报上去,一部胆机到手了。。。。

   直接命题吧,专门扩声除建筑影响外,这个是不可抗因素。第一个在电平统一。第二个要细微精调。
   第一电平统一,就是所进入的信号的量不会发生不可控变化。第二是均衡细微处理。
   电平统调。先把GAIN关死,最左边,均衡旋钮全部放在中间,AUX关死,通道推子推到O(这个0的意思是不放大,也不缩小)总输出推子放到0,定值衰减弹也来,效果器关掉,通道监听所有的全问弹起来。估计你也没啥周边,均衡器之类的,然后关毕功放。这时候,你拿着MIC,模拟领导的音量,拿MIC姿式,离MIC的距离对着MIC讲话,左手放在GAIN上,右手MIC,一边讲一边慢慢增加GAIN,这时候看着电平表,看到接过O,要起红灯了,戓者有三四个红灯了,就停,然后慢慢回转一小丢丢。这时候,GAIN就设OK了,这个也通用于所有通道,通用于各种音源。
    根据你的台子,以及你的讲台MIC。猜下应该是海天的吧。这MIC很不错,电容MIC灵敏度非常高,把这个MIC拿到音控室来如上测试先调整好GAIN,针对这个MIC来说,调好以后,拉下通道推子,拉下总输出推子,对了反送系统功放要接到台子的编组输出上,独立控制。所有推子拉下来,打开功放,把MIC放到讲台上,功放开到最大,把总输出推子推到0,这时慢慢推起通道推子。如果推到四分之三就叫,那么把这一路的定值键按下去,再慢慢往上推,直到在啸叫的临界点。这时就进入均衡调。
    用耳朵听,听这个叫声是来自哪个频段,初步就是三段高中低,肯定是高音先叫,把高音减小,叫声没有了,在轻轻推,还会叫,这时低音叫,就把低音减少,如果是中音叫了,那么你把中音扭子开到二点或者三点位置,中音扫频扭子从左到右慢慢转,这个过程中,肯定会叫了,这时候叫的那个频点就找到了,这时候把放在二点或者三点位置的那个回转到10点或者9点位置就OK了。
   水落石出。就OK了。如果开会的时候突然叫了,那么马上拉下这个推子一点点就OK了。
   另外呢,这个监听音响尽量避免直接到着讲台。还有呢,如果开会,直接不开,没有关系。五六个临听,根本没必要,这都是上了奸商的当了。写的很乱,一心想睡觉,你先试试,不行在研究。
  如果听不出来频点,那么再进阶SIA,电脑辅助调节,或者你说下你在哪个城市,我看看有没有同行,给你去调下

网友D:
对了,还要说一下,对于会议扩声而言,一人一W的功率就够了,刚才说到功放开到最大,总输出开到最大,所有输入的音源包括MIC在内的音量控制会在通道推子,总输出放在0,功放开到最大,然后需要多大的声音,就依靠通道推子去调节。不要怕,只要GAIN调到了,EQ不乱增加,不会叫不会烧设备。所果烧了,直接打报告 ,老化了,不受控制了,专业设备,三五年就在淘汰,不是你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对了,还要说一下,对于会议扩声而言,一人一W的功率就够了,刚才说到功放开到最大,总输出开到最大,所有 ...

谢谢您又给我普及了这么多!我先消化一下啊!佩服!

网友(2023-12-13):
引用 楼主:
谢谢您又给我普及了这么多!我先消化一下啊!佩服!

这个链接还有图,比较容易消化

https://zhuanlan.zhihu.com/p/571814781

你看一下再提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