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从简单的单管机做起,初步成功。

楼主(2023-05-11):
由于之前修理捣鼓(老,破,烂)收音机机芯,淘了不少3AG,3AK,之类的PNP管子,手里也没有晶体管特性仪,一般初步测一下就拿来用了,基本都能用,但还剩很多,就想着怎么给利用起来,于是就开始捣鼓单管机,简单换换不同的管子玩玩,坏了也不可惜,
单个管子做成可插拔的,偏流电阻可调,目前已试过不少管子,总体情况是都能响,如3ag1,3ag48, 3ag56,3ag7, 3ak21,一般高频小功率管都可以响,白天3个台,晚上插上天线可以收8个左右,300欧话筒耳机,都能听清。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变压器绕的真漂亮!点赞
请问楼主电路板是用的什么材料?

见笑了,就是块黑胡桃木垫板,淘的卖家瑕疵品。

网友:
规规矩矩,有模有样!

网友:
活干的挺漂亮!

网友B:
漂亮的搭棚,很有创意。扼流圈做得别具一格。
请问:白色圆筒里用了磁棒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漂亮的搭棚,很有创意。扼流圈做得别具一格。
请问:白色圆筒里用了磁棒吗?

是的,塞了3根中波磁棒

网友C:
一看作品就知道楼主是个整洁控,横平竖直的。

网友A:
变压器绕的真漂亮!点赞
请问楼主电路板是用的什么材料?

网友:
真正的面包板,哈哈

网友:
这活干的漂亮

网友:
好手艺。佩服。赞

网友D:
漂亮灵敏度怎么样

网友E:
        做得不错挺规矩,黑色100PF的是什么电容,不常见。

网友F:
这手艺了得!!!

网友G:
横平竖直,挺规范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做得不错挺规矩,黑色100PF的是什么电容,不常见。

聚苯乙烯电容,和CBB有点像,容量小耐压大,之前修电子管收音机淘的,还剩一些用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看作品就知道楼主是个整洁控,横平竖直的。

见笑了,向大佬学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横平竖直,挺规范的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手艺了得!!!

向大佬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D:
漂亮灵敏度怎么样

原电路有再生,放不下了就没加,可能加了会提高一点灵敏度.

网友H:
空气双联固定的很厉害,我目前唯一想到的固定方法是AB胶,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H:
空气双联固定的很厉害,我目前唯一想到的固定方法是AB胶,哈哈

更好用的免钉胶可以试试,但考虑到后期会拆下来,用角码更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I:
图片反复看了几遍

做的很不错

谢谢观赏!

网友:
楼主做的非常工整,谢谢分享。

网友J:
再生是单管机的灵魂,你用单股漆包线把发射极的接线引出一圈套在磁棒右面再接地就行了,注意相位要发生正反馈。或者把扼流圈的引线焊长一点让扼流圈靠近磁棒试试?调好再生后收听效果大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J:
再生是单管机的灵魂,你用单股漆包线把发射极的接线引出一圈套在磁棒右面再接地就行了,注意相位要发生正反 ...

再生确实是玩单管机的精髓,准备重做把再生加上去.

网友K:
引用 网友H:
空气双联固定的很厉害,我目前唯一想到的固定方法是AB胶,哈哈

空气联底部有三个螺丝孔,可以直接拧螺丝固定在底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K:
空气联底部有三个螺丝孔,可以直接拧螺丝固定在底板的。

3个孔的那种大多是360P等容双联,这种250/290P的差容空联,3个螺丝孔在转轴侧面,所以老机子都是侧面安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