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XP电脑调分辨率黑屏了怎么办

楼主(2023-05-11):
一台XP系统的电脑在我调整分辨率后,黑屏了,
重启到WINDOWS开机画面后就黑屏了,搜了一下说开机后按F8键进入安全模式再调整,可我无论怎样按F8键都不能进入安全模式,

求教各位江湖大佬

网友:
换块显卡试试,可能显卡出问题了。

网友:
换一台好显示器再调回来

网友A:
f8 进vga模式调整试试

网友:
F8进不了系统,实在不行就重装

楼主:
引用 网友A:
f8 进vga模式调整试试

启动时,按F8,无论是快速点击还是按住不放根本就不起作用,还是一直跑到启动画面然后黑屏,根本就进不了安全模式

网友:
很久没有玩XP了,但我记得XP可进入Dos(怎样进入也忘了)。
实在没办法就重装吧!

网友:
用光盘引导试试?

网友:
黑屏后按esc恢复

楼主:
楼上的各位大师的办法我挨个试了还是不凑效,
有几张XP的安装盘,但试了机器上的CDROM光驱不读碟了
现在正在制作U盘的启动盘,做好后再试试看

网友B:
引用 楼主:
楼上的各位大师的办法我挨个试了还是不凑效,
有几张XP的安装盘,但试了机器上的CDROM光驱不读碟了
现 ...

加分鼓励,请继续努力。

网友:
可以插在液晶电视上调分辨率

网友:
进不了安全模式,估计是按F8的时间不对,按下开机键听到系统自检声后就开始按F8,

直到出现启动选择界面,选择安全模式进系统,此时不会调用显示驱动

网友:
有可能干脆那键盘的 F8 是坏的

楼主:
U盘启动盘做好了,启动后没有改动这方面的选项

键盘肯定没问题,难道按的是时间不对?反正折腾了几个小时了,难道一次都没按对?

换了几台最新的显示器也不行,就电视没换用过,这要换个电视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分鼓励,请继续努力。

谢版主,因有些资料或软件只能在老版本的系统运行,我想尽量的不重装系统,我先搞搞看尽力恢复

我会有始有终的,搞好后即时回帖,感谢矿坛矿 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