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简单易做的4段有源音调

楼主(2023-05-11):
在网上找一个图,
略微改了一下,
于是有了下面的简单易做的4段有源音调。

网友:
就是二只牛有难度了

网友:
看了老师的电路,有空也做一个玩玩了,感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试验效果很不错的。
JFET放大器用12V锂电池,
无任何底噪,

这应是很早的线路,各项指标好象不太利害,但其实听起来很好的,

但我记得用在电子管时有个几个电位器互相影响是这个电路的大毛病.

纠正方法是在低音和低中音的电位器上端各串一个47K电阻就可完美解决,

但如果实际调到低音提升尽高时高音不发毛不降声压则可不必理会。

因电子管和场管输入阻扩还是有几倍差别.

楼主:
JFET放大板:

音调板:

楼主:
试验效果很不错的。
JFET放大器用12V锂电池,
无任何底噪,
人声温暖。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应是很早的线路,各项指标好象不太利害,但其实听起来很好的,

但我记得用在电子管时有个 ...

低、次中、中音均有隔离电阻。
唯高因没有。
你的意见很好,
有空我会试试。
谢谢关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好象是无源音调(衰减式),特点是失真小,所以后面带了插入补偿,说错勿怪

你说的对呢。

加入JFET放大器原因有两点:
1)弥补衰减式音调带来的增益损失,
2)进行阻抗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