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管单灯收音机制作:猫都会的傻瓜机!

楼主(2023-05-11):
(感谢QQ网友的赠图!)
最近51节,休息时间挑战了便携收音机。制作粗糙请见谅!
原理图:
感谢1971sam大大的电路图!(有结合本人实践的改造)
零件清单:
1x10^6Ω电阻x2
221瓷片电容x2
12v,1.5v干电池各一个
1x10^4Ω电位器x1
磁棒100x10mmx1
8匝,75匝0.07x7丝包线线圈各一个
可变电容223一个
2p2+管座各一个
拨盘
耳机口3.5mm一个
高阻耳机shh1一个
导线若干

榆次可收2个强台,我爹都夸好!

补充内容 (2023-5-13 20:16):
221电容即为220p(22x10^1

楼主:
故障分析:
不出声
如果敲电子管没任何声音则检查耳机,耳机没有接入收音机电路,用万用表检查耳机口等地的连线是否联通
如果电子管敲了有声音则检查连线是否正确(尤其是耳机孔,线圈)
纠正后还不能响就吧其中一个线圈反转,保证有用!

楼主:
对于萌新的建议:
1不要花大价钱采购,买shh—1即可!!350欧姆足了!!几千欧姆的耳机加在这种业余货上面等于牛刀杀蚂蚁,大炮打蚊子!这种收音机灵敏度低,不可能带动喇叭出大声的!
2乙电电池电压大于7伏就好了!不要指望惊喜
3线圈方向很重要,再生线圈和调谐圈方向必须匹配!收音机不响先找线圈的问题,把某一个倒转下即可!
4可变电容建议用223p入门,搭配调谐线圈75匝,再生8~9匝。
5在县城内不需要外接天地线也可以收台!
(如果有新·新人可以提问,会收录!)

网友A:
恭喜入坑,接下来的剧情就是家里东西越来越多,然后就是母亲大人的咆哮“房间那么乱收拾一下”,再过10年后换成老婆大人的咆哮“房间乱七八糟的再不收拾你今晚就睡沙发”,然后收拾没几天又乱了

网友:
1x10^6Ω
加上兔子中的 220P

三种风格

btw. 而且这个 1x10^6 很出戏...

网友:
便携机总觉得电子管比较费电,只能玩玩儿,还是晶体管适合常用

网友:
最早见2P2 45V供电双管振荡电路电磁波发生器,那时时候功率电子管控不给买。

网友:
看见课程表

网友B:
居然能在矿坛遇见玩儿电子管的Furry,小同学机器做的不错,鼓励一下,想当年我的第一台电子管收音机也是2P2再生机。另外提几点建议,乙电用这种小电池容量不是很够,而且电压也太低,可以用三四节6F22电池串联。再就是使用这样安装再生电位器调节不甚方便,应加装一个旋钮,电子管再生机不同于晶体管再生机,再生调好就可以固定不动了,通常电子管再生机使用的时候要根据电台讯号强弱来调节再生,以调到刚好没有鸟叫声为好(如果用于收听CW或者SSB,则应使再生略为过量)。

网友C:
这个单管机确实经典,当年好多人入坑就是做这个,当然还有30号电子管的更经典,可惜30现在巨贵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单管机确实经典,当年好多人入坑就是做这个,当然还有30号电子管的更经典,可惜30现在巨贵

我有4个30,以后打算整个全30的再生机

网友:
又有小朋友入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入坑,接下来的剧情就是家里东西越来越多,然后就是母亲大人的咆哮“房间那么乱收拾一下”,再过10年后 ...

我每次完工都会和家慈收拾的,我是【好孩子】!家严去年唠叨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居然能在矿坛遇见玩儿电子管的Furry,小同学机器做的不错,鼓励一下,想当年我的第一台电子管收音机也是2P2 ...

可悲的是:再生调不到啸叫。线圈配置有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悲的是:再生调不到啸叫。线圈配置有问题。

可能是再生线圈匝数少了,或者离调谐线圈远了,也有可能是再生线圈接反了。在确保接线正确的情况下可以试着把再生线圈和调谐线圈的距离缩短或者增加再生线圈匝数。

网友:
弱弱问一句:那个甲电用煤气灶1号电池能撑多久?时间还可以的话,我也有了仿冒的冲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