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1600直放式收音机-(2)

楼主(2023-05-12):
上次我用LA1600做了一款直放式收音机,高放我用的是BF998兼阻抗变换
从LA1600的内部框图可以看到里面包含有高放功能,如果我们能利用起来应该可以简化上次的电路,只用一片LA1600就可以实现直放收音机功能,由于LA1600高放部分内部直连的是混频器,因此我们需要把高放后的信号通过4脚耦合到7脚,由于LA1600的输入阻抗不高,我这次用初次级线圈做阻抗变换。
这是电路图部分,
C1是270p可调电容
ANT是磁棒天线
R1是阻抗匹配电阻
C2是旁路电容
R2是信号耦合负载电阻
C4是耦合电容
C3是AGC退耦电容
C5是音频信号滤波电容
这是搭建好的面包板电路,我们来试听一下效果,用LA1600来制作的直放式收音机选择性和超外差肯定有差距,但是这对于初学者来讲,先通过搭建一个简单直放式收音机,容易成功,增强信心,成功后再制作超外差无疑也是一种不错的进阶路径。

视频链接
【LA1600直放式收音机-(2)】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kz4y187he/

网友:
元件少 搭建相对容易些 适合业余制作

网友A:
能不能做个短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不能做个短波的?

还没弄过短波的,短波的是不是要搞天线?短波天线长,调频频率高,感觉就中波相对最简单,

网友B:
和第一次做的有啥区别不?灵敏度相当吗?

网友:
又有新作品了,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和第一次做的有啥区别不?灵敏度相当吗?

区别是省去了BF998,灵敏度感觉不比原来高,但是底噪比原来高,应该是双栅场效应管底噪比较低的原因吧

网友:
对于初学者,直放机用7642更简单

网友C:
如果方便的话试试天线信号直接进7脚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方便的话试试天线信号直接进7脚

试过,2脚电容接地,7脚信号输入有声音,并且噪音很小,但是只能收本地强台,1脚输入手的台多但是噪音大很多,这说明噪音主要是高放级或者高放后耦合引入的

网友D:
刚听了楼主视频的声音,随调谐变化的噪音主要是外来干扰,这次制作与上次制作录制视频的时段不同,干扰轻重也不同,不能说明这次的制作噪声更大。从接收效果说,几个节目音量相差不多,电路增益以及足够高了,对于信号强度相差较悬殊的节目,是允许一定程度音量差别的,楼主可以试试减少天线次级,这样可以进一步提高天线回路的有载Q,也就可以进一步改善选择性,天线次级串联的470Ω电阻,对选择性的改善其实并不怎么明显,去掉也无妨。视频里放音效果差、噪音大,与喇叭有很大关系,如果换成3寸~5寸的小音箱,中、低音成分增多,听起来噪音就会小很多,广播节目声音也会更清晰。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刚听了楼主视频的声音,随调谐变化的噪音主要是外来干扰,这次制作与上次制作录制视频的时段不同,干扰轻重 ...

感谢指点,我按您说的尝试一下。

楼主:
我重新上传了视频,视频里面的电阻稍作了调整R1由原来的470欧调整为220欧,初次级整理了一下,减少耦合,磁棒放在了充电器上面,相对桌面抬高了5cm,感觉收听效果有所改善

【LA1600直放式收音机-(2)】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kz4y187he/

网友(2023-11-28):
收藏一下  最近开始看这个芯片了

网友:
这个芯片配长磁棒不错,短磁棒的不行

网友:
也许这样吧。我用面包板搭,一个台没收到……

网友:
用简洁方式做直放机,这个思路是很好的,支持楼主的探索试验。

我有另外联想,不一定对:
1)混频器偏置较低,工作于非线性区,是否增加失真?而较好的锗管再生机书上较多推荐Ic在0.8mA以上,李庆梁书上多建议1~1.5mA之间。当然这个理想化的看法可能也不对,因为小信号输入放大级多半处于微偏置,失真可能都差不多,担心是多余的;但强台需要考虑,直放机听音色,强台本来最好;
2)IC片内的总增益通常都相对很大,无带宽窗口的话外来噪声和本底噪都难免,听了你两个电路的视频,感觉噪声都不算低(当然也许像前面老师说的是外部干扰),这与1600在超外差下的表现有不小差距;我听过天津坛友的LA1600制作的超外差,噪声极小,无台处几乎无察觉,值得思考;
3)利用IC片找直放最简模式,是否要考虑中等增益的芯片,比如早期的2204等芯片?
不一定对,欢迎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