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手一台既是童年梦想也是童年阴影的国产垃圾双卡机

楼主(2023-05-12):
85后,小时候一直想有个双卡收录机,主要原因是小时候觉得复制磁带这个功能比较神奇,后来上小学三年级以后去课外班学乐器学英语需要挺多音频资料如果买不到也可以借来复制。当然有些机型复制磁带的时候是默认二倍速的,小时候一直觉得复制过程中那个二倍速的声音听着瘆人。
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小学毕业,最初想要复读机,但后来又觉得双卡录音机更符合我当时的需求。我跟我妈说我准备变卦选择双卡收录机了,我妈说你这孩子办啥事能不能有个准谱,最终还是趁我不在家的时候去我们这边的电视购物专营店给我抱回一台复读机。
虽然远离了当年的梦中情“机”,但上中学以后我当了英语课代表,每天课前帮英语老师提录音机成了一项“光荣而艰巨的任务”。七年级时候的英语老师用的那款机子是灰色的,有少许橙色点缀,在左卡的舱门上印着FIELD字样。有一节英语课,她拿那台机子给我们播放录音的时候我以我当年的顺风耳立刻听出声音有点尖,但转念一想有可能是老师在特意为我们加大难度让我们适应更快的语速呢,所以我只能忍着。当天下午我们开主题班会唱少先队队歌,中队长调试机子的时候发现是二倍速的声音,当时录音模式转换确实是打在卡拉OK/外录那一挡位(幸好小学时期学校的音响设备也出过类似问题,二倍速版的国歌前奏、少先队队歌前奏、眼保健操开场曲和当时我们做的第七套儿童广播体操的前奏我听多了也还能适应,用心理学术语好像是叫系统脱敏了)。后来我去跟英语老师反映,她说你耳朵确实比较灵敏,我上了这么多节课我都没听出来。我说我还以为您故意的,想训练我们听语速快一点的听力材料。她说她以前确实给毕业班的学生这么做过,但是对初一学生她一般不会这么做,如果哪天真的在课堂中途调完二倍速忘了拨回来,我作为课代表有义务提醒她。
那年秋末冬初,有一天的英语课的最后一个环节是一首英文歌,我当时提醒老师在放英文歌的时候把速度拨回来,她说速度是正常的,还问全班刚才一个环节我们做卷子上的听力速度快不快,挺多人都说快。因此那节课我们就没学歌。
后来得知其实学校给新入职的英语老师配的机子都是这一款,这款机子录音模式转换开关接触不良是通病,录音模式转换开关拨到复制一挡和外录挡的时候稍微压一下也能二倍速。
这些都是童年时期对这款机子的回忆,长大后在某二手平台以两位数的价钱入手了同款机子。想着在婚前疯狂一把,弥补一下童年的遗憾。如果这款机子自己打理之后状态良好,后续有可能尝试一下初步改装,给它加装一个USB解码板。
品牌:星宝
型号:field系列 TD-828DL

图1暂且借用一下卖家图。收到以后,所有拨动开关都接触不良,录音模式开关从二挡拨到一挡或外录挡时都是先快个一会才能慢下来。用酒精湿巾擦了一遍磁头和压带轮,1卡播放正常,2卡刚开始能放声音小,但这两天放不出来声音了。至于录音就更不能用了。收音基本正常,早上起床洗脸刷牙用它听调频广播也不错。
虽然表面上是左右两个扬声器,但听着像单声道。图2我把磁头上的字拍了一下照片。求助知情人士这个磁头究竟怎么样。
等我过段时间把电烙铁和焊锡还有万用表拿回来再自己尝试着慢慢打理。

网友A:
我看了标题,以为是燕舞。没想到还有比燕舞更垃圾的了。说燕舞是垃圾估计有人要骂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时候学校的广播大喇叭都是单声道的,含糊不清是常事,小学二年级的时候大课间学校放的歌曲《对鲜花》里 ...

你这不算什么,我以前读书时,学校广播一直循环播放红太阳颂歌联唱,里面有一首歌词唱道“村村寨寨,嘿,打起鼓、敲起锣……”因为是号筒式扬声器,加上是车机那种磁带机放广播,磁带反复播放已经含混不清了,我一直听成“村村寨寨,嘿,大屁股,翘起咯……”心里不解,又不敢问,有一天鼓起勇气问了同村的一个老师,被那个老师狠狠地打了一巴掌……

网友C:
这个收录机就是单声道的,绝对不是立体声的。以前国产收录机,很多6喇叭8喇叭的也是单声道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收录机就是单声道的,绝对不是立体声的。以前国产收录机,很多6喇叭8喇叭的也是单声道的。

原来如此,多谢指教,我是在某收藏平台拍卖拍到的,虽然亏了点,但六七十还不算太亏,早知道去咸鱼买飞利浦了

网友:
说实话这种录音机质量不行,粗制滥造。

网友D:
还有个噩梦,学校的广播在英语听力考试时经常含糊不清,结果是连蒙带猜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有个噩梦,学校的广播在英语听力考试时经常含糊不清,结果是连蒙带猜

那时候学校的广播大喇叭都是单声道的,含糊不清是常事,小学二年级的时候大课间学校放的歌曲《对鲜花》里面“你说一个一,我对一个二”我听成了“你说一头驴,我说驴可爱”,三年级音乐书上有了这首歌我才发现这歌跟驴毫无关系……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时候学校的广播大喇叭都是单声道的,含糊不清是常事,小学二年级的时候大课间学校放的歌曲《对鲜花》里 ...

单声道也不应该含糊不清,估计是操作的问题

网友E:
新时代出品的这种国产录音机,比日系二手机,差太多....

这种机器拆开来,除了电机和螺丝钉,没有我想要的零件....

这种机的机芯电机,几乎都是6伏电压的,也不是很想要...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你这不算什么,我以前读书时,学校广播一直循环播放红太阳颂歌联唱,里面有一首歌词唱道“村村寨寨,嘿, ...

你对你的老师,幽了一默....

网友:
检查一下里面的所有橡胶皮带是不是老化了,如果皮带老化变长了,换成新的皮带速度就稳定了。

网友F:
看播放磁头就基本知道是不是立体声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看播放磁头就基本知道是不是立体声的了。

       正解。

       判断是否立体声,

       最简单有效的途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新时代出品的这种国产录音机,比日系二手机,差太多....

这种机器拆开来,除了电机和螺丝钉,没有我想要 ...

螺丝钉极易生锈,一扭就断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对你的老师,幽了一默....

还隐约记得学校的那个功放品牌好像是南京广播器材厂,那时候喜欢趴在旁边听功放的嗡嗡声,不接线,放个喇叭在外壳上也能听歌。

网友G:
这后期的国产机子,听个响还可以,要求太高就不行了,抹音也是直流的,底噪很大。
当然情怀另说。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后期的国产机子,听个响还可以,要求太高就不行了,抹音也是直流的,底噪很大。
当然情怀另说。

感觉后期国产的双卡机子底噪都不小,甚至熊猫f536 f539都是,不过熊猫的双卡优点在于是立体声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B:
你这不算什么,我以前读书时,学校广播一直循环播放红太阳颂歌联唱,里面有一首歌词唱道“村村寨寨,嘿, ...

我那时听成“晨晨晒晒”打起鼓嘿。不懂从来也不敢问。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那时听成“晨晨晒晒”打起鼓嘿。不懂从来也不敢问。

网友:
面包机,不知道有没有跑马灯?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觉后期国产的双卡机子底噪都不小,甚至熊猫f536 f539都是,不过熊猫的双卡优点在于是立体声的

这种录音机我在废品收购站看到过,应该值不上几个钱。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看了标题,以为是燕舞。没想到还有比燕舞更垃圾的了。说燕舞是垃圾估计有人要骂了。

说起燕舞机子,我当年用5532改了7668,磁头用的dn62,听歌曲感觉不错呢,现在还真找不到那感觉了。。。。。。

网友H:
看抹音磁头,好像是永磁体的,估计机芯档次比较低。

网友:
引用 网友H:
看抹音磁头,好像是永磁体的,估计机芯档次比较低。

本来就是后录音机时代,还是国内小厂的产品,加上快餐文化、赚快钱、能用就行、最终目的是赚钱,在各种因素影响之下,和来精品可言.....

机芯用很单薄的材料,电机可能还是铝线绕的.....

网友:
星宝牌收录机,90年代收录机已经成为强弩之末时期的产物。
     早期的星宝收录机,还是比较规矩的,单声道收录机采用TA7640+LA4160;立体声单卡或双卡收录机采用TA7658做立体声磁头放大;TA7640做调幅调频中放,TA7604做立体声解码;TEA2025或TDA2822M做功率放大,只是录音采用直流偏磁,录音底噪较大,但尚可属于可接受的范围,也符合低档收录机的特性。
    后期的星宝,和金业收录机,全都是一个套路:双喇叭并联输出,或者末级功放用立体声的OTL线路,但前级信号都是单声道,磁头放大器采用9014三极管做放大,均衡电路简化,声音干瘪难听;收音头电路也过于简化,表现在选择性不良,灵敏度偏低且失真。这时期的收录机只是说放个响声,别要求音质。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觉后期国产的双卡机子底噪都不小,甚至熊猫f536 f539都是,不过熊猫的双卡优点在于是立体声的

熊猫的机器也一般般,ALC起控点太低,导致录制后的磁带能明显听出压缩感;U盘转录磁带除了嗡嗡的交流声,还有呲呲的杂音。双卡转录也是一样。
       也许唯一的优点就是如您所说,它的磁带部分还是立体声的。

网友:
这机器做工很一般,但是有可能双卡前置放大器用的是立体声磁头前置集成电路,BA328之类的单列8脚集成电路(CD22241,KA22241,KA2224之类的集成电路),只用其中一个声道或者两个声道分别带A/B卡的单声道磁头,属于偷工减料的做法。这类机器如果自己想改善一下音质,可以参照集成电路的电路原理图(网上有),将它改回立体声线路;A卡放音可采用自制分立元器件或集成电路做一个前置放大器;磁头换成AP4220就行,有BT62之类的也可用。将集成电路输出部分改回立体声接法,同时,音量电位器、均衡部分也要改动。工作量不小。

网友:
那个FM的指示灯是调频广播状态时作为调谐指示用,有一定迷惑性,不懂的人认为那就是调频立体声指示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