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TC-WR545卡座维护小记

楼主(2023-05-12):
朋友的索尼TC-WR545卡座,通电不运转,两卡咔咔响,磁带都不动作,决定拆机查看一番。里边就这样大同小异,结构都差不多,估计还是皮带老化问题
机芯面板都拆卸下来了,动作要轻一点,顺便清理一下卫生
机芯总成,双电机结构看着还挺复杂,小日子们是怎么研究出来的
线路板也没什么新奇特的地方
大小皮带都液化了,黏糊糊的挺不好清理,弄得手上也黑乎乎黏糊糊
这两个齿轮裂口了,左转右转快进快退等卷带轮动作全靠它,只要有裂口,磁带就一动不动。度娘说这种机型就这样,必须换齿轮
按照度娘说的,新齿轮用滚开的水烫10秒钟,会很顺利装上
压带轮都磨损了,轴都耍圈了,压带轮总成和JVC一样直接拿下来
新齿轮、新皮带、新压带轮,不贵,真的不贵
换完了,很好操作,只要心细一点
装好后试机,很好,各种动作干净利落脆

网友:
图文并茂,清晰说易懂,很好的技术贴,赞!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化溶解的皮带,可以先用尼龙线缠上几道拖出来,再用做引体向上的那个白色粉末搓,最后用无水酒精清洗。

谢谢指导,以后再有机会试试

网友:
完整清晰的维修过程,很有借鉴意义

楼主:
由衷感谢老师和同学们鼓励

网友:
索尼190机芯,皮带,加载齿轮,压带轮这三样是必换的

网友B:
请问机芯塑料齿轮怎样润滑?

网友C:
关键是换上去的备件质量怎么样?质量如一般般也不长

网友A:
老化溶解的皮带,可以先用尼龙线缠上几道拖出来,再用做引体向上的那个白色粉末搓,最后用无水酒精清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关键是换上去的备件质量怎么样?质量如一般般也不长

这问题提的很专业了,应该跟钱有关系,原厂配件还是能用长久一些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机芯塑料齿轮怎样润滑?

我用润滑脂,还真不知道专家们用啥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几个配件大概多少钱?

两套配件才几十块钱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润滑脂,还真不知道专家们用啥

我也买了,不过还没用,有空试试。

网友E:
看来这卡座有年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来这卡座有年头了

至少20年前的事情了

网友:
遇到卡机机芯齿轮裂口,头都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