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生PL450不收台故障

楼主(2023-05-12):
德生PL450收音机,原先调频声音不怎么清晰,拆开调整一下,搁置了一段时间,后来发现不收台了,所有波段不收台,有时能收到台,但是像被锁住电台一样切换不了其他电台,怎么旋钮都无济于事,像汽车刹车失灵,复位无效,PL450的电路较为复杂,具体的电路框架都没弄清,又没有电路图辅助,好在不妨碍大致的判断,PL450是二次变频的频率合成锁相环调谐收音机,根据经验判断可能是核心电路DC-DC转换电压可能有异常,拆开屏蔽罩,检查零件没发现有故障,并且有17V电压输出,后检查v101变容管电压不受控,调台时,屏幕显示的数字有变化(也可以手动输入),检查主板连接屏幕的排线接触不良,有一针脚不通,用绣花针挑一下主板上的插座针脚,插上显示板,试机,故障排除,开心。

楼主:
故障的原因是主板的排线插座中间有点变形导致的接触不良,引起的调谐电压不受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