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音机的拉杆天线怎么修理?

楼主(2023-05-12):
收音机的拉杆天线最上面的两节坏了,天线往出抽的时候一不小心就会抽出来,直接就跟天线脱离了。正常的情况应该是中间每一节连接的那个地方里面有一个很小的金属卡片,当每一节天线抽到底的时候这个金属卡片就会把它卡住不让它抽出来。这个坏了的应该是里面的金属卡片掉了。请问有什么办法能够修复一下?收音机毕竟是原装天线,不想更换。

网友:
较好的拉杆天线,除顶端外,毎节都有两片卡位黄铜片,损坏可用0.1mm厚的黄铜带制作,拼多多平台上有黄铜带卖,包邮很便宜。

网友:
有金属小卡片的一般都不是挺高档的拉杆天线,名牌机除外。
最衿用的限位都是有刚性的那种类似黄铜环。
我见的不多,也只能说道这里了

网友:
居然拉出来了?那就意味着该节最上端的缩紧部分已被撑大(否则不会拉出来)。想搞成原来的样子是不大可能了。就是搞好了,也不耐用,一不小心还会拉出来。

网友:
真正理想的维修是吧底部打开,从下面层层装入。

网友:
修好了也不耐用。拉杆坏了我使用最懒的办法,那节坏了就把那节用胶水沾上,就是缩短了一节,不影响收听,

网友:
拉杆天线的通病就是用力过大后缩口被撑大内节脱落,这是设计的BUG,谁用也避免不了。要根治就必须自己动手,底座部分扩孔钻开三个锁紧孔后一节节拆解,在锁紧处用别的坏天线切割一圈小环,焊在粗管的内壁上,这样再组装后就结实了,最后底座的锁紧要换位置用冲子定位。

网友:
第一节的帽子最好可以拧下来,那么找(做)一个缩头工(夹)具是可以修复的。

网友A:
如网上有,还是买现成,前几天刚网购了德生PL380拉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网上有,还是买现成,前几天刚网购了德生PL380拉杆。

我这个收音机是80年代日本日立的进口机,原装天线能修就修,不会轻易换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