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阻容降压电路的问题!

楼主(2023-05-13):
三相三线阻容降压电路,后面驱动两个继电器,两个继电器同时吸合的电流不超过35mA。现在碰到的问题是在不缺相的情况下,继电器都能正常吸合,正常输出电压在23V左右;但任意缺一相电的时候,继电器吸合不了,电压被拉的很低,如果把三个电容换成0.68uF,这个问题可以改善,但三个TVS发烫严重,是不是这个电路里面的元件选型有问题?另外请教三相阻容降压的电流是如何计算?
补充一下:现在输入三相电压是AC220V,缺相的时候保持一个继电器吸合都不行,整个电路工作电流在25mA以下。电压提高到380V缺相就正常了,但现在需要155V的时候缺相也能正常工作,请教下这个电路如何去优化?现在线路板已经批量做了,只能在元器件上面想办法。
下面是我的计算方式和原因分析,请各位老师指导:正常VAB=220V、VBC=220V、VCA=220V,假如缺A相电的时候,VAB=0V、VBC=220V、VCA=0V,此时只能用单相半波整流的计算方式,电流约为14mA,因为工作电流需要25mA左右,缺相的时候提供的电流太小,所以不能正常工作,请问此方法计算是否正确?因为需要在AC155~600V的范围内监测缺相的情况,即正常的时候继电器吸合,缺相的时候继电器断开。CBB的容量换大,可以解决缺相电流不足的问题,但在不缺相的时候不管继电器吸合或者断开,整个电路提供的电流远超于需要的工作电流,多余的电流会压在TVS上面,所以导致TVS发烫严重,是不是这个原因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继电器只是执行控制,不参与逻辑控制喽?那就不用考虑600V的问题了呀!版主好像理解为,25mA电流参与逻辑 ...

您和其他朋友可能对我说的误读了,大概工作原理是这样,三相三线RC阻容降压后给产品供电,每相上面还有电压采样电路到逻辑IC,这个我没有画出来,这部分没问题。在AC155V~600V的范围内继电器由逻辑IC控制,保持吸合状态,联动控制外部交流接触器给负载供电。当检测到缺相时,逻辑IC延时约10秒后释放继电器,从而断开外部交流接触器,起到保护的目的。现在遇到的问题:在AC155V时,缺相后电源电路提供的总电流不足以保持继电器吸合及IC的正常工作,在缺相后会立即释放继电器,但我需要延时10秒断开继电器。经过我测量的结果,继电器吸合及逻辑IC能正常工作,最低需要25mA电流。所以寻求帮助解决的问题是,在AC155V低压并缺相后也能正常工作,也就是此时电源电路输出能保证最低24V/25mA的状态。但因为电压兼容的范围跨度太大,综合各位朋友的分析,这个问题可能无解。所以现在准备放弃在AC155V缺相后的保护功能,把电压提高到AC200V~600V。也就是在AC200V缺相后,电源电路能提供24V/25mA。(关于不缺相且高电压电流过剩的问题,准备更改电路,用稳压管消耗多余的电流。)

网友:
楼主是不是可以换一个思路,检测2相断线,当年盗割电力线成风时做过这个,就是3个电容器星接,3相都有电电容器中性点电压为0,任意断一相失电,中性点偏移带电,要求不高直接交流灵敏继电器,要求高一点加桥块整流,直流继电器带报警或跳闸。何必搞得这么复杂。

网友:
我感觉这是一个缺相保护电路,缺相了还要三相电机工作?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这条建议刚好是我目前的处理办法,也是目前我能做到最好的解决办法。我现在把继电器换成了低功耗的,电 ...

“唯一不能解决的是在低电压时并伴有缺相,但这个问题是无解的。”

——————

不是没有解。只要把降压电容的容量加大,就能解决。

不过,容量增大后,整个电路的功耗会相应增加,tvs功耗和温升随之增加。极限低压能工作与功耗温升这2个方面,互相牵扯、互相矛盾,涉及到设计时的取舍/找平衡点的问题。而做设计,用老外的话说,就是一种找平衡/做取舍的艺术。

目前看,估计你是因为对器件允许温升方面存在着过度担忧,所以,形成了“无解”。

也就是说,你还可以多研究一下你所用器件的允许温升范围实际还有多少余量,若余量足够的话,就可以通过加大降压电容容量的方法,令“无解”问题得到解决——我前面的简单计算表明是有解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网友,自告奋勇出来裁定对错,搞得使人看着别扭。还有版主在合并、删除帖子的时候,把一些图片弄丢了 ...

那个帖子并非是什么裁定,只是发表我的观点和意见而已。而作为论坛,本来就是供大家发表意见和交流的地方

我帖子里面的内容,包含有指出你的那个简化图错了(不能正常工作)。没想到,你的反应会这么大。

老实说,你本帖里这么多的回帖,我是没有耐心看完,尤其是看到那个图后,彻底失去认真看你其他回帖的兴趣,因为你连那个基础图所涉及的半波整流运作原理也没有搞清楚。在我指出电路错误、还有其他人赞同我意见后,迟至今天,你还在坚持你那个简化图电路能正常工作。

要验证你的简化图能不能正常工作(能不能输出预期的数V电压),美人鱼在194楼给出了一个简单易行、可供实验的电路图,如下:

在你的认知里,这个电路能正常地进行半波整流,在100欧姆R1电阻两端,这个电路将会输出数V的DC电压。

但通过分析不难发现,实际上,这个电路的输出电压将会是0V!这个电路的输出电压将会是0V!这个电路的输出电压将会是0V!——重要的事情说三遍。

这是因为:

1、第1个周期的正半周时,电路会按你预期的那样工作:C1通过充电,把电流传送至R1、C2处,所传送的电流即是C1的充电电流。负半周时,停止电流传送。在这个周期里,C1充饱了电,但因为缺少那只关键的二极管,失去了泄放回路(负半周时生效),C1处于充饱状态、两端电压很高。

2、从第2个周期开始,由于C1处于充饱状态、两端电压很高,他不会再充电,他呈现出高阻的特性(理论上是断开),所以,就没有(充电)电流传送至R1、C2。而第1个周期里C2所储存的能量,已早早被R1迅速消耗掉。形成的稳态结果是:没有电流传送过来R1、C2处,C2没有电荷,也得不到充电,所以,R1、C2两端电压为0V。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试验电路的时候,答案不是这样,那电路中的地,就一定是浮地。解决之道,也就是加地线。三相电都接进去 ...

不能接地的:1.有漏保护开关的会因相线到大地有电流而保护;2.1P的断路器是塑壳,无须接地;3.也是最重要的,易发生触电事故

网友:
引用 网友A:
理论上可以。实际情况比较复杂,可能不行。。。。。。。。后面的负载时3相平衡的?还是不平衡的?电压 ...

又改进了个完整版:
1.A相断,则光耦截止,继电器释放。若从负载端返回电压,则此电压应基本为BC间压差的一半,由于负载的不平衡,可能略有偏差,其通过电阻限流并分压后接至BC间由两个相等容值的电容构成的串联回路的中点,由于压差小,光耦发光管侧电阻上分得的电压不足以使其导通,故光耦截止,继电器断开;
2.B、C相任一相断后,继电器会因失去供电而断开。

网友:
引用 楼主:
继电器的吸合由逻辑电路控制,只需要在最低电压时电路提供的电流满足24V/25mA就行。

明白了,就是单纯做一个24V、25mA的电源,那就按115楼算的结果做就可以了。

大概算了算,即使考虑155V且缺相时也能维持,电容增大到1uF左右也就差不多了。

1uF电容:
155V且缺相时电流最小,大概24mA左右,勉强维持。
155V不缺相时,大概42mA左右,足够用。
600V不缺相时电流最大,约160mA。此时稳压管功耗最大,约4W左右。用5W的稳压管有点悬,换成两只12V、三五瓦的稳压管串联更保险。

板子做好后实测一下,低端且缺相时工作不稳定的话,电容换成1.2或1.3uF的,怎么也够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画了个产品大致示意图,总之零线是不引入产品里面的。后面这个图是需要兼容的电压,向下AC154V,向上 ...

楼主这个电路是否除了缺相断电还需要给其它电路提供电源呢?又或者缺相后可以全部断电?如缺相后可全部断电,则下图即可:
A相断,光耦截止,继电器释放;B相或C相断,继电器因断电而释放。

网友:
您这个电路是要干什么呢?目标是什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按我的想法来说此产品是存在设计缺陷;但这个电路取自国外某一大公司的产品,很多年了一直在用,现 ...

误会了,我是说有的朋友支招有问题,我也想了一个办法,可供楼主下次改板时参考

网友C:
电压波动范围大的话,TVS不如全桥加三端稳压效果理想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压波动范围大的话,TVS不如全桥加三端稳压效果理想

下面是我的计算方式和原因分析,请老师指导:正常VAB=220V、VBC=220V、VCA=220V,假如缺A相电的时候,VAB=0V、VBC=220V、VCA=0V,此时只能用单相半波整流的计算方式,电流约为14mA,因为工作电流需要25mA左右,缺相的时候提供的电流太小,所以不能正常工作,请问此方法计算是否正确?因为需要在AC155~600V的范围内监测缺相的情况,即正常的时候继电器吸合,缺相的时候继电器断开。CBB的容量换大,可以解决缺相电流不足的问题,但在不缺相的时候不管继电器吸合或者断开,整个电路提供的电流远超于需要的工作电流,多余的电流会压在TVS上面,所以导致TVS发烫严重,是不是这个原因呢?

网友D:
缺相的时候,只有单回路所有电流都流过一个tvs,回路电流大小为69*0.47=32.43ma

网友:
IN4007  在TVS前加就可以

网友:
再并个IN4007

网友:
几十毫安电流负载,你打算并多少个4007呢^_^

网友E:
理论上计算 ,缺相,且最低电压155V时要提供25mA电流,电容容量最小为0.51uF. 如果0.68uF电容不缺相工作时大概能提供50mA 电流,这个多出的电流都需要由稳压二极管或TVS管来消耗,(50-25)*23=40*23=575mW.也就是有将近0.6W的功率消耗在TVS上.  如果你的负载是继电器,或许增大滤波电容容量可以解决,靠电容来保证继电器吸合,吸合后保持电流可以适当减小.阻容降压只适合低功耗场景,继电器驱动部分也要做适当的处理.

网友F:
阻容降压理论上是一个恒流源,整流出来的直流电正负极短路都没事。根据我的经验,想在155V下同时带动两个继电器,CBB电容最少要4-5UF/630V,耐压高点安全。整流后的DC还要用齐纳管或者合适三端稳压块稳压。
因为以前在搞一款小家电线路板中用到过阻容降压。按理论算出来的CBB不行,带不动一个继电器,我那个是12V电流大一些。也许和CBB质量容量有关。
建议采纳楼上朋友说的全桥,后面加非隔离开关电源芯片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三相220v,不需要拉零线吗?难道是380v/220v专用变压器供电?^_^

这个是三相四线127V的,三相三线就是220V

楼主:
引用 网友F:
阻容降压理论上是一个恒流源,整流出来的直流电正负极短路都没事。根据我的经验,想在155V下同时带动两个继 ...

谢谢您的回复,我在看看其他老师的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D:
缺相的时候,只有单回路所有电流都流过一个tvs,回路电流大小为69*0.47=32.43ma

TVS是1.5KW的,按理说功率应该是够了,但温升还是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E:
理论上计算 ,缺相,且最低电压155V时要提供25mA电流,电容容量最小为0.51uF. 如果0.68uF电容不缺相工作时大概 ...

TVS是1.5KW的,按理说功率应该是够了,但温升还是厉害,我试下您的建议,增大电解电容试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是三相四线127V的,三相三线就是220V

哦,人家检测三相220v,缺相检测直接用我们220v灯泡原理不行吗?^_^

网友:
想简单解决问题,可以考虑:

1、用5w(或3w)的24v稳压二极管代替tvs。

因为你这个电路的输入电压变动大,而现在电路的本质是并联稳压,这样一来,就需要依靠稳压二极管来承担原来储备的功率。tvs虽然号称1.5kw,但那是瞬时功率,实际的连续功率规格很小,不适合这里使用。

2、如果还嫌稳压二极管的功耗过大/温度过高,又允许使用别的规格的继电器的话,那么,可以选5V或6V的继电器,并相应改用稳压二极管。

3、经以上改动后,通过试验,找到合适的降压电容容量值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