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CXA1019和CXA1691资料,学习集成块特性

楼主(2023-05-13):
首先声明:本人文化程度不高,而且不怎么认识英文,阅读集成块资料比较勉强,因此该贴中我的理解未必准确,若我的理解错误,还请众位朋友指正。
第二:本贴所提到的CXA集成块并不特指SONY品牌,还包括UTC、SAMSUNG、无锡华润矽科(CD)、海威(HWCAT)等其它公司生产的同类集成块,对于不同厂家的同类型号集成块性能差异问题,本贴尽量不做讨论。
CXA1019和CXA1691的资料:

网友:
我平时也喜欢听收音机,现在能耐心听收音机的不多。是手机电视给不了的感觉……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看前级(高放、变频)增益,FM为39dB,AM为22dB,CXA1019/CXA1691/CD1691均是这样。显然,前级增益不高,这 ...

十几年前的许多地摊机,类似KK-9一样的,有很多在调频前加9018预放大,在调幅前面甚至有K212场管预放大,但是实际收听效果并不好,灵敏度平淡无奇,感觉与不加预放大的没有明显区别,这是什么原因呢?

楼主:
以前本坛有前辈说“CXA1019和CXA1691内部电路不同”,其说法侧重于二者性能参数,据说两种型号的集成块灵敏度和失真度不同?不过,两种集成块最大的不同是(1)脚功能的不同:1019(1)脚为接地脚,即集成块内部高频地与低频地分开,因此CXA1019(1)脚必须直接接地,否则某一部分功能电路无法正常工作。CXA1691(1)脚为MUTE静音脚,该脚直接接地或者经过饱和状态的晶体管接地,音频放大通道就被关断,因此CXA1691(1)脚是不可以直接接地的。如果用CXA1019代换1691,那么主板(1)脚外接电容应该换成跳线,如果用CXA1691代换1019,那么主板连接(1)脚的铜箔需要用美术刀划断。本坛曾经有贴子说用1691代换1019之后声音非常小,问题的原因就在于这两种不同型号的集成块(1)脚功能差别,只要做相应的改变,两种不同型号的集成块是可以互换使用的。
CXA1691(1)脚内部的电路,官方资料没给出电路,具体实现方法是直流电压控制静音还是直接旁路音频信号不得而知,我的kk-204收音机也不在身边,该脚的静音功能如何合理利用,众位朋友要亲自实验了。

楼主:
CXA1019/1691贴片28脚版,(27)脚为功放输出,(3)脚为功放交流负反馈接地电容。(3)脚外接电容容量会影响功放的低频响应,如果需要“语音滤波”滤除无用的低音,可以尝试减小(3)脚外接电容,再配合(24)脚耦合电容的高通滤波器,实现12dB/倍频程的低频衰减;如果需要通过降低音频功放来降低音频失真或者降低音频放大增益,那么(3)脚外接电容串联电阻可以实现;如果需要增加负反馈高频补偿电路,那么外接电容串联的电阻两端再并联电容可以实现;如果需要增加负反馈低频补偿,那么在(27)脚与(3)脚之间增加RC串联负反馈元件、(3)脚外接电容串联电阻可以实现。

楼主:
该集成块(12)脚为FM天线输入,(9)脚为FM高放负载调谐回路,显然,(12)和(9)之间是一只共基极天线放大;而且,资料还标注集成块(12)脚内晶体管发射极电阻为1k,该脚直流电位在FM状态下为0.3V,也就是发射极电流为0.3mA。根据共基极放大输入阻抗Ri=26mV/Ie,(12)脚内部共基极三极管输入阻抗大约为87Ω,再并联上发射极电阻1k,总输入阻抗刚好与拉杆天线75Ω特性阻抗相匹配。
由于集成块(12)脚内部是共基极放大,所以如果外接晶体管天线放大,那么外接放大器采用共基极是毫无意义的,只有采用共发射极或者共集电极放大才可能起作用。如果(12)脚外接9018共发射极放大,那么由于9018特征频率为1.1GHz,对于108MHz的有效电流放大倍数只有10倍,因此,即使外接共发射极天线放大,9018输入阻抗也只有小于750Ω才可能发挥实际的放大效果,要让9018输入阻抗小于750Ω须设置比较大的基极电流,即基极电流须大于35μA。

楼主:
(14)脚为混频输出。该脚内部AM和FM电路是完全分开的,AM状态集成块内部PNP管集电极输出,FM状态集成块内部NPN管输出。因此:如果CXA1019/1691仅使用AM模式,那么(14)脚可以不用串联电阻直接接中周初级;如果CXA1019/1691仅使用FM模式,那么(14)脚须外接电阻到地作为FM混频输出端跟随器发射极直流通路,该电阻官方推荐值为2k。

楼主:
集成块(15)脚为AM/FM切换脚,该脚直接接地为AM模式,与外电路断开为FM模式,且FM模式下该脚电位为固定1.3V,不随供电电压改变而改变;(8)脚为1.25V稳压输出,该脚电位器1.25V,不随供电电压改变而改变。故:如果需要外接天线放大晶体管或者中频前置放大晶体管,那么FM放大基极偏流电阻可接(15)脚,AM放大晶体管发射极接(15脚),基极电阻接(8)脚。这样,FM状态下FM天线放大或者中频前置放大处于工作状态,AM天线放大或者中频前置放大处于节能状态,AM状态下AM天线放大或者中频前置放大处于放大状态,FM天线放大或者中频前置放大处于节能状态。

楼主:
看前级(高放、变频)增益,FM为39dB,AM为22dB,CXA1019/CXA1691/CD1691均是这样。显然,前级增益不高,这可能是造成1691系列集成块灵敏度稀松平常的原因之一,经典的6管收音机AM单管变频级都可以轻而易举地做到26~30dB增益,对于有远程接收需要的收音机产品来说,增加晶体管FM天线放大和AM高放可能是必要的。如果仅从灵敏度方面考虑,CXA1019好像并没有显著的优势。

网友A:
引用 楼主:
(14)脚为混频输出。该脚内部AM和FM电路是完全分开的,AM状态集成块内部PNP管集电极输出,FM状态集成块内部N ...

14脚输出后能不能加三极管预放大增强信号灵敏度?

网友A:
引用 楼主:
集成块(15)脚为AM/FM切换脚,该脚直接接地为AM模式,与外电路断开为FM模式,且FM模式下该脚电位为固定1.3V ...

我的德劲DE-212开机默认调频波段,调幅按钮塌陷损坏了,有没有方法改为默认调幅波段?平时不用此机听调频

网友:
很好的讲解。

网友:
非常感谢老师。
真是技术好帖,必须打印出来保存。免得像以前那样,收藏后突然有一天发现收藏的帖子全没了

网友:
讲的非常好,感谢冰岛老师。

网友B:
引用 楼主:
集成块(15)脚为AM/FM切换脚,该脚直接接地为AM模式,与外电路断开为FM模式,且FM模式下该脚电位为固定1.3V ...

这个好像理解不了。AM状态放大状态似乎不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14脚输出后能不能加三极管预放大增强信号灵敏度?

能加,珠江收音机在中周与三端陶瓷滤波器之前加了一个9018,但实际并没有使灵敏度得到显著提高。集成收音机大多不缺增益(但CXA1691增益的确不高,勉强够用),外加晶体管提高增益也可行,不过制约收音机性能的问题根源在于选择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十几年前的许多地摊机,类似KK-9一样的,有很多在调频前加9018预放大,在调幅前面甚至有K212场管预放大, ...

调频增加一只9018的我用过,调幅增加放大的我没用过。凯隆KK-9(指针超外差版)主板设计了一个9018共发射极放大但是由于装上天线放大有噪音,该机出厂时并没有装这个天线放大,我后来给它补上去,对于信号特别弱的区域来说,加这个9018的确有一点灵敏度提升,不加这个9018用收音机拉杆天线什么也收不到,加上9018之后勉强可以收一两个但仍然有底噪。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德劲DE-212开机默认调频波段,调幅按钮塌陷损坏了,有没有方法改为默认调幅波段?平时不用此机听调频

按钮控制AM/FM的收音机,大多是两只9014组成双稳态,其中一只9014集电极接CXA1691(或者其它收音机IC)波段切换脚,开机默认波段是双稳态两只三极管不平衡,如果需要修改开机默认波段,须修改双稳态电路。如果要修复塌陷的按钮,可以尝试用圆珠笔弹簧绕成渐开螺旋状,替换原来的弹簧片,可能按钮帽也要修改。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好像理解不了。AM状态放大状态似乎不对吧。

哪里理解不了?(15)直接接地是AM状态,集成块内部是通过偏置电路直流电压切换的,内部AM电路和FM电路完全是两套没关联的。AM模式下,外接三极管放大发射极通过(15)脚外的机械开关直接接地,开关两端还并联着高频陶瓷电容,因此发射极是0电位,基极电阻接(8)脚1.25V获得偏置(或者接AGC),集电极电阻经过RC退耦电路接电源正极,这样,AM模式下三极管处于放大状态,FM模式下由于(15)脚电位1.3V高于(8)脚电位1.25V,三极管发射极反偏截止,外接AM放大器处于节能状态。

楼主:
(23)脚、(22)脚、(21)脚内部电路如图:
        (23)脚是检波/鉴频输出端,该脚内部串联有隔离电阻,与外接接地的0.01μF电容组成去加重时间常数元件(AM模式下该电容用于滤除中频成分)。(22)脚是检波/鉴频输出端经过33k隔离电阻和外接滤波电容直接取出AGC或AFC电压,(21)脚是(22)脚经过反相放大之后的AGC/AFC电压。故:AM模式下,(21)脚和(22)脚的AGC电压极性相反,如果外接AM高放或者中频前置放大,可以把放大器偏置接在合适的位置以获得正确的AGC控制(不过,厂家没说明哪个脚是反向AGC、哪个脚是正向AGC,目前我身边也没有使用CXA方案的收音机供测量);FM模式下,(21)脚和(22)脚输出的AFC方向也是相反的,按厂家资料说,如果收音机FM波段是“J BAND”,那么(6)脚AFC电阻应该接(22)脚,如果是“W BAND”那么(6)脚AFC电阻应该接(21)脚,这实际上与收音机的接收频率范围无关,而是低本振和高本振的差别,收音机的振荡频率低于接收频率,AFC电阻就接(22),振荡频率高于接收频率,AFC电阻就接(21)。我国的FM广播节目使用频率为87~108,一般采用高本振模式,这样,镜像干扰频率落在108.4~129.4,采用低本振模式,镜像频率落在65.6~86.6,比高本振模式容易受到干扰(该频率为VHF模拟电视广播频段,且多是发射功率较大的中央和省台)。另外,采用低本振的FM收音机,(21)脚滤波电容似乎没有使用的必要。

楼主:
(接3楼)据厂家资料,CXA集成块音频功放典型增益32dB,即电压放大倍数40;厂家给出的(23)脚AM检波、FM鉴频输出均为77.5mVrms——不过须注意,这是输入调幅信号调幅度30%、调频信号频偏±25kHz频偏的测试结果,广播电台发射的调幅波平均调幅度通常大于30%,调频频偏也远远大于±25kHz,因此收音机在实际使用时,(23)脚音频电平通常会远远大于77.5mV,被功放放大40倍之后,即使电源电压提升到12V(电压提升到12V也可以正常工作),功放增益仍然够用,中间不需要增加音频放大,对于大多数3~4.5V低压供电的收音机来说,甚至音频增益有点偏高了。低压供电的收音机如果使用直流音量控制,可以把电位器接地端串联的电阻适当加大,但是宽电压供电的收音机这样做会限制放音音量。

楼主:
对比过两种型号集成块的资料,二者的测试结果并没有显著差别,CXA1019只是音频功放失真度比CXA1691稍微低一些,1019典型值0.3%,1691典型值0.9%——不过,资料里还有个最大值,两种型号都是2.5%,也就是说不论是CXA1691还是CXA1019,只要失真度不超过2.5%就算测试合格,典型值0.3%还是0.9%可能并不那么重要。

楼主:
CXA1691集成块做的收音机,我在统调时感觉到,天线回路品质因数特别低,换漆包线或者重绕也没多大改善,降低天线输出抽头位置又会使灵敏度显著下降,天线回路选择性明显不及使用相似尺寸磁棒的晶体管收音机。对于CXA1691中波灵敏度和选择性的问题,我认为可以尝试通过增加一只9018高放管来解决(该方案没有实验过,如果您想按这种方法制作收音机,最好先在成品收音机上增加高放板做实验):
        如图:VCa是天线可变电容,L1是天线初级,L2是天线次级,L3是靠近磁棒天线的单匝空心再生线圈,C3、L4是谐振于455k的中频陷波器,C4是高放输出耦合电容,R4为集成块内部混频提供直流偏置;Q1是增加的高放晶体管,其基极偏置R1接集成块的AGC脚(21或22,目前还不知道应该接哪个),Q1发射极在AM模式下通过AM/FM开关接地,FM模式下波段开关断开,高放管进入节能状态。
        关于超外差收音机增加高放和再生,之前我在晶体管收音机上做过实验是可行的,高放集电极输出端增加中频陷波器的实验也做过,在有干扰的环境里一般能减少一点噪音,CXA1691天线输入端串接电阻的实验也在kk-9简化版收音机上实验过,不确定的就是高放管的偏置从CXA1691(21)或(22)取出是否合适,以及1691收音机增加再生高放之后是否会过载,等以后把那部收音机带过来再做实验。

网友:
引用 楼主:
(23)脚、(22)脚、(21)脚内部电路如图:

        (23)脚是检波/鉴频输出端,该脚内部串联有隔离电阻,与外接接地 ...

21脚有信号时电压变低,22脚有信号时电压变高。

网友:
引用 楼主:
CXA1691集成块做的收音机,我在统调时感觉到,天线回路品质因数特别低,换漆包线或者重绕也没多大改善,降 ...

刚好收了一台德生的R-202收音机,使用的CD1691芯片,目前没有拆机,中波灵敏度尚可,调频差点意思。便宜货暂时不折腾了,不过这小机器的外壳确实硬实,一点不拉胯,有空闲利用外壳改装一下线路。

网友(2023-09-10):
感谢老师。非常好的技术帖,希望能多点这类帖子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的德劲DE-212开机默认调频波段,调幅按钮塌陷损坏了,有没有方法改为默认调幅波段?平时不用此机听调频

改电子锁电路部分逻辑就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C:
改电子锁电路部分逻辑就可以

具体操作方法?

网友(2024-04-15):
引用 楼主:
该集成块(12)脚为FM天线输入,(9)脚为FM高放负载调谐回路,显然,(12)和(9)之间是一只共基极天线放大;而 ...

这个输入电阻是否可以用仪器测试出来 ?

网友:
冰岛大师作品,必是精品。

网友:
我刚买了个cd1691套件,到手后在看看

网友(2024-05-25):
认真学习了,对单片机的认识有了很大的提高,谢谢冰岛老师的奉献!有时间将进行实践。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前级(高放、变频)增益,FM为39dB,AM为22dB,CXA1019/CXA1691/CD1691均是这样。显然,前级增益不高,这 ...

AM前级电压增益22dB(这是混频器的增益)是不高,但是如果算上共集电极高放后的功率增益还是不错的。官方虽然没有AM输入阻抗,但是显然比晶体管收音机第一级高很多,磁棒天线输入端抽头1/4左右,晶体管磁棒天线输入圈数比1/10.这是因为共集电极高放的输入阻抗高,对提高灵敏度大有帮助。

网友(2024-11-13):
引用 楼主:
集成块(15)脚为AM/FM切换脚,该脚直接接地为AM模式,与外电路断开为FM模式,且FM模式下该脚电位为固定1.3V ...

用15脚给天放基极供偏流(基极电阻15K),会拖低15脚电压(约0.85V左右),导致功放音小,甚至无输出,不知为何!

网友(2025-02-20):
引用 楼主:
CXA1691集成块做的收音机,我在统调时感觉到,天线回路品质因数特别低,换漆包线或者重绕也没多大改善,降 ...

冰岛老师,两台数显1691收音机中波灵敏度低尤其低端,咋回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