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容易成功的矿石收音机

楼主(2023-05-13):
外型借签了上海祥福朔胶老师作品,一架仿古矿石收音机。双回路L 1在L 2里面,1 六圈一个抽头共48圈,分线器是现在很难找到的,胶木分线器,L 2九十圈,骨架是从祥福朔胶老师那得到的,L 1可从6圈变化为48圈,2可从8卷到九十圈之间调整。电感量调整范围之大,小白也能成功。矿石是白铅矿的。矿石是把底托用电铬铁把锡絲融化灌满然后把方铅矿放里面继续用电烙铁加热,直到锡全部熔化,这时方铅矿不会虚接。为了减少损耗特意淘了一个电桥,为的是用电桥上面四个铜镀银接线柱。在北京传媒大学宿舍楼用两米多鱼杆天线可以收到两个强电台,一个弱电台。为了防止线圈松动先把纸筒浸蜡再绕漆包线,线圈绕好后用吹风机热风把蜡吹化,冷却后滑珠上下调整不松动。所有锣絲全部采用一字口的铜锣絲,铜锣絲导电好点,没有交叉线搭萠走线。一字口为了仿古更贴近点,哈哈

网友:
非常漂亮,用心之作,大力点赞!!!!!!

网友A:
漂亮的制作。请楼主介绍一下 耳机。谢谢!!(图上缺一个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漂亮的制作。请楼主介绍一下 耳机。谢谢!!(图上缺一个电容)

耳机为上海永光两千欧的,灵敏度挝高的。另外图中固定电容可有可无。忘记画了,谢谢提醒。

网友:
构思巧妙,古典风格,连短波都能覆盖了。

网友:
精美的古董矿石收音机

网友B:
外形到做工都非常不错 把滑珠接到二极管的正极处似乎更合理,供参考。

网友B:
引用 楼主:
耳机为上海永光两千欧的,灵敏度挝高的。另外图中固定电容可有可无。忘记画了,谢谢提醒。

矿石机的这个固定电容需要有,可以去除检波之后的高频残余,老的矿机书对这只电容作用有专门的叙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外形到做工都非常不错 把滑珠接到二极管的正极处似乎更合理,供参考。

分析的很对,也很有道理。试过就是人体触碰滑珠干扰大。当手碰到滑珠时声音就立刻小了,权衡利弊后觉得用地线短路线圈利大于弊。个人观点仅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B:
矿石机的这个固定电容需要有,可以去除检波之后的高频残余,老的矿机书对这只电容作用有专门的叙述。

说的没错,确实是接上这固定电容器后去高频残余,对音质有一定的改善作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说的没错,确实是接上这固定电容器后去高频残余,对音质有一定的改善作用。

那个是高频电流的旁路电容,如果你的耳机在2000Ω以上就可用可不用,如果是压电耳机就必须把这个电容换成33k电阻才行。

网友(2023-11-03):
构思巧妙,古典风格,漂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