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三洋中周电容问题

楼主(2023-05-13):
fm的T302内附电容选多大的?另外中波T303,T304分别选择多少容量的?谢谢

网友:
矿坛有很详细的介绍TA7640Ap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673025-1-1.html

网友:
如果手头有瓷片电容的话自己动手换吧!一,找一个比中周屏蔽罩圆孔稍小一点圆柱,顶出内芯(不能顶调节磁芯)。二,将底座和塑料支架做好记号以方便复原,拆下支架。三,底座上端引脚找到瓷管电容引线,用缝衣针分离出漆包线和电容引线,用锋利的壁纸刀从引脚处切断电容两端引线同时要记住电容连接的脚位,推切断的引线把瓷管电容从底座下取出(要保证电容完好且可以焊接入电路,这样可以防止换新失败后有旧的电容在),挖出的电容用电容表测出容量,在备用电容中测出相同容量电容备用。四,将挖芯中周复原后焊接入电路板上,把备用电容接入相应脚位,通电试机微调磁芯即可。要记住磁芯初始位置,要改完一个改一个,即使失败也可以恢复原来的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