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做个电子兆欧表,试画了张图,请大家给点意见

楼主(2023-05-14):
我是搞电气维护的,对弱电这些不太懂,又有些兴趣。
现在想做个电子兆欧表,不需要太高电压,500V就差不多了,参考着网上的晶体管耐压测试仪,试画了张图,
请大家给点意见,看看哪些再需要改改,在此先感谢大家。

网友A:
有非常多的电源电路可以用,为啥用555?就是用34063也比555方便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非常多的电源电路可以用,为啥用555?就是用34063也比555方便吧!

我是参考着这两个电路画的,34063不太了解啊,下面这个34063的图可以吗?怎么完善他?

我是参考着这两个电路画的,34063不太了解啊,下面这个34063的图可以吗?怎么完善他?

网友B:
市面上,有成品的数字兆欧表,也不贵,就几十元,买一个来用就行了。

网友C:
555 做兆欧表的两个图,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C:
555 做兆欧表的两个图,供参考

感谢分享,第一张图我也收集了,第二张图外语看不懂啊,看电路图他那个变压器有点特殊吧,不过他这个电路也可以参考参考,多谢多谢!

网友(2023-07-05):
引用 网友B:
市面上,有成品的数字兆欧表,也不贵,就几十元,买一个来用就行了。

  我近日花80块钱在咸鱼上买了一只二手胜利VC60B+数字兆欧表,很新,有250V,500V,1000V三档,到手只要将电池仓的弹簧换一下。

网友:
年前买的。

网友D:
6F22电池用在这种兆欧表上,撑不了几次测量啊。实测VC60B+在250V,500V档测量万用表直流电压档10MΩ内阻时,工作电流约30mA,1000V档时是50mA。它由6节5号电池或者直流电源插孔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D:
6F22电池用在这种兆欧表上,撑不了几次测量啊。实测VC60B+在250V,500V档测量万用表直流电压档10MΩ内阻 ...

我是用两个锂电池串联,放进6F22的壳子里,用于各个数字表,续航时间长一些。再者,这个兆欧表用的时间不长,我感觉还可以。

网友:
不太懂这玩意为啥要自己做呢? 成品才200多吧。  尤其是涉及安全的设备, 要是你DIY的东西故障导致没测出问题。 发生安全事故你要不要负责?

网友(2025-03-22):
三楼的图可以使用,表盘需按电阻值分布重新设计,最大电流嘴硬0Ω,最小电流对应最大电阻值。
要紧缺测量可以设计为多量程刻度,不同的限流电阻对应不同的档位。

网友:
上MCU,用ADC采集不是更方便嘛
然后输出到数码管或者LCD、OLED、TFT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