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启Intel virtualization technology (Intel虚拟化技术)影响开机时间?

楼主(2023-05-14):
BIOS里开启或者关闭CPU的Intel virtualization technology (Intel虚拟化技术),开机时间有显著差别,是什么原因?或者只是偶然?

网友A:
多测试几次。
不要看第一次的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测试几次。
不要看第一次的结果。

平时都是关闭,开启有开机两三次,现在又关闭了。

网友B:
不用虚拟机这个推荐关闭,用虚拟机的话这个是必开的,否则你的虚拟就跟拖拉机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用虚拟机这个推荐关闭,用虚拟机的话这个是必开的,否则你的虚拟就跟拖拉机一样

装虚拟机肯定要开,不过PCem装win98好像开了也没用,PCem通过各种ROM模拟真实的计算机环境,可以模拟奔腾MMX的CPU和Voodoo2的3D显卡,但慢的要死。主要的别的虚拟机装win98不支持3D加速。

网友B:
引用 楼主:
装虚拟机肯定要开,不过PCem装win98好像开了也没用,PCem通过各种ROM模拟真实的计算机环境,可以模拟奔腾 ...

PCem和Bochs是一类东西,它是模拟器,不是虚拟机,虚拟机的系统运行在真实的cpu上,而模拟器实际上是用软件模拟机器指令,速度根本不是一个数量级的,同时它和硬件CPU的虚拟化功能也没有任何关系,所以你开了也没用

模拟器的好处是debug功能十分强大,对于开发操作系统内核或BIOS程序来说是很有用的,所以一般是搞这类开发的人用的,用来跑真实系统很够呛

楼主:
引用 网友B:
PCem和Bochs是一类东西,它是模拟器,不是虚拟机,虚拟机的系统运行在真实的cpu上,而模拟器实际上是用 ...

确实够呛,我的三代i5通过PCem跑win98,PCem显示的CPU占有率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