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海尔滚筒洗衣机故障代码E4问题?

楼主(2023-05-14):
请教海尔滚筒洗衣机故障代码E4问题,已查过进水龙头通水,清除进水杂物,测量电磁阀阻值4K多正常,但开机三个电磁阀这有一个有220V电压,其它二个电磁阀无电压,检查主板可控硅是好的,在这种情况下要换电脑板吗?

网友A:
海尔洗衣机“E4”故障原因
全自动洗衣机显示“E4”代码,一般是进水功能出现问题,提示没有进水或是进水时由于流速过低导致时间超限。
1.水压过低
海尔洗衣机出现“E4”也可能是因为水压不够。如果水压过低,洗衣机进水会变得很慢。这时候可以检查热水器的进水口和洗衣机的进水口是否共用,如果家中水压不是很高,建议将两个进水口分开,或者可以在网上买一个增压器。使用洗衣机也尽量避开用水高峰期,这个时段水压也是比较低的。
2.洗衣机没水
全自动洗衣机使用时出现“E4”故障,也可能是因为洗衣机里并没有进水,先检查洗衣机水龙头是否打开或出现损坏,还有就是查看家里是否停水,如果没有打开,只需要打开水龙头,重新启动机器就可正常使用。
3.进水阀滤网堵塞
全自动洗衣机显示“E4”,还有一种因素就是滤网被杂物堵塞,这时候需要检查进水阀过滤网是否被杂物堵塞,拧开进水管清理进水阀,可以用废旧牙刷进行清理。
以上摘自网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海尔洗衣机“E4”故障原因
全自动洗衣机显示“E4”代码,一般是进水功能出现问题,提示没有进水或是进水时 ...

上述原因都排查过,没问题,就是开机时测量进水的三个电磁阀,其中二个没有220V的交流的,是不是电脑板坏?测量电磁阀阻值都是约4.6K是好的。

网友:
从你的表述看好像该洗衣机使用了三体进水阀,我觉得,开机只要有一个电磁阀通电(有预进水阀)就应该有水流入洗衣机,通过电磁阀对应的管道可以判定进水流向那个位置。电磁阀通电状态下拆开水龙头一侧进水管,用嘴吹一下,无阻力才行,如有阻力就要认真清洗过滤网,电磁阀以及相应水道,实践中并不是简单清洗过滤网就可以,还要拆下滤网清洗管道,我用废旧进水管截取一小段,装在进水口,倒入洁厕精除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