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喇叭和输出牛的疑惑

楼主(2023-05-15):
1,有谁知道这个喇叭的阻抗是多少?
2,输出牛初级两绕组电阻分别为203、27欧,看上去小绕组作滤波平衡交流声用的,但假如是用同样粗的线,那么小绕组的匝数至少是大绕组的10%以上,这个貌似不多见哦,会不会是超线性的牛?4~50年代收音机有没有超线收音机?(6SQ7+6V6)

楼主:
这个是近似线路图,不知道喇叭和输出牛是不是被换了

网友:
牛的次级断开测喇叭试试

网友:
喇叭阻抗好说。普通喇叭测试下直流阻抗,往上靠一下即可。

至于初级咋用,就不知了。我的看法是先照着一个方向用起来。27欧那个小绕组,平衡交流声,也未必有效果。如果你能测试电感量,阻抗等数据,就好办了。

我刚修过一台RE-830,他那个平衡交流声是2组接近一样的匝数。  半波整流,就一级滤波,5V多的纹波,喇叭居然无交流声。

楼主:
3.8欧,变压器上印了两行数字:输出变压器 02506  004150,背面:国营广播器材厂

楼主:
阻抗不会测,电感3.5H,0.033H,漏感0.067H

网友:
我试算一下哈。

匝数比N=
>> (3.5/0.033)**0.5
10.298573010888745

那么 阻抗就是:
按照8欧喇叭:
>>> 10.29**2 * 8
847.0727999999999

按照4欧喇叭:
>>> 10.29**2 * 4
423.53639999999996
>>>

你这个对吗?  423欧的阻抗,不大对把。  电感量再测试下看看,准?

楼主:
电感表比较低挡,偏大

网友:
我翻了翻,我以前测试的帖子。电感量和测试方法关系很大。

但是用初级通交流电测试是比较准确的。
方法就是初级通高压的交流电,测量次级空载时候的电压。
我不知道这个变压器直接通220V行不行,建议你通的电压低一点,譬如几十V的交流电,测量次级。

这样可以得到变比N,然后就知道初级阻抗了。

楼主:
0.033H是滤波绕组的电感,不是次级

网友:
70年代时有一个这喇叭,标的阻抗是3.5欧/1瓦,灵敏度不高。也是大管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0.033H是滤波绕组的电感,不是次级

亲,这个坑浅而直接。

楼主:
我只是怀疑这个A抽头是接整流滤波电容还是6V6的帘栅极(超线性)

网友:
多极管三极接法及超线性接法早在1947~1948年就出现了。但是收音机里很少采用,初级三个头的输出变压器多为平衡交流声用,电磁电路安匝相等交流磁场才能抵消可以判断其作用极其有限。而超线性接法只有东方红82-Y和803收音机里使用,但是看一下输出变压器数据可知其作用微乎其微。

网友:
记得上海160A的输出变压器是个沥青浇灌的,带中心抽头,圈数比为2800:60, 电阻比约为 330:10。你这个变压器,加个交流电压,测一下圈数比,再作判断的线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