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电瓶问题咨询

楼主(2023-05-15):
原车自带瓦尔塔电瓶完蛋了。拼多多下单买了一个。用了8个月电瓶就不行了。五一出去游玩回来的时候停车上个厕所就启动不起来了。后来搭电着火。估计是买到翻新电瓶了。保质期说是一年。打电话咨询售后说让检测一下。最近看了网上卖的100左右的蓄电池检测仪。可以显示内阻和效率的那种。不知道好用吗?还有哪个卖100块钱的汽车搭电宝好用吗?有用过的说下。不胜感激。车是快10年车龄的老车了。不想在投钱进去了。

网友A:
强烈建议厂家恢复手摇启动功能,一个馒头可以启动好多次

网友:
电瓶不能省,下次把你扔路上,几个电瓶的钱就出去了。换电瓶要去本地实体店,我的比亚迪f3,去年换的瓦尔特,用原车的置换,300出头,销售会当面扫码验货,填写售后单子,现在又买了个车,f3当备用车了,偶尔两三个月开出去溜一次,都是一把着车。

网友B:
我的车是发条启动的,手摇10秒钟上劲,一拉就着。电瓶太重了,老拖着浪费汽油!

网友:
同样问题,这东西不能图便宜

网友C:
买一堆东西,然后你会发现,还是换电瓶合适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车是发条启动的,手摇10秒钟上劲,一拉就着。电瓶太重了,老拖着浪费汽油!

不知道你的发条有多重,人得上多长时间才能启动一次。

网友:
车是快10年车龄的老车了。不想在投钱进去了.
但是,电瓶是一定要投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车是发条启动的,手摇10秒钟上劲,一拉就着。电瓶太重了,老拖着浪费汽油!

手扶拖拉机是有这种启动方式

网友:
没用,你测的结果人家不认。 别抱有侥幸心理,就是翻新的,。 淘宝瓦尔塔官方旗舰店的60AH的普通电瓶才四五百。

网友:
现在有些二手车商都是用搭电宝 上次电池坏就是找买车的

网友:
买正品电瓶,这个钱不能省。。。。。。

网友:
到品牌旗舰店不会有假的。搭电宝什么的也不需要,实在不能启动了,打保险公司电话,有免费搭电,十几分钟就到了

网友:
不知道您开的是什么车,如果带启停的那绝对不能乱买,否则撂你在路上没商量,这种配件建议还是在本地实体店买,有保障。

网友:
实体店或京东旗舰店买吧,拼多多还是算了吧...

网友:
有些东西可以贪便宜试试比如手机架小装饰啥的,汽车上重要东西就不能贪便宜。

网友:
电瓶自己换,网上购买确实不好说,店子里换,直接上门帮换好,回收旧电池,至少能找到人,再有,价格估计也差不了多少,300多的家里两台车都换了,挺好用

网友(2023-06-24):
直拉涂虎之类的店换个吧,也不贵。买启动电源就买超级法拉电容。那玩意好使

网友D:
拼夕夕上买的电瓶能用8个月?吹牛没有这样吹的。能用8天就谢天谢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拼夕夕上买的电瓶能用8个月?吹牛没有这样吹的。能用8天就谢天谢地了。

前阵子去检测了一下电瓶,说我的电瓶是好的,就是饿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买一堆东西,然后你会发现,还是换电瓶合适

确实是这样, 最省钱省力。

网友:
我在京东下单买电池,网上付款,厂家指定我到当地的经销商处取货免费安装,取走原车电池。靠谱。

直接把电池邮寄给个人的,肯定不靠谱。

电池都不靠谱,质保能靠谱吗?

网友E:
引用 楼主:
前阵子去检测了一下电瓶,说我的电瓶是好的,就是饿死了。

发电机工作不正常!发电机碳刷磨损严重。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发电机工作不正常!发电机碳刷磨损严重。

这个怎么测?测充电电流吗

网友:
100左右的充电宝就是汽车启动电源,这个可以的,我用过,4.排量的汽车,一下就着火,貌似充满电能启动2-3次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强烈建议厂家恢复手摇启动功能,一个馒头可以启动好多次

就是钥匙不好带。

网友(2023-11-23):
有蓄电池检测仪也不是万能,还是每周或半月开几十公里也许更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怎么测?测充电电流吗

着车状态下测量电瓶两端电压是不是14.5V左右。

网友:
买4个大单体磷酸铁锂串联  注意内阻容量一致性要好    保护板都不用   做好隔热    又便宜又好用

网友(2024-01-27):
现在的免维护铅酸电池不同于以前要加水的铅酸电池。免维护铅酸电池在出厂时就已经加注好了电解液,所以只要一出厂就开始算寿命,即使没卖出去在店里一样是有衰减的。如果买到那种放了一两年的电池到手也就已经快挂了。加稀硫酸的那种不一样,放在店里几年也没问题,卖出去时加注好寿命才从那时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