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线杆攀线(拉线)电死人的现象,有人听说过吗^_^

楼主(2023-05-15):
某的家乡,多年前,有一个妇女阿姨去算命,算命的先生对她讲,你将会有一笔意外之财。阿姨听后,哈哈大笑:我都60来岁了,怎么会有这样的事?不久,她去农田插秧还是干什么,死在了田边的电线杆的攀线上。后来,县电力局来人,确认她被电线杆攀线电死,赔偿了她家几十万……

网友:
不规范的拉线,规程规定:拉线 中上部2/3以上处必须加绝缘子,下部两米必须加装绝缘护套。

网友:
高压绝缘子污染闪络 漏电时水泥杆是带电的 若干年前 本人骑车上班途中听到有放电声 抬头看到架空线杆高压绝缘子闪络(当时阴天)到单位后給供电局 打电话 说清了故障情况和线路杆号 对方表示感谢 中午下班再路过时 电力检修已结束 正要撤离 因与带班长熟识 交谈时其称 绝缘子污染闪络会给供电线路带来额外的电损 为减少这种损耗 电力部门会每年组织人员 分段停电 蹬杆擦拭绝缘子 对于水泥 化工等重污染环境这样的工作每年要进行数次 现如今经济发达很多高压供电已是电缆地埋 电力绝缘技术已经获得长足进步 大电网 主干线的维护已不可同日而语

楼主:
电线杆的攀线(防止电线杆倾斜的拉线)与电线杆上的电线毫不相干,并且埋入了地里一定深度,按理来说是接地了,怎么会电死人呢?

楼主:
早段时间,我受邀去帮朋友看三相不平衡电路时,三相电的断路器我亲手关断了,手摸零线时明显感觉被电麻了,立即意识到外面三相电负荷不平衡造成零线带电。当即与电厂相关人员联系,证实该段三相线路出问题了……

网友:
我原来单位有一根10KV电线杆的拉线,几个人被电过以后,测了一下,确实有电,雨天电压很高。

后来就降低拉线位置,

网友:
在本地也听说过有这个现象发生!

电线杆的攀线(防止电线杆倾斜的拉线)与电线杆上的电线毫不相干,并且埋入了地里一定深度,按理来说是接地了,怎么会电死人呢------从理论上说确实是这样!电业局为了防止类似事件再发生(怕赔钱),于是就规定:拉线 中上部2/3以上处必须加绝缘子,下部两米必须加装绝缘护套。

网友:
农电不规范拉线,斜拉线不加绝缘子,可能有这种现象,国家电网没有这类事故,电杆的斜拉线中间有瓷绝缘子,下端是接地,不会出现这种事故。

网友:
上世纪80年代我的一个同学,小学就辍学了,村里安排他挖一条10KV高压线杆坠线石头,当时嘱咐他挖出来不要动,结果他想搬出来,当场触电身亡,在当时那个年代好像也没得到什么赔偿,哎已经走了四十年左右了。

网友A:
不规范的电线杆拉线是没有绝缘子的,而且农村的接线也不规范,拉线碰到上面的电源线也是可能的
拉线是接地的怎么会电死人呢?有时候我也怀疑,经常在新闻看到下雨积水路灯杆漏电导致路过的人被电死,确实想不明白是怎么回事,旁边路过的人跟大地之间的电阻怎么也得大于路灯杆跟大地之间的电阻吧,不过确实经常有这类事情发生。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规范的电线杆拉线是没有绝缘子的,而且农村的接线也不规范,拉线碰到上面的电源线也是可能的
拉线是接地 ...

跨步电压造成的触电

网友:
不是有笑话扶电线杆磕泥被打断胳膊嘛,地阻这玩意,不是埋了就阻值变小,有的不放降阻剂还不如地表呢(特定条件,比如小雨)。至于高压电,属于感应电,这个很常见

网友:
接地电阻大,漏电电阻小,达到一定程度,就会电人

网友:
人体能承受的电流太小,雨天电阻又低,十几伏的跨步电压就可能造成心脏痉挛,所以雨天一定要远离带电体。

网友:
10kv电杆上拉线都是有很多绝缘子,拉线也是在电杆上也不是在高压导线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