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线对可变电容的容量的影响

楼主(2023-05-16):
在有些矿石收音机电路图中,天线和地线是直接在在lc回路上的,这里包括单回路和双回路的,单回路就是一个线圈,一个可变电容,一个检波器和一个耳机。双回路是可变电容和一个调谐线圈并联,两段接天线和地线,另外还有一个线圈接检波器和耳机。
但是天线和地线就是属于一个电容,直接加在lc回路上等于增加可变电容的电容量,不但让调谐范围向低端移动,而且范围变小了,比如我最早做过简单的二极管矿石收音机,用一个空气可变电容和一个线圈的磁棒的那种,接上天线后,明显感觉中波684千赫的抚顺台移动到1000千赫那里了,而且调节范围变小了,1143千赫的交通台没了,747千赫的音乐台和684靠一起了。
所以一般矿石收音机的天线接入都会串联一个25pf左右的电容或者有一个单独的天线线圈。但是这样做的话,效率就会打折扣,对于矿石收音机那种只靠天线的能量来推动耳机的可怜信号来说,音量会减少很多。
所以效率高的矿石收音机都采用多抽头来匹配,做到效率最高。
用270pf的可变电容配70圈天线线圈,和用540pf(270pf可变电容并联),配35圈天线线圈的lc回路,是不是天地线直接接入后者的lc回路的影响更小些呢。

网友A:
通常几米长的天线,对地都会有60~150pF不等的电容量,视天线的实际摆放情况而言。这些电容直接并联在调谐回路上,影响绝对是很大的。所以在调谐回路之外另外再绕一个几圈或者1/10调谐绕组以内的天线绕组是必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常几米长的天线,对地都会有60~150pF不等的电容量,视天线的实际摆放情况而言。这些电容直接并联在调谐回 ...

因此,我想如果用360pf的双联可变电容,那么合并后变成720pf的大容量可变电容,如果是中波只需配30圈就可以了,而且直接接天线,应该影响不大了

网友:
我一直用llllllxing版主的方法:270X2---14~540范围的可变电容加在LC之前再接长天线,根据台强弱决定要声音大还是要选择性高。不过我这里白天就2个本地的,晚上有稍远的,包括1557旁边的锣鼓台、东南亚台,,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此,我想如果用360pf的双联可变电容,那么合并后变成720pf的大容量可变电容,如果是中波只需配30圈就可 ...

那覆盖率肯定大大降低,必然的。

网友:
双回路,多抽头,线圈间距可调,给自己留“活动”余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