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针表加装RX100K档

楼主(2023-05-16):
前段时间,有坛友想给指针表加装RX100K档,抽空做了些实验(主要是治手痒 ),发帖总结一下。

现有的RX100K档基本都是单管放大,基极电流Ib即测试电流,满偏时,Ib=E/(欧姆中值*100K),半偏时减半。Ib放大后注入欧姆表头网孔,根据Rf*Ic=Vo(常数),即可知注入位置。极简电路误差很大,主要是测试电流太小。
以1.5V的MF47C为例,满偏时Ib=1.5V/1.65M=0.91uA,0~0.91uA作为测试电流,首先很容易被干扰,
其次,即便hFE为500,Ic也不会超过0.5mA,这个电流,管子已经脱离了线性区。
管子的温漂更绕不过,实验时冲着管子使劲儿吹口气,指针都会动 ,要想线性好还得单纯分压,只是需要上百伏电源,
但现在DC-DC升压板随处可见,电压不必是RX10K的整10倍,高些的话可以减小Rf,如果低于10倍则Rf变大,可能与电位器或表头冲突。

若坚持单管扩流,实验的结论是尽量提高电压、适当负反馈,并在半偏时校准,组合这些措施能显著提高精度,没有工厂会仔细调试,但业余DIY就不是问题了。
具体实验对象是U201,因此借用了22.5V电池。因为只是实验,所以只用了它的表头,所有电路都是临时搭的。
手头有不少进口小管,挑选了1只2SA1015,T7测量hFE约200,跟UT61E+测的差不多(用实验数据算实际为240)。
半偏时Ic=(22.5V/5M)*200≈1mA,查PDF基本是其Q点。
确定Re比较麻烦,需要一个个阻值重复试验。

补充内容 (2023-5-18 11:44):
上面的图红黑表笔画反了。

楼主:
一些实验时的照片。实验全过程,均保持欧姆电位器为1.8K(标称电压下,在RX10K调零的结果)。

楼主:
根据之前的分析,指针表测量1/4~4倍中值电阻时,误差不超过10%,示值相对可靠些,因此实验时以625K、2.5M、10M为测试点。

楼主:
高压线性电路,电流注入点跟RX10K相同,用刚买的耐压测试仪产生高压,电压不是太稳。

网友A:
厂家成熟的方案,
有源表头

网友B:
今天心情不好,消化不了。慢慢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厂家成熟的方案,
有源表头

有源表头比较好,在另一个帖子里提到过,就是得独立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今天心情不好,消化不了。慢慢看,

据说,去淄博撸个串儿就好了

网友B:
利用高压的比利用1.5V的好。

网友C:
很好,生命不息,折腾不止。
不知加了以后档位如何处理
再加一个小的波段开关?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源表头比较好,在另一个帖子里提到过,就是得独立电源。

因为β不一样,是不是调整很麻烦?

网友:
恭喜加精华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好,生命不息,折腾不止。
不知加了以后档位如何处理
再加一个小的波段开关?

单管方案,改hFE档最方便,
或者,加个3刀2掷开关,在RX10K和RX100K间切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因为β不一样,是不是调整很麻烦?

放大倍数不同,对调试繁琐与否没有影响,理论上主要影响分流点位置,即Rf大小。

楼主:
电路计算
1、根据RX10K档确定欧姆电位器的阻值
25*10K=250K …… RX10K档的内阻
22.5V/250K=90uA …… 满偏时RX10K档的测试电流
0.9+8.1+ … +5.1k=6k …… RX10K档的分流支路电阻
90uA*6K=540mV …… U201欧姆表头网孔的极限压降
540mV/50uA=10.8K …… 欧姆表头网孔的总电阻
10.8K-(0.9+8.1+81+810+5.1K+3K)=10.8K-9K=1.8K …… 标称电压时,欧姆电位器的理论值
2、计算网孔的满偏电流
现假设E=22.5V,hFE≈200。
Ib=22.5V/2500K=9.0uA …… 满偏时的测试电流
Ic=9.0uA*200≈1800uA …… 满偏时注入网孔的总电流
3、根据网孔极限压降和总电流,计算分流电阻Rf
540mV/1800uA≈300Ω …… 网孔的分流电阻
4、根据Rf确定抽头位置
300Ω-(0.9+8.1+81)Ω=210Ω
抽头位置在81欧右侧210Ω,即应将0.5mA档的串阻810Ω拆分为210Ω+600Ω。
0.3k//(10.8k-0.3k)=291.67Ω …… 网孔内阻(BJT的负载)
5、估算Rb的阻值
查询PDF,或使用仪器(如T7)估测BJT的Vbe,假设为550mV。
22.5V-0.55V=21.95V …… 满偏时Rb的压降
21.95V/9uA=2439.0K …… Rb的阻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因为β不一样,是不是调整很麻烦?

电路调试
1、在RX10K档调零,此时W1应约为1.8k(若偏差过大,检查裸表头并校准基础档)。
2、将Re调整为500欧左右。
3、在表笔间串联微安表和2.5M标准电阻,用另一块电压表监测电池的在线电压。
4、接通电源,读取电压表读数,假设为21.8V。
5、调整Rb,使微安表读数为21.8V/(2.5+2.5) M =4.36uA。
6、调整W2,使指针半偏,待晶体管温度稳定后再进行下一步。
7、分别测量625K和10M标准电阻,误差过大可重新测量2.5M中值电阻,若发现指针发生漂移离开中点,应稳定晶体管温度或检查电压是否变化,如果指针未漂移,可将Re增加或减小50欧。处理完返回第4步,重新计算并调整中点。
8、短接表笔,指针应该在0欧附近,否则应查找原因。
① Rb的最终的值应加上微安表的内阻。
② 应在环境温度稳定的情况下,尽快完成调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利用高压的比利用1.5V的好。

没错,电压的影响非常明显。
一般放大器总得规定个天花板,但在这里Rx是任意的,相当于大范围地改变着偏置,
提高电压相当于抬高天花板,但地板就没办法了。
所以这么个简单的东西还真不好控制,只能保证在多大测量范围内、达到多大的精度。

另一个重要因素是在什么状态下校准——半偏状态、还是满偏状态。
第三个是负反馈,它牺牲了些增益,换来稳定。

事先对这3个因素的各种组合做了些仿真,主要结果如下。X轴是Rx,单位千欧。

网友B:
线路板装不上去是一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线路板装不上去是一个问题

不用板子,增加1只三极管、2只电阻,把810欧拆分为165+645,
如果改hFE,重新接线就行,如果共用RX10K,就再加个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线路板装不上去是一个问题

你的hFE改成RX1K了,所以加开关共用RX10K比较好,
开关看看能不能利用hFE插座孔,或者在右侧开个小方孔,
PNP和Rb、Re焊成一坨,随便找个地方就行。

PS:1楼的图,红黑表笔画反了 ,应该颠倒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hFE改成RX1K了,所以加开关共用RX10K比较好,
开关看看能不能利用hFE插座孔,或者在右侧开个小方 ...

近段时间家里有事情,这个慢慢再说,我有101可以试一下用hFE,过一段时间再说,

楼主:
101的内阻是201的3倍,仍然用22.5V扩流方案的话,管子无法工作在线性区。
不如直接用高压线性方案。

网友D(2023-07-01):
楼主厉害,学习了!
刚刚学电子时有一台航舟U201,可惜被同学借去烧了,重新买了MF500。现在基本数字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厉害,学习了!
刚刚学电子时有一台航舟U201,可惜被同学借去烧了,重新买了MF500。现在基本数字表了。

可惜了,表头坏了吗?

网友D:
可惜了,表头坏了吗?

万用表烧了,表头好着,线绕电阻烧了我修好卖给我们街道电工了
然后买了上四的MF500,MF500表最后表头突然不通了,寄到上四维修(50元),回来感觉阻尼不如以前,应该是换了表头。最后也出给朋友了。
后来朋友送了一款老款MF500-B,外磁70年代的,也被亲戚借去测量汽车电路,同样烧了,我拿回来一看悲催了,他看坏了拆开看,把表头拆散了,哎现在就剩电阻挡位开关一直留着。

网友D:
指针表一般人不能借给他,借了不会用基本就弄坏了,现在的我的老指针表MF30谁都不借

网友:
引用 网友D:
指针表一般人不能借给他,借了不会用基本就弄坏了,现在的我的老指针表MF30谁都不借

准备两块35元左右的表,预备借给别人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万用表烧了,表头好着,线绕电阻烧了我修好卖给我们街道电工了
然后买了上四的MF500,MF500表最后表 ...

这可真是......

网友:
说的对,现在只借给他们便宜的数字表),烧了也不可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