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验工频正弦波逆变电源

楼主(2023-05-16):
前几天看网上小视频,有做逆变电源的。也打算做一个,实践一下看看。
      说干就干,于是从某宝邮购了一块驱动板(自己做的话,元件的选购是个麻烦事)。变压器的话邮购一个也要200多元的样子,正好手头有个大功率自耦变压器,那就改制一下重绕线圈吧。
邮购的板子与1000W的方波逆变器体积相当

初步试一下,试带200W灯泡(电阻负载)效果还算可以,准备拉到1000W负载(感性负载)再试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有板子的图纸资料,若是3525做驱动的话,200KHz是能做到的,高频板子布线都是麻烦事,容易自激......

首先 3525 是方波不是正弦波,其次,如果一个逆变器有 3525,那么它通常是 3525 升压到高压直流再逆变,你要接一个大约 14.5V 变压器升压,说明不是先升压再逆变,而是先逆变再升压方案。

最后你的逆变板和工频变压器之间有一个大电感,那么它大概率不是工频正弦波,而是 SPWM 合成方案,你的逆变器上有一个竖起来的小 PCB,你看看上面是不是有个芯片是 EG8010/EG8030 之类的,如果是,那么它不会是工频正弦波而是 SPWM 合成“正弦波”。

真的工频正弦波不需要那个大电感,同时,那么点散热器还没风扇只够做几十瓦

网友B:
问下这种板子,能做到高频吗? 譬如100k左右的高频交流电?

网友C:
24V供电?怎么200W时初级电流才不到8A?

网友D:
那2个电瓶1000W能维持多少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问下这种板子,能做到高频吗? 譬如100k左右的高频交流电?

没有板子的图纸资料,若是3525做驱动的话,200KHz是能做到的,高频板子布线都是麻烦事,容易自激......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有板子的图纸资料,若是3525做驱动的话,200KHz是能做到的,高频板子布线都是麻烦事,容易自激......

感谢回复。

这种逆变我觉着真要放心用的话,有二手的APC UPS电源。这些是机房 用的,长期运行,可靠性要好很多。 我们淘汰了很多1U的高度,很方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24V供电?怎么200W时初级电流才不到8A?

本来打算买个12V供电的,商家问了用途,建议购买24V的。这个变压器的空载电流不大(接220V测试,空载电流0.17A以下),这电路效率还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谢回复。

这种逆变我觉着真要放心用的话,有二手的APC UPS电源。这些是机房 用的,长期运行,可靠性 ...

不用客气。
手头还有个UPS电源,当时是计算机用的,只是功率小一些,家庭弄个1000W左右的,以作停电时应急维持,冰箱,电风扇的运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2个电瓶1000W能维持多少时间。

40Ah电瓶,理论上也就1个小时吧,效率打折的话,时间也打折。主要打算用于冰箱及电风扇。冰箱功率145W,风扇功率65W,两样都用几个小时应该不成问题,冰箱每天功耗不到1KWh。

网友:
楼主这板子多大功率的,那个变压器有什么讲究?

网友:
这个逆变器可能也是高频合成的吧?类似于D类功放。

楼主:
你好:说得对。
     看了一下电路板子,小板上装有SPWM芯片EG8010,半桥驱动芯片EG2113D,另一小板装有XL7015,DC-DC 5脚芯片。
     电路设有风扇接口,只是初步试机时散热片不热(200W负载),风扇接口没有电压输出,所以也就没接风扇。

楼主:
       电路调试的差不多了,准备做个外壳,然后再进一步加大输出功率测试,同时检测一下电路的输出波形与频率。
      今天到街上打白铁皮的手工的店铺里购了一块白铁皮,花了几十元钱。又从网上购买数字交流电压表与直流50A电流表。手里有指针式交流电压表与交流电流表,机械表的好处是功耗很小,但是有点过时且不精确,还是用数字表头做两者的显示吧,对于电瓶来说又要增加几十毫安的空载电流了。

网友E:
变压器与高频滤波电感之间不用电容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变压器与高频滤波电感之间不用电容的吗

商家,提供的实物接线图,就是这样接法。

网友F:
现在市电一年都难得停一次,做这家伙没有多大的必要。

楼主:
引用 网友F:
现在市电一年都难得停一次,做这家伙没有多大的必要。

我也是这么想的,可是最近的一件事受到启发。
前几天,小区供水的自来水管道,突然停水了。向邻居询问大家都不知原因?
遂向小区群里发帖询问,有邻居贴出了一个停水通知,是某区里的自来水工程改换管道,自早上8点停水到晚上22点,望大家互相转告。这算是什么呢?
人家是管家吗,人家说了算。若是到了夏天用电高峰时期,突然停电6小时以上,估计冰箱什么的应该有个备用电源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是这么想的,可是最近的一件事受到启发。
前几天,小区供水的自来水管道,突然停水了。向邻居询问 ...

管道不容易冗余,电线比较容易,不是电力设备不会坏而是电网有比较大的冗余切换一下线路待修好切换回去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首先 3525 是方波不是正弦波,其次,如果一个逆变器有 3525,那么它通常是 3525 升压到高压直流再逆变, ...

这是8010做的SPWM正弦波,这板做好后看MOS管的电流,做上千瓦小意思,而且这个做好后确实是正弦波,波形相当漂亮失真也很小,曾经做过这样的板,变压器绕的好,待机功率只有几瓦,功率越大效率越高,优于市面绝大部分机器,早期基站用的就是这种类型,缺点是笨重,变压器成本高,优点是皮实耐用,耐过流过载

网友G:
没看懂怎么改的变压器

楼主:
引用 网友G:
没看懂怎么改的变压器

       改变压器过程从略,对这感兴趣的不多,大致过程是根据原变压器绕组数据,通过计算电流及每匝伏数,还有铁芯截面积来计算功率等等。这个变压器原先绕组用了2kg漆包线,改绕后变压器总重量8.5kg,功率大致在1KW左右。

楼主:
今天,将外壳初步做出来了,接下来还要开孔,安装电路板,风扇,变压器,表头等等另件......

网友H:
现在基本上不停电,我预备了一套逆变装置5年了,4块12V100ah的电池,逆变器是科华的48V2000瓦工频正弦波的,平常过一个月不停电也要用一下进行充放电,但电池还是不太行了。

网友:
电池时间到了,也到寿命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现在基本上不停电,我预备了一套逆变装置5年了,4块12V100ah的电池,逆变器是科华的48V2000瓦工频正弦波的 ...

      最好现在测试一下电瓶的容量,做到心中有数。我们住的老小区,有三台变压器,同时停电的时候不太多,但是偶出故障,临时停电检修6小时以上的次数每年要有几次......
      现在停电,放着电脑可以不用,但是冰箱,净水机还是要用的,有备无患。

楼主:
今天,将电源外壳开好配件安装孔啦。

楼主(2023-06-17):
电源做好了,50周波形还好。带负载650W角磨机,风扇还没启动,下一步再加大功率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