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禄克17b+万用表不能使用

楼主(2023-05-16):
淘了一个福禄克17b+万用表拿回来开机可以显示不能测量,开机交流电压和直流电源都有数值,不知道 什么问题请论坛大佬指点一下!

直流电压开机显示数值

直流电压开机显示数值

交流电压显示数值

交流电压显示数值

毫伏档

毫伏档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路板没看到腐蚀的痕迹!

开机全显示---复位!你这表复位没有工作。。。。

网友:
诚心说一句,没有这样问问题的。
你首先要自己先仔细检查,比如保险管好着么?测试插座的焊接有没有问题,等等。当然你首先要有一个万用表用来检查故障,自己查不出问题,再讨论。
我的思路是:先检查保险管、测量插座有无问题;放大镜检查线路板有无虚焊,再查电路板上除牛屎块外所有集成块的供电及电压是否正常(当然要查各个集成块的资料),如果所有集成块供电正常,就要将牛屎芯换成相同型号的集成块,如果还是不行,就要逐个检查各个小元件了。

网友B:
其它各档位正常吗?比如电阻档、电流档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它各档位正常吗?比如电阻档、电流档

都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它各档位正常吗?比如电阻档、电流档

电路板没看到腐蚀的痕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机全显示---复位!你这表复位没有工作。。。。

怎么复位朋友?

网友(2023-07-25):
我的17B电流档底数大。

网友:
肉眼可见的漏液!这表就怕漏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