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风电唱机故障现象

楼主(2023-05-16):
请教各位大师,长风CF-1电唱机收音功能正常,但切换到播放唱片时,一是几秒后有一只缠绕铜线的电阻(草帽管附近)发烫冒烟。二是随着音量开大,喇叭啸叫声很大。这是什么原因呀?

网友:
要拍个照片,或者在电路图上标出哪个电阻冒烟,别人才好回复

楼主:
播放唱片时发烫、冒烟

播放唱片时发烫、冒烟

楼主:
放唱片时发烫、冒烟

放唱片时发烫、冒烟

网友:
转到电唱档出现此现象,负载过重。检查电源是否因此而损坏,电源滤波电容,转盘电动机及并联电机的C55。

楼主:
收音功能是正常的,就是播放唱片时,几秒后这个电阻就发烫冒烟,而且随着音量开大,喇叭啸叫声也会增大

网友:
貌似保护电阻,旁边桥式整流加滤波,还有电子滤波,猜是唱机马达电流大,马达上并联有消噪电容严重漏电,以电流大为由查原因。

网友A:
这款电唱机靠轮尺寸 ,能提供一下么???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款电唱机靠轮尺寸 ,能提供一下么???谢谢。。。

网友:
谢谢,,,尺寸和206唱机的靠轮一样,,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