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维修的趣事或者我们认为的得意之作来说一下吧

楼主(2023-05-16):
家电维修,历史不算悠久,短短数十年而已,最长不过百十年。维修师傅们,这几十年里,你我都有哪些维修趣事或者自己认为得意之作呢。
先来说一说我自己,拿手好戏就是快报废的电视机,图像模糊不清,黑白层次不分明,显像管明显已老化,电视机可以到报废阶段了。通过在行输出变压器上加绕合适的灯丝线匝数,该电视机又可以正常看几年,最长时间的,十年后,他们还在看。^_^

网友A:
小学酷爱无线电,弄坏了好几台收音机,一本收音机维修的书来来回回翻了好几遍,也没学会,五六年级的时候找了初中、高中的物理书自学了电学部分(那时候有自然课,自学中学物理倒是挺简单),忽然茅塞顿开,修一般的收音机都不用看电路图了。学会了修收音机,就去县城新华书店买了本黑白电视机维修自学,很快就能上手了,初中三年在村里维修黑白电视机记不清多少了,都是义务维修,没有的配件都是他们自己去买。高中开始住校,一个月回来一次,每次回家都有好几台电视机在屋里等着,一般都能给他们搞定,遇到停电就只能等到下个月了。因为农村条件差,几乎没有彩电,上大学前从来没修过彩电。上大学后,学校有家电维修协会,踊跃报名参加,基本都是维修单放机、收音机之类的,偶尔也会有电脑的CRT显示器,不过这时开始收维修费来补贴大学支出了,后来业务延伸到了教师的家属院,终于有彩电修了,可惜机会不太多,大多也就是洗衣机、电饭锅、音响、VCD之类的。毕业参加工作之后,因为是体制内,上班时间很富裕,就兼职维修单位电器,也帮同事维修不少电器,基本都是混顿饭,当然不能收钱了。后来液晶电视开始流行,大部分板卡是贴片元件,不好更换,都是直接换板卡,慢慢的也不修了。再后来换了工作,时间就不够用了,偶尔逛逛论坛,网上淘一些小时候想买却没钱买的老古董,下班折腾折腾,感觉也挺快乐!

网友B:
1.曾把一台彩管损坏的18吋黄河电视机换上了一只17吋黑白管修复(当黑白电视用);
2.某进口彩电伴音部分损坏,用黑白机伴音块upc1353组装了一个伴音电路代换修复;
3.曾用积压的东芝3高压包代换各种彩行,甚至代过长虹34吋上的依然好用;
4.进口机改制
5.加装遥控
6.周二下午无信号时自制差转机、信号发生器
7.修复部分损坏的cpu
8.用20吋的彩管(11脚)代替21吋的(7脚)
9.自制激活仪激活显像管
10.用黑白高频头代替彩电高频头
……

网友:
说说自己瞎折腾的事,自家的创维37吋液晶电视,出现鬼影,找售后说过保修不了。自己去网上买相同型号主板换上就好了。后来还有一台43吋液晶,屏幕下半截图像抖动,网上买一块逻辑板换上就好了。自己修车用的ELM327蓝牙模块突然烧了OBD接口的保险丝,自己拆开找到是一个贴片电容短路了,随便找了个电解换上去修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学酷爱无线电,弄坏了好几台收音机,一本收音机维修的书来来回回翻了好几遍,也没学会,五六年级的时候找 ...

你这个悟性相当强,有没有觉得电视机还好修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存储I2C总线数据吗?

机器数据,用户数据,都在里面,电视机关机储存。

网友:
刚会一点儿的时候,想给别人修,人家信不过你;等大家都信得过你的时候又嫌麻烦了。
搭工夫搭件儿的,白修。现在谁的东西都不修了,包括自己的那堆电子垃圾也懒得修了。

网友:
20来岁的时候,在我村企业管库房,一同事领了零件,经常无缘无故打我几下,有时还把我库房门反锁了,气得我要死。有天回家,她和她老汉,搬了电视来修,黑白全分立件,场线性不良,一个三极管引脚锈断,我把它接好了立刻正常,心头高兴得很。现在想来,时间过得真是快。

楼主:
九十年代,显像管修复仪大行其道,他们拿来当宝贝一般。经过激活过的显像管,坏的是最快的!

网友D:
提高灯丝电压的事做过不少
但是没有楼主这样细心追踪,不知其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D:
提高灯丝电压的事做过不少
但是没有楼主这样细心追踪,不知其结果~~~~~~~~

诀窍,要利用原机高压包灯丝绕组,不能用比原机高压包灯丝绕组粗很多的电线来弄,原理相当于恒流,才能用的长久不烧灯丝。如果不是这样,要给灯丝装合适的限流电阻,增加无谓功耗。
这个用10年以上的,是当年他带我去帮弄的。10年后,回老家时,再遇到他,他告诉我的。^_^

网友E:
   CRT电视机我还没修明白,它就退出历史舞台了,现在留下一台很新的14寸TCL小彩电作为纪念。

楼主:
引用 网友B:
1.曾把一台彩管损坏的18吋黄河电视机换上了一只17吋黑白管修复(当黑白电视用);
2.某进口彩电伴音部分损 ...

当年的王者!

网友:
还有不同品牌的cpu互换、修雷击电视换自制电源、自制各种厚膜、各种中周互换、黑白机改收音机……十年修机生涯,数不胜数!

楼主:
87年,我学习无线电的时候,教官都不知道亮度延迟线,培训实习考试时用的是**鹿14吋黑白电视机。

楼主:
引用 网友E:
CRT电视机我还没修明白,它就退出历史舞台了,现在留下一台很新的14寸TCL小彩电作为纪念。

那时候电视机,我倒是经历了全分立元件组装的黑白电视机,修中放通道和同步分离下了苦功。修黑白机高频头时用棉絮蘸酒精放滚筒位置,手转高频头旋钮一顿滚动后,拿出黑黑的棉絮即可使高频头收看正常。

楼主:
雷击彩电,目前还有一台三洋摆在这里,懒得开盖检修它了……^_^

网友B:
引用 楼主:
雷击彩电,目前还有一台三洋摆在这里,懒得开盖检修它了……^_^

雷击彩电隐患多,费劲!

网友:
引用 网友B:
1.曾把一台彩管损坏的18吋黄河电视机换上了一只17吋黑白管修复(当黑白电视用);
2.某进口彩电伴音部分损 ...

高手这是。。。。。

楼主:
引用 网友B:
雷击彩电隐患多,费劲!

曾经修过的一台创维,很多师傅修过,修不好,转到我修,收了400来元。^_^

网友:
曾经修过的一台21寸松下画王,很多师傅修过,修不好,转到我修,当年还年轻,就焊了一烙铁,收了400来元。^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