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生PL350拆机图

楼主(2023-05-16):
德生PL350杀机图,供欣赏。

楼主:
PL350主板的正反面。

楼主:
德生PL350/450的外观设计是我最喜欢的一款德生机之一。

网友:
没有玩过这个机器,应该说没有这么玩过德生的机器,德生也有不少精品机器;
以前模拟机是电容调谐,后来有了电调谐飞梭,再后来DSP的飞梭;PL350调谐有什么特点呢?

网友A:
调幅中频是450MHz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玩过这个机器;
以前模拟机是电容调谐,后来有了电调谐,再后来DSP;PL350调谐有什么特点呢?

主要是喜欢PL350这个外观。性能和PL550差不多,可以看作是PL550的缩小版,体积不大不小,适合拿去遛弯,放卧室当作被窝机也不错,个人感觉没有明显短板,除了显示屏可视角度和天线卡子单薄容易断之外,不过前期橡胶油机壳使用时间长一点就会发粘,不得不说这是厂家的决策失误,(PL450机壳更好,磨砂工艺,手感不错)。PL350和PL450两者,要论性能没有明显差别,主要区别在功能上的使用有一些不同的微妙变化,声音的外放PL350更为清亮一些,PL450低音多一些(借用一些机友的话就是有些浑浊),喇叭57mm,这种小喇叭规格是小体积收音机的黄金尺寸了,再小就不好听了,由于机壳较一般的袖珍收音机要大一点,所以声音的外放比他的同门师兄R909A,R1212A,R9701,R9702,等等要都要好听得多。耳机方面的声音感觉没有R9700DX好,9700DX的耳机“低音的弹跳”更讨人喜欢。想必耳机电路有些不同。关于声音的描述,个人听感主观上有差异,不一定就全对。总而言之,PL350/450是我玩过的德生收音机当中最喜欢的机型之一。后面再补充一点,PL350/450仅管不错,但是如果和德劲1103二次变频机型相比较灵敏度性能,调频和中波就要逊色一点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主要是喜欢PL350这个外观。性能和PL550差不多,可以看作是PL550的缩小版,体积不大不小,适合拿去遛弯, ...

德生R-909A立体声收音机拆机[TEA5711T&CXA1622M]
德生R-1012A[CXA1238+CXA 1622]
德生R-9700DX[2002][TA7358+Ta7343+LA1260+CXA1622M]
德生R-9701[CD2003+TA7376P]
德生R-9702[LA1827+CXA1622M]二次变频多波段立体声
这些功放部分多数使用的都是CXA1622,功放部分差别应该不大。差的应该还是整体设计吧。

德劲DE1103【TA7358+TA2057N+CXA1622P】

据说PL350和PL450使用了同一套模具,网评PL450一般。

网友C:
也喜欢PL350机子,也有一台,出故障了。
现象是:显示都正常,各个波段也都能正常转换,各波段都有特有的噪声,就是不能调台,频率显示正常走,就是电调不走道,怀疑调谐电压没有加上。
始终也未打开查看,看了楼主的图片,有了打开看看的欲望。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也喜欢PL350机子,也有一台,出故障了。
现象是:显示都正常,各个波段也都能正常转换,各波段都有特有的 ...

幸会幸会。另外,您都这么描述了肯定有把握修复。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也喜欢PL350机子,也有一台,出故障了。
现象是:显示都正常,各个波段也都能正常转换,各波段都有特有的 ...

先检查排线,可能性比较大,我碰到多次。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先检查排线,可能性比较大,我碰到多次。

多谢!有时间一定拆开看下,手痒痒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德生R-909A立体声收音机拆机[TEA5711T&CXA1622M]
德生R-1012A[CXA1238+CXA 1622]
德生R-9700DX[200 ...

PL450有过一台,不满意,接着出了,TA2057N是不是比LA1260要灵敏度(增益)高?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多谢!有时间一定拆开看下,手痒痒了。

最搞笑的一次,打开后把排线小心拆下,测量正常,想进一步拆,因临时有事,怕掉小另件或弄坏,就擦干净小心装回,再装电池又一切正常。

网友E:
引用 楼主:
PL350主板的正反面。

550太费电,4节电池不停充电。

350是不是好点,省电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550太费电,4节电池不停充电。

350是不是好点,省电吧?

没测过耗电量,不太清楚,感觉比德劲1103二变机省电,1103二变电量伐值过早,音质没有感觉到明显变差会自动跳到待机状态,不能听了。我使用的是镍氢电池,PL350/PL450机子有设置电池类型的功能(镍氢电池可以充电),显示的剩余电量指示不一样,设置成镍氢电池比普通干电池信号显示格要多一点,电池显示信号格多一点是否能延长一点使用时间,不知晓。PL550/350机子使用的芯片是一样的,由S1A0903X02调谐芯片+TA7358调频高放芯片+CXA1622M音频功放芯片+74HC138电子开关,4块芯片组成。

楼主:
补充一下,数字调谐显示的收音机可能还有1块显示芯片,要拆开屏蔽罩才能看得到。

网友(2023-08-11):
收藏了!做个标记!

网友:
德生系列里350也算是经典的了,当年刚生产出来手感是真好,几年后完了,粘手啊。就是外壳的这个什么胶设计的失败了。

网友(2023-12-16):
我也碰上350粘手的问题,不过德生二话不说,给免费换了壳子,感谢德生的侯大师、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调幅中频是450MHz的?

数字调谐的机器,一般都是这样。采用可变电容的一般都是455或者早年的465了,

网友(2024-03-15):
这么多中周整整齐齐挺好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