胆机的的甲类,乙类是怎么回事儿?

楼主(2023-05-17):
有胆友在别的帖子里询问,胆机的这些类是如何划分的,在电路中如何实现,这个问题是很多胆友经常迷惑的问题,由于偏离原帖主题,故单独开贴讨论。我不喜欢搜百度再粘贴,所以下面我以我自己的语言做一简单明了易懂通俗的解释,比较完整的全面的精确的科学的解释请参照教科书。
我们在胆机文章中经常遇到甲类、乙类等说法,也有A类、B类的说法,这其实是一回事儿,甲类就是A类,乙类就是B类,余类推。这是胆机中功率级的一种通行的分类办法,是按照末级管子的工作模式来分的,并不是胆机的分级,压根就不表示甲类等于一等品,乙类等于二等品的意思。
分类基础是因为我们要放大的交流音频信号,无论多么复杂,都有正半波和负半波之分。

当一个功率管  既负责放大正半波,又负责放大负半波时,那么我们就把放大器的这种状态定义为甲类,或A类。
当一个功率管  只负责放大正半波,不负责放大负半波时,那么我们就把放大器的这种状态定义为乙类,或B类。

引申:单端放大器每个声道只有一个末级功放管,要同时负责放大正、副半周,所以管子只能工作在甲类!这就是单端机器不言而喻就是甲类。而推挽放大器,末级有两个功放管,如果每个功放管同时放大正半波和负半波,最后在输出变压器中形成叠加,这就是甲类推挽。若每只功放管只负责放大正半波或负半波,然后在输出变压器中对接,形成全波放大,这就是乙类推挽。显然,有时候因为管子的差异,这种对接很难做到十全十美、严丝合缝,于是在对接处就出现一定的失真,这就是交越失真。为了消除这种对接失真,我们可以让两支管子的分工并不特别的截然分明,例如一个管子除了放大完整的正半波,再捎带放大一部分负半波,这样在正负半波对接的时候,就出现一定的重叠(其实重叠部分还是甲类),相当于一只管子对另一只管子扶上马,送一程,于是就大大地减小甚至消除了交越失真。于是就得到了甲乙类,或叫AB类放大器。甲乙类在小音量时相当于甲类,大音量时才能进入乙类。

特点:从效率上看,甲类放大器功放管管子的静态功耗最大,效率最低。乙类放大器功放管管子的静态功耗最低,效率最高。甲乙类放大器功放管管子的静态功耗较低,效率较高。从失真度上看,甲类放大器的失真以偶次谐波为主,较大。乙类放大器的失真以奇次谐波为主,较大,杂以交越失真。甲乙类放大器则奇、偶谐波失真、交越失真均较小。至于C类(丙类)、D类(丁类)在音频放大极少采用,这里不赘述。

那么为什么有些分类要带个2呢,例如甲乙2类。这是因为功放管的栅压大多是负的,我们知道负栅压下栅极是没有栅流的。有时候为了拓展管子的工作幅度,提高输出功率,我们会把管子的正栅压部分也用上,当栅极摆动到正电压时,管子就会有栅流了。我们把管子能工作到正栅压的功放都给个2来做区别。没有工作到正栅压区的管子也就是1,一般就省去了。管子适合不适合带2,则是因管而异的。一般五级管的饱和电压很低,没必要工作到正栅压区,就没必要带2,而一些三极管,由于饱和电压较高,则有必要工作到正栅压区,也就是说带2的话会明显提升输出功率。一些右派管子天生就要工作到正栅压区,如6N7\811\805等,他们负栅压区很狭窄,做出来的功放必带2。例如FD422三接,如果在甲1类单端,则可能只输出4-5W,做甲2类单端,则有可能输出7W以上的功率。还有300B,做甲1,则一般出6-8W。做甲2,则有望接近或突破15W的输出功率。再比如FU7,单只做甲类单端,一般最多出8W左右的功率,两支做甲类推挽,则往往是甲类单端的加倍,出16W左右的功率。如果两支管子做甲乙类推挽,则可能输出40W的功率。如果做甲乙2类推挽,则有可能出80W以上的功率。类似的还有211,如果只设计到负栅压区,则输出功率不大,对不起其个头。如果给它带上2,即工作到正栅压区,则输出功率大增,方能发挥出管子的特点。

由于带2的功放级需要栅流驱动,也就是说推动级要有一定的功率输出,耦合电路就不宜选用常见的电容耦合,而要选用变压器耦合,或者阴极推动等直藕电路,达到推动失真最低的目的。一般带2的电路要比带1的复杂一些。

总之,各类型的末级,状态区别比较大,管子工作的屏压、屏流、偏置电压等区别较大,在设计环节就已经确定了,在实际中是不宜调节或切换的。

楼主(2025-03-27):
引用 网友A:
请问  都说三次谐波好听  单端的三次谐波多所以好听  但是三次谐波是唯有单端可以多吗?甲类推挽胆机如何?

单端的失真以偶次谐波为主,很少有奇次谐波,不知你哪里听来的胡说。另外豆包等AI的信息来源几乎都是网上现有的言论的集成,垃圾中的战斗机。

网友:
看了  通俗易懂  但是怎么才能知道推挽胆机是甲类还是乙类还是甲乙类呢?  一个管子放大正负半周属于甲类  只负责半周另一个负责半周人乙类  那么怎么知道推挽胆机是处于甲类状态呢?

网友(2023-05-17):
“从失真度上看,甲类放大器的失真以偶次谐波为主,较大。乙类放大器的失真以奇次谐波为主,较大,杂以交越失真。”
这句话不太理解,求详细解说,我记得当时学的乙类放大器主要是交越失真,甲类放大器失真最小但效率最低

网友:
三极管过来的,懂交越失真,知道交互失真。

网友:
多谢院长深夜回帖科普受益匪浅。恳请院长能否具体用同一管子的不同工作状态来说明一下呢!

网友B:
看院长的帖子对每位的提问都耐心解答,打出那么多字,真是难得。顺便在此一问,6J8P推6P3的电路中,如果换6J4P的话,需要改动那些呢?手里有4P。

网友:
谢谢院长老师的讲解

网友C:
半夜发帖,这样不好啊,年纪大了要保重身体。希望30年后,40年后。。。。。。矿坛的老头们还都在,还都能够听院长讲课

网友D:
带2的变压器推就 电路简单多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带2的变压器推就 电路简单多了吧?

带2的末级推动用变压器,仍需要一个小功率的三极管功放做功率推动,也没简化到那里去。同时由于推动变压器的次级要过栅流,存在一定的压降,且此压降随着音频信号会变化,(因为栅流会变化),则末级的栅极得到的音频信号就包含了这个压降的变化,额外地增加了推动失真,且难以避免。所以变压器推动的带2的电路往往适合要求不高的场合或设备,例如旧日的以语言扩声为主的大功率扩音机等。从高保真角度来做,应该避免用变压器作为带2的推动,而要选择交直流内阻更低的直藕线路来推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半夜发帖,这样不好啊,年纪大了要保重身体。希望30年后,40年后。。。。。。矿坛的老头们还都在,还都能够 ...

30年是不敢想了。明年退休,不知道能不能再玩10年?活的尽兴就行了,不强求。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院长的帖子对每位的提问都耐心解答,打出那么多字,真是难得。顺便在此一问,6J8P推6P3的电路中,如果换6 ...

那个帖子基本上把那些能够合理推动的管子几乎都罗列出来了,但不包括6J4P。这是因为6J4P的跨导太高,线性较差,推标接的管子用不到,两者放一起不太合适。建议用6J8P,或6G2P,或其他,选择很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带2的末级推动用变压器,仍需要一个小功率的三极管功放做功率推动,也没简化到那里去。同时由于推动变压 ...

谢谢!明白了。

网友:
原来是这样,
之前看6n8p资料档的时候,发现厂家很贴心的给了个正栅压曲线,
在想,要不要试试搞个正偏压。

网友:
好嘞,知道了,谢谢朱老师。。

网友:
院长师傅写了这么多,精神可嘉。字多又小,我没看完就觉得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