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这个收音芯片的资料?

楼主(2023-05-17):
很多年前收了一部美国通用GE的老砖头随身听收音机,HONG KONG生产的,里面做工用料还是很不错的,机芯上标记是85年12月的机子了,快40年了。磁带前级放大和后级功放用的芯片是三洋的LA4520,电机稳速芯片用的是JRC2606D,收音芯片型号是T119BI,这个芯片查遍全网没找到资料,有哪位老师知道的,给上传一下电路图,谢谢了!这个收音机最大的特点是有单独的立体声解码芯片KA2261,早期在一些车机收音机里才会用到立体声解码,所以它解调出来的声音分离度和声场都很好,应该比后期那些单片收音芯片把立体声解调集成在一起的要好很多,所以收听FM立体声节目声音很好听,我对比了一下SONY ICF-SW40,比SONY的FM立体声声音好听。因为这个机子是用3节电池,4.5V供电,家里有很多5V的充电头,找了一根USB电源线给它直接供电了,这下也可以用充电宝给他供电了,再也不用买电池了。机芯就比较简单,这种结构简单的机芯其实最耐用,不用担心齿轮呀离合呀出问题,最多就换两条皮带,状态一直很好。

网友A:
参考TA7613  自行核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参考TA7613  自行核对…………

谢谢老师,应该就是TA7613

网友B:
很多随身听收录机收音是调频中波两波段的,只有星球牌的是三波段的,多了短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多随身听收录机收音是调频中波两波段的,只有星球牌的是三波段的,多了短波,

做多波段不难,难的是做出来的效果要好!随身听本身受限于体积的大小,不可能里面内置一个又大又粗的短波磁棒天线,AM的磁棒天线都很小,所以接收效果也就一般般了,80年代主要是调频FM很时尚,耳机线听音的同时也作为天线来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做多波段不难,难的是做出来的效果要好!随身听本身受限于体积的大小,不可能里面内置一个又大又粗的短波 ...

星球短波用的是线圈接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