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win 11的电脑如何通过虚拟机安装winxp sp3?

楼主(2023-05-17):
我有一台台式机,是win 11,16G内存.
现在想在这台电脑里面通过虚拟机安装一个完整版的windows xp sp3系统,要求所有xp下的软件都能装得进去,能长期可靠稳定运行。
请给出具体攻略。
我以前从未接触过虚拟机。

万分感谢,

网友A:
1、确保电脑硬件上支持虚拟化,然后找到“启用或关闭 Windows 功能”

2、启用 Hyper-V

3、打开 Hyper-V 管理器,新建虚拟机

4、非常重要,选择第一代虚拟机

然后都是下一步下一步,最后先不启动该虚拟机,只是连接到虚拟机,插入 XP 安装盘(ISO 文件、真实光盘均可)

启动虚拟机,就会进入 XP 安装界面

然后和真实安装 XP 一样安装一遍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1、确保电脑硬件上支持虚拟化,然后找到“启用或关闭 Windows 功能”

你太还好了,太感谢你了。
我还想知道这样安装的winxp系统,原有win 11的磁盘空间是如何划分给xp的?特别是原来win 11是多块硬盘,每个硬盘又是多个分区的,这样交叉在一起,怎么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太还好了,太感谢你了。
我还想知道这样安装的winxp系统,原有win 11的磁盘空间是如何划分给xp的?特 ...

Hyper-V 不可使用实体磁盘(vm 据说可以我没用过),必须使用虚拟磁盘,虚拟磁盘是一个文件,所以你建立的虚拟磁盘文件存储在哪个地方就用哪个地方的磁盘空间

网友:
也可以考虑用vmware 网上教程很多

网友:
上面的老师讲解得真好,图文并茂。学习保存了。谢谢。
不过我要提醒楼主一点。如果您的电脑原本平时就已经是比较高负荷运行,那就要慎重安装虚拟机。以我自己的试验体会,虚拟机是比较耗资源的。今年3月份我在工作电脑上安装了虚拟机,是微软自己出品的,因为我觉得微软自家的虚拟机,对Win11应该兼容性最好,消耗资源最低。但实际上还是高估了。我那台工作电脑是6核12线程,32GB内存,4TB NVME SSD,工作的时候同时打开15个交易软件,根本没感觉电脑有变慢。但自打安装上虚拟机后,就变得力不从心了,在行情激烈跳动的时候,在那15个交易软件界面之间切换,明显要等待两秒钟才切换过来,电脑操作也卡了。等于这电脑就废掉了。严重耽误工作。忍无可忍只好重装了操作系统。我这次安装虚拟机得到的教训就是,如果平时就已经比较高负荷运行的电脑就不要再装虚拟机了。建议还是专机专用,单独专门运行虚拟机。

网友:
楼主需求没有说清楚。比如干什么用?是否需要直通硬盘、网卡、声卡等。搭建虚拟机有几种方法,各有特点的。
一般使用微软的vmware多些,它可以直通硬盘。
虚拟机肯定占用母机资源的,就是虚拟机性能<母机(一定的)

网友:
讲解的非常详细,非常感谢!

我的电脑是Win10家庭版,安装不了Hyper-V。另外,Hyper-V安装虚拟机,同用VMware 安装虚拟机有什么不同?我猜想应该是Hyper-V的效率高一点,占用资源相对少一点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微软自家的虚拟机,对Win11应该兼容性最好,消耗资源最低。但实际上还是高估了。我那台工作电脑是6核12线程,32GB内存,4TB NVME SSD,工作的时候同时打开15个交易软件,根本没感觉电脑有变慢。但自打安装上虚拟机后,就变得力不从心了,在行情激烈跳动的时候,在那15个交易软件界面之间切换,明显要等待两秒钟才切换过来,电脑操作也卡了。

不是,而是:
https://learn.microsoft.com/zh-c ... v-on-windows/about/

+++++++++++++++++++++++++++++++++++++++++++++++
...易受延迟影响的高精度应用程序在主机中运行时可能也会出问题。 这是因为在启用了虚拟化后,主机操作系统也会在 Hyper-V 虚拟化层的顶部运行,就如来宾操作系统那样。 但是,与来宾操作系统不同,主机操作系统在这点上很特殊,它是直接访问所有硬件,这意味着具有特殊硬件要求的应用程序仍然可以在主机操作系统中运行,而不会出问题。
+++++++++++++++++++++++++++++++++++++++++++++++

一旦开启 Hyper-V,你当前的“主机”就不是“主机”了,也是一个虚拟机了 所以,你会感到主机变慢,不是因为虚拟机消耗资源,而是你的主机变成了一个虚拟机,执行效率变低了

Hyper-V 属于一类虚拟机,虚拟机位于系统底层,宿主(主机)和来宾操作系统均运行于虚拟机层之上,而非运行于硬件上。

VMware 属于二类虚拟机,虚拟机位于应用层,也就是说,它是主机(宿主)上的一个应用程序,主机依然运行于硬件上,因此 VMware 运行与否不影响主机上的玩意。

网友A:
引用 网友C:
...yper-V安装虚拟机,同用VMware 安装虚拟机有什么不同?我猜想应该是Hyper-V的效率高一点,占用资源相对少一点吧

看楼上解释,Hyper-V 是一类虚拟鸡,主机(宿主)和来宾操作系统均运行于虚拟鸡上;VMware 是二类虚拟鸡,VMware 是宿主上的应用程序,宿主依然运行于硬件上。

所以,其实是 VMware 效率高,占用资源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而是:
https://learn.microsoft.com/zh-cn/virtualization/hyper-v-on-windows/about/

谢谢老师详细讲解。终于知道原来是这么回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楼上解释,Hyper-V 是一类虚拟鸡,主机(宿主)和来宾操作系统均运行于虚拟鸡上;VMware 是二类虚拟 ...

长知识了

网友:
很早以前,试用过VMvare,那个时候CPU性能不好,虚拟机的体验也不太好。

现在,在网上又找到了Windows家庭版安装Hyper-V的方法,体验一下Hyper-V虚拟机。

楼主:
我再延伸一个话题,如何判断一台电脑CPU和主板能不能直接安装windows xp系统?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再延伸一个话题,如何判断一台电脑CPU和主板能不能直接安装windows xp系统?

何谓直接安装?微软原版 ISO/光盘?那么必须是主板可设置为 IDE 兼容模式的主板(H81/Z87 或更老的)、可设置 MBR 兼容模式(老主板一般默认都是 MBR 启动)

如果是可以用修改过的镜像/光盘的,据我所知有人能在 Intel 10 代上安装 XP,预先集成 AHCI、USB 3.0 驱动(非常重要),主板必须可设置为 MBR 兼容模式(CSM 支持,因 XP 不支持 UEFI),然后用 Win8~10 PE 启动后用 Winnt 安装器进行安装。由于缺乏 Intel 芯片组驱动和其它设备驱动,所以这个只能说是“可以安装”,装好能不能用、好不好用就不好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何谓直接安装?微软原版 ISO/光盘?那么必须是主板可设置为 IDE 兼容模式的主板(H81/Z87 或更老的)、可 ...

太感谢你了,你帮了我大忙。

网友D:
17年时试过一下Hyper-V ,但宿主和虚拟机之间不能拖放文件,不能粘贴复制内容,于是还是用回vmware player算了。到现在还是vmware player,
不知道现在的Hyper-V 两个系统之间的交换方便不?

网友:
引用 网友D:
17年时试过一下Hyper-V ,但宿主和虚拟机之间不能拖放文件,不能粘贴复制内容,于是还是用回vmware player算 ...

不方便,VMvare 全称“VMware Workstation Player”(还有个 VMware Workstation Pro),侧重的是本机交互

***我一般用 RD 解决交互问题但不太适用于 XP ***

Hyper-V 微软没说,但其实大家都知道它是 Hyper-V Server

前面也解释过,VMvare 是二类虚拟机,类似乙类功放,主打就是个效率高;Hyper-V 是一类虚拟机,类似甲类功放...

它效率也不高,性能也不好

不过,微软喜欢它,因为它本来是给 Windows Server 用的,简而言之,如今微软不是世界上最大的桌面操作系统供应商(其实一直都不是),而是世界上最大的云服务提供商,而这个云服务的基础就是 Windows Hyper-V Server...

所以前面有坛友说 Windows 家庭版没有 Hyper-V,对的,因为 Hyper-V 就不是给普通人用的,普通人如果需要用虚拟机,VMware Workstation Player 是最好的选择。

至于为何我用 Hyper-V?很简单当年我参加公测微软送了正版 Pro 啊,所以我可以合法使用 Pro 版 Win10/11,可以合法使用 Hyper-V 加上 Hyper-V 有的特性确实是非常爽,VMware Workstation 做不到也没法做到(前面解释过机理),我就是喜欢么 所以我用 Hyper-V 而不用 VMware Workstation

但普通人(尤其是没有正版 Win10/11)并不宜用 Hyper-V,这是真的

网友E:
最好还是用VMware Workstation Player来装虚拟xp,我试了几台机,用最新virtual box装虚拟xp会很卡很卡,具体原因未知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再延伸一个话题,如何判断一台电脑CPU和主板能不能直接安装windows xp系统?

1.主板bios支持CSM模式,即传统bios模式,现在主流都是UEFI模式,一般台式机主板具备CSM兼容,笔记本有些不支持传统模式
2.使用IDE硬盘或SATA的硬盘(SATA硬盘要先切换到IDE模式,即关闭AHCI),现在的NVME协议的固态硬盘应该是不支持的

以上两点只能保证安装,安装好以后,所有硬件只能以最基础的模式运行,比如显卡,性能会非常低,需要安装驱动,新的硬件可能在xp系统下没有对应的驱动程序

因此,非常不推荐现在的主板直接安装xp这样的老系统,体验非常差,最好使用虚拟机

网友:
引用 网友D:
17年时试过一下Hyper-V ,但宿主和虚拟机之间不能拖放文件,不能粘贴复制内容,于是还是用回vmware player算 ...

Hyper-V就不是给个人用户开发的,它最常见的应用场合是租赁服务器,它的特性决定了客户机和宿主机是对等的,因此会拖慢宿主机(这个问题在云服务业务中不是问题,本来就要资源对等),个人用户的体验不是很友好,易用性也一般般

个人用户还是用VMware比较好,客户机就是个APP而已,不会对宿主机产生影响,易用性非常好

如果用linux系统,微软也弄了个Linux on Windows,如果是简单的需要一个linux环境,还是可以体验下的,但这东西怎么说呢,比较鸡肋

网友:
我用Oracle VM VirtualBox,这个安装包好像也就只100M多一点,还是开源的软件。
使用虚拟机的话,BIOS里面有相关的设置要开启了才行,不然玩不了虚拟机。
需要准备XP系统的镜像。建议至少16G内存,需要足够的硬盘空间,XP的话估计有80G够用了。
虚拟硬盘最好存在固态分区上,速度快。
可以设置共享文件夹,在WIN11和XP系统之间共享文件。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最好还是用VMware Workstation Player来装虚拟xp,我试了几台机,用最新virtual box装虚拟xp会很卡很卡,具 ...

最好用的还是VMware,VirtualBox什么的,体量确实小,但性能比VMware要差不少,以前主打免费,但现在VMware player也免费了,无非就是不能多开而已,如果不是搞专门的网络开发的一般也够用了

网友:
我用vmware,ISO格式安装盘映像文件就能模拟CDROM,直接装

网友:
借此贴请教个问题,VMware虚拟机启动WinXP时,发出兹拉兹拉的声音,播放音频也一样(Win8.1/Win10,VM12/VM15都试过)。找过网上的一些教程,都解决不了问题。不知各位有无良策?

以前Windows 7下使用VMware Workstation 8.0虚拟机,一切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