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四线制的零线不接大地不行吗?

楼主(2023-05-17):
不接地就可以避免发生单相电了吗?

网友A:
电力受电变压器 中性点不接地 亲自试验过 当时是安装一台100KVA变压器 几个人合计后 试一下中性点故意不接地 预期是为了低压电网能保障人身安全 结果送电后 配电柜未向负荷侧供电时 金具柜体已带感应高压 测电笔指在绝缘板上的机螺丝 都能点亮 类似电流互感器开路那样 一同行用手摸了一下熔断器的绝缘体 麻了一下 惊呼 “电压还不低” 马上停电 变压器中性点做好接地后 其它地方未改动 再送电 一切正常 自此加强了一个认知 中性点可靠接地 供电才安全稳定

网友B:
前几天冒出个否定220V电压,怎么不用600伏800伏供电的,今天这又开始了。
      想没想过,如果配电变压器中性点不接地,那么配变一二次通过分布电容效应,耦合过来的高压电怎么办?恐怕到那时候触电的更多了。另外,因为系统运行需要,如果配变中性点不接地,一旦发生低压供电线路某相相线绝缘对地击穿(即单相接地故障),那么地电位必然升高,非故障相对地电压上升到相电压的1.732倍,对人更加危险,此时所有负荷侧接地的电气设备外壳,对非故障相电压均是线电压,你想过这些后果吗?低压系统内,采用IT 系统供电的局部微型电网或电源,一般均是经1:1隔离变压器供电,隔离变压器二次不再接地也不允许接地。按照目前电力部门章程,需由用户自行在户内解决,低压电网不予提供。
       供电系统均是有国家标准和规范规程要求的,拍脑门,拍大腿,裤衩子里放炮仗——你想当然,你以为搞供电系统研究的专业人员,和制定标准规范的组织机构都不如你?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C相”是什么来的?

你是想问C相上的电是怎么来的?C相上的高压电是因为A相熔断器已经合上,10千伏高压经变压器绕组返到C相熔断器下口,人碰上岂能不触电?
      在操作规程中,拉开开关或熔断器,或隔离开关之后,挂接地线之前,必须用相应电压等级的高压验电器,逐相验电,如果验电器指示器叶片不转,或无声光信号,即代表该线路已全部停电。一般在实际操作中,为防止验电器故障造成错误判断,在进行验电之前,必须在已知带电设备上进行试验,观察验电器指示器的叶片能否正常转动,或发出声光信号,以确定验电器完好有效。该案例中赵某既不验电,也不使用拉杆(即绝缘操作杆)摘掉故障的熔丝管,而是擅自爬上变台,发生触电那是必然的。高压系统的触电有时不一定是直接接触带电体,小于安全距离同样发生弧光放电。凡是组装、维修过老式电视机的师傅们都知道,显像管的高压帽和高压引线如有绝缘不好的地方,就会发生闪络放电。有些师傅就吃过亏,被这东西“咬一口”不是好受的。
      以前,110千伏及220千伏的变电站,都发生过少油断路器伤人的事故。其原因就是,国产的SW2-110G型(220千伏断路器只是每一相断口增加),在断路器灭弧室下部有一个检修盖板,上边有一个金属拉手。这个部分是带电的,好多检修师傅因为麻痹大意,或者错误的攀登带电运行的开关,碰到这个盖板造成起弧放电,触电身亡。

网友D:
有的国家就不接地,好像是阿三家

网友B:
所有从事电气作业的人员,包括一线的电工师傅和电气工程师,以及其它搞供电系统行业的人员和部门,必须遵从相关的行业标准,规程,规范。任何试图挑战规范底线的,必然出事。
       曾经有这样一起案例:某企业,电工赵某。在企业内部低压供电线路全部检修完毕之后,去恢复送电。先送配电变压器高压侧的跌落式熔断器(俗称跌落开关),当合上A相熔断器之后,再合C相熔断器时,因熔丝管的鸭嘴部分怎么也勾不住熔丝管的上触头,赵某违反规程,擅自爬上变压器台,他认为没有合上的C相不带电,正在准备用手摘掉C相熔丝管检查的瞬间,高压10千伏对人身起弧放电,赵某触电后从离地2.5米高的变压器台上跌落到水泥地面,抢救无效死亡。

网友E:
只用380,不用220?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只用380,不用220?

不接地中性点与相线间仍是220,相相间380

网友:
中性点不接地,那么发生相间对地短路时外壳是带电的,对人身安全带来极大的危险。

网友:
好像从外边进来就已经接地了,测一下零线与地之间是否有电就知道了

网友:
供电系统有保护接地和保护接零,但现实中不管哪一种都能电si人。
说明什么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所有从事电气作业的人员,包括一线的电工师傅和电气工程师,以及其它搞供电系统行业的人员和部门,必须遵从 ...

请问“C相”是什么来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所有从事电气作业的人员,包括一线的电工师傅和电气工程师,以及其它搞供电系统行业的人员和部门,必须遵从 ...

供电局高压班的电工,一天例行检查完毕,上车准备走,由于看见刚刚维修电箱有污迹,已经上了车的他下车用棉纱擦拭,马上触电身亡。

网友:
至于楼主的问题,你说的应该是三相四线,零线接地是一种接法没有记错是TN-S连续接地(大地),是室外的一种电线接地(大地)的方法。防止因中途零线断掉使到电压升高的保护措施。

网友:
中性点接地,是把中性点强制钳位在零电位,防止某相发生接地故障时,其它相电压升高。

网友:
三相四线和三相五线有什么区别

1、构造不同:三相五线比三相四线多一根地线。三相四线是由一根零线跟三根火线构成的,而三相五线是由一根零线、一根地线和三根火线构成。

2、用途不同:若是普通用户 电热水器等需要使用三相五线来供电的。地线是接外壳起到保护作用的,若没有地线,有可能会出现漏电的危险。

网友F:
这种问题应该自己先去买几本电工基础书看看。配变一次侧是不接地的,三相高压电以三角型供电方式为配变提供电能,二次侧是以星型供电,从而多出一根中性线,中性线接接地体,形成三相四线,三相五线制的区别是在总配柜内把中性线分成工作零线和保护零线两条,这样就变成了五线。保护零线只容许连接用电设备外壳,工作零线则参与单相用电设备的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种问题应该自己先去买几本电工基础书看看。配变一次侧是不接地的,三相高压电以三角型供电方式为配变提供 ...

严格的讲,还是三相四线制,只不过多一根专门的保护线,与接地网接通,平时不参与线路运行,故障时起到承载故障电流的作用,一般来说,受总柜的连接到接地网的地线最小截面积不得小于25平方毫米。或采用圆钢或者扁钢做接地网引出线,与柜内的接地母线接通,并与开关柜体接通。
      开关柜内接地母线,接地引下线以及接地体,接地网的埋设,都是有相关标准的,施工人员按照图纸和工艺,标准要求安装就能满足要求。

网友:
引用 网友G:
最近这些奇葩帖子确实不少,不知是何居心?

他以为制定国家标准的人都是混饭吃的

按照坛内某个坛友的看法,属于“民科”的想法。民科本来不是坏事,在有理论依据,大量实践证明下,从而推翻既有定论,不失为推动科学水平进步的方法。历史上,某些科学家属于民科出身,最后因为重大发现,推翻前人比较模糊牵强的结论,或者做出了重大的发明成果,青史留名。
      而有些“民科”,实际上是科盲,既无实际操作经验,又缺乏理论依据,只是想当然的拍脑门决定,得不到承认也是必然的,甚至有人走火入魔神经错乱。例如80年代出现的“水变油”就是实例,还有当年让《电子报》输掉官司的“保险王”。这就是典型的“民科”成精的代表。

网友:
引用 网友G:
大范围的民科咱不做评论,但小部分或是本坛的基本属于后者无疑。

看到了,告诉他正确的理论依据,信不信则由他。我曾说过,不学习安全知识,盲目动手,猴洗孩子瞎鼓秋,挨电活该。

网友:
“不接地就可以避免发生单相电了吗?”
这句中的“发生单相电”是什么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力受电变压器 中性点不接地 亲自试验过 当时是安装一台100KVA变压器 几个人合计后 试一下中性点故意不接 ...

我国《煤矿安全规程》规定:
严禁井下配电变压器中性点直接接地。
严禁由地面中性点直接接地的变压器或者发电机直接向井下供电。

我国煤矿的井下供电用的是中性不接地系统,也没这个问题。
不过煤矿所用电气设备的外壳和金属构件都要求做好保护接地。

网友H:
引用 网友B:
前几天冒出个否定220V电压,怎么不用600伏800伏供电的,今天这又开始了。
      想没想过,如果配电变压器 ...

110KV以上的变电站都有一台试验电源柜,目的是给试验人员提供和大地隔离的电源,类似于发烧友用的隔离电源,但是功率大,且是三相四线变压器,每条出线都装有漏电保护器。
试验电源在中性点不接地时,用电笔测量A,B,C,N时都是显示有电,让人心纠。
这种隔离变压器的设计初衷是好的,感觉实际意义不大。
因为设计的目的是使用的时候保障人身安全,那么中性点就不能接地,但是中性点不接地在发生漏电(触电)的时候漏电保护器是不会动作的,即使是相间与电源柜的壳体相碰都不会动作,除非相间和中性点直接短路。
如果接地的话就和市电没什么区别,就没必要做试验的时候非要用试验电源柜提供电源。

网友:
每项规程都是血的教训换来的,并不是凭一些想当然乱改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供电局高压班的电工,一天例行检查完毕,上车准备走,由于看见刚刚维修电箱有污迹,已经上了车的他下车用 ...

一般来说,你说的这种情况一般不会发生,除非检修电源箱外壳没有接地或者是接地钢筋锈蚀了。
有一次变电站全站停电检修,带一台50Kva的发电车作为变电站的检修电源,接在户外检修电源箱。当发电车送电后测试零线和地线的电压有几十伏的电位差,百思不解其意,查来查去最后才查出来户内10Kv 站用电变压器中性点没有接地。
这是一个新投运的变电站,中性点未接地是投运验收时不仔细漏了,好在未发生什么事故。

网友I:
引用 网友D:
有的国家就不接地,好像是阿三家

那次级不接地当变压器击穿时得死多少人?

网友:
引用 网友I:
那次级不接地当变压器击穿时得死多少人?

今天查了下,是我记错了

网友:
世界上的低压输配电系统有单相两线,三线制。有三相三线,四线制。从1888年开始有三相发电机,曾今为了节约材料把零线用大地代替,但是因为取用电压很不方便这种方法就被淘汰了,随后高压输电线路配合降压变压器可以让人用电更加方便,人们通过使用发现电器设备接地,三相四线制中性线接地可以更好地保护人类。首先可以泄放高压耦合电,其次在人触电后受到最高220V电压,如果没有地线则有可能承受380V电压。出于安全原因,我国规定三相四线制的零线必须可靠接地。近些年居民定居点有使用三相五线(A相,B相,C相,中性线,地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110KV以上的变电站都有一台试验电源柜,目的是给试验人员提供和大地隔离的电源,类似于发烧友用的隔离电 ...

这种供电方式一般只用于小容量的电源系统内,也不能说漏电保护器无用,万一出现中性点接地情况,而人员碰到某相相线时,漏电保护器此时就能起到保护作用。
      一般来说,居民及各种生产用电,都是由低压电网统一提供,大容量用户(大型企事业单位,机关单位,以及大型的工矿企业)有自备变压器的,无一例外也是遵照规定执行,采用三相四线制(楼上已经有人提及煤矿供电,矿井下采取中性点不接地的方式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