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伍乐天kt-1100改频出现一些问题,请教各位大佬。

楼主(2023-05-17):
参考欧版的建伍kt-1100的电路图和实物图,参考日本网站维修调试网页,按照欧版的电路图和实物图更换了元件,减了相应电感匝数,基本调得差不多了,因为没有用专业的仪器,现在的问题是,基本很多台的立体声灯都能亮,但是会周期性闪断,即使信号有4.5格(满5格),也会闪断,有些台是每次隔几秒,信号强的台是每格十来秒,时间间隔相同。请教一下可能是哪里的问题呢?
调试过程如下:

一开始电容完全按照欧版电路图更换了电容,只有一组10.7M陷波器部分?欧版是 100p电容2.2uH组合,日版是47p 4.7u组合这里没有修改。 电感线圈按照欧版实物图,改了3个。分别是L4改为4圈、L5改为3圈、L6改为3圈。改好后,试机发现,调了本振线圈旁的微调电容,高端最多只能覆盖收到96.2M的台,低端部分把空气联调到大概一半的位置收到大概88M的台,再旋入就收不到台了,尝试了把L5本振线圈拉开一些,效果不明显,把18p+27p这对电容,减小了一个18p到7p,才让高端覆盖到107.7的台,低端也把线圈拉得比较开,收到87.4的台。 接下里调节射频跟踪?tc1246这几个空气联上的可变电容,调tc1发现,螺丝拧到最松时,信号仍然趋于增强,就更换了c1电容,12p变成10p,这时候可以正常找到最强信号的位置,接着调tc2,再次更换电容c6,直到把18p换成7p,能找到信号最强的位置,最后调了tc4和tc6到最强。经多次调试后,各台信号都是比较强的,有30+的台,立体声大多数都能点亮,但是就出现闪断的情况,具体就是隔几秒或十几秒,灯闪一下,声音断一下,tuning表会动一下。尝试在98M附近时调中周T1磁芯,但是旋转以后,信号没有变化,在收到低端的电台时,调节磁芯好像信号会有强弱变化。

楼主:
实物图和改动的地方。

楼主:
欧版日版高频头对比,主要看线圈。

楼主:
欧版电路图部分

楼主:
调试流程参考。

楼主:
手上只有一个带频率显示的小收音机,如果要更精准的调试,要准备什么仪器呢?比较经济的方式。

网友A:
电源部分退耦有没有问题,加个滤波电容试试,感觉不象是统调的问题,或者是AFC回路有频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部分退耦有没有问题,加个滤波电容试试,感觉不象是统调的问题,或者是AFC回路有频偏。

谢谢!调中周T1没有什么反应正常吗?AFCh回路在哪个位置?

网友B:
你的水平已高于矿坛90%的人,还能有谁解答。把那个什么sevo lock功能关闭。立体声他就不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水平已高于矿坛90%的人,还能有谁解答。把那个什么sevo lock功能关闭。立体声他就不闪了

感谢回复!看来您也有这台机器或接触过,说到关键点了!可是伺服锁相(SERVOLOCK)功能不知道怎么关啊,好像没有这个开关。。。我是真的半桶水,这是第一次改频,也是在另一个网友指导下进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