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创新声卡的选择问题

楼主(2023-05-17):
原来都是ISA的黄金版创新,后来用PCI的创新,自从有AC97后台式机很久没有用独立声卡了,现在看市场上的声卡都是外置,请教下这种外置创新声卡是否要优于PCI的创新,理论上远离机箱内办卡的电磁干扰好像应该会好一些

网友:
外置好多型号,大多数型号确实比PCI声卡音质好一些

网友:
下面的SB1240我有一个,内置的有一个SB1270,木耳听不出区别

楼主:
基本也属于木耳的范围

网友A:
声音没啥区别,现在外接设备多,主要是手机平板等设备,所以做成外置型的方便连接。外置的比插槽的应该贵一些,因为多了材料成本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声音没啥区别,现在外接设备多,主要是手机平板等设备,所以做成外置型的方便连接。外置的比插槽的应该贵一 ...

这么一说也有道理

网友:
现在新主板没有PCI插槽了,用USB兼容更好,效果主要取决于DSP芯片

网友:
外置声卡使用灵活,功能多,高级一点的可以集成音量、音调调节,蓝牙控制,直播分频等功能。

网友:
高保真的声卡现在出品的很少,都是游戏啊直播呀 做卡的什么挣钱做什么

楼主:
现在的功能多了,好像也没有推出新的经典声卡芯片,外置的没拆过,会不会也是dsp化

网友:
没几块真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