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遥控用的CR2032电池非标吗?

楼主(2023-05-18):
汽车遥控失灵,怀疑没电了,拆开用表测量果然不足3V了,用一个新的CR2032电池更换上,试了试,依然无效!有拆开遥控,对比电池厚度发现,原装的电池比新换的要厚一点,这样也就导致新电池会接触不良,无法遥控也就找到原因了,调整一下电池弹片角度,暂时解决!

问题:CR2032是标准型号,出现这个厚度不一致不应该啊!!!!非标?潜规则?

网友:
可能是买了2025或2016了吧?

网友:
可能误把2025装 下去了

网友:
20直径mm,32,厚度3.2mm,2016,2025以此类推。测量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新旧上个图,光说不算..............确定是2032??????

网友:
要看是哪里买的,是不是合格产品。
再仔细看一下电池上面的标注对不对。

网友:
你可以碰到2025电池打标2032的了。

网友:
电池薄一点,厂家省一些原材料。就像山上的5号电池又细又轻。

网友:
看看电池上面的标识,如果标2032,而且厚了,也许是电池鼓了吧?

网友A:
我见过的几个车钥匙都是2032的。
网上弄一些XX车专用电池,卖十几或几十块钱,其实都是一样的。
我买松下非大陆产的2032,换四年了,遥控距离跟原车带的一样。
遥控钥匙的电池很重要。一定要买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遥控上怎么都是2025的

我见过的几个是2032的,2025的薄了点儿,如果是我的遥控器,一定改为2032的,就像事业线,挤挤总是有的。

网友:
一般这种电池2032或者2025都是在非常醒目的地方,不会看错吧!

楼主:
我是楼主,我来回复大家一下啊,由于当时的旧电池扔了,找不到对比了,但是肯定是2032的了!这个依靠目测就可以判断的,不要怀疑啊,,至于原装那个厚,可能真的用的时间长了鼓包了吧,反正我是调整了电池负极接触的弹簧片高度之后才正常使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见过的几个车钥匙都是2032的。
网上弄一些XX车专用电池,卖十几或几十块钱,其实都是一样的。
我买松下 ...

很多国产的实际容量不足,在带有电量指示的机器里很明显,令人无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