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米家这个挂烫机的控制手柄怎样拆开

楼主(2023-05-18):
求助 米家这个挂烫机的控制手柄怎样拆开

楼主:
有两根220V的电源线直接进手柄,控制电路在手柄中,底座里面只是加热电路。手握手柄即加热,手离开手柄就停止加热。

网友:
我猜是开关外围那个长条的装饰片揭开有螺丝固定

楼主:
一般电器的控制开关处是一贴纸,撕开即可。这个控制开关处没有贴纸,从缝隙处也撬不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