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紧急刹车时,同时踩下离合器和刹车踏板才是最正确的做法。

楼主(2023-05-18):
急刹车同时踩离合器,不会导致刹车距离变长。而且踩离合器可以隔离发动机的惯性能量,可以缩短刹车距离。专业机构的测试结果显示,在紧急刹车时,同时踩下离合器和刹车踏板才是最正确的做法。

http://wap.xinmin.cn/content/30657800.html

网友:
刹车踩不踩离合是有说法的,急刹车开始阶段是不踩离合的,发动机可以协助降速,到了车速降到一定时候(判断方法是看发动机的转速降到怠速时,我一般是在转速到1000转以下时候)踩下离合,如果不踩下离合,这时候发动机的动力会产生牵引力造成降速变慢,楼主的表内是踩刹车不踩离合直至发动机熄火的做法是不科学的,我觉得老司机应该都是先踩刹车,稍后踩离合,反正我第一次开车的时候那个司机是这么教我的,我也是这么做的,反倒是考驾照的时候驾校老师没教过这些

网友A:
我车没有离合怎么办呢?

网友:
几年也遇不到一回急刹车,真到了急刹车的时候,哪顾得离合啊?

网友:
我一般都是后离合,感觉先刹车明显降速后再离合距离更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开车20多年

一直保持良好的开车习惯

我是开27年手动挡,咱们同好,老司机都喜欢手动挡,

网友:
刹车时踩不踩离合、什么时候踩离合,还要根据路况、有没有ABS

网友:
有理有据,不愧是专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车没有离合怎么办呢?

自动挡也是有离合器的,设置在自动变速箱里面。随着汽车转速、油门、刹车以及车速的变化,自动控制离合器片的分离、结合

网友:
急刹车必须踩离合,发动机高速运转,急刹车不踩离合器对发动机,变速箱损害极大。

网友C:
遇到紧急情况我都是毫不犹豫的捏闸!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遇到紧急情况我都是毫不犹豫的捏闸!

先捏后闸再捏前闸

网友:
要熄火时才踩离合器,大约600转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先捏后闸再捏前闸

没错!老司机啦!

网友:
有几点无法细推敲,故对 1L 结论保持怀疑:

a. 刹车力不足以瞬间抱死车轮吗?
a1. 若不足以抱死,那这是设计缺陷吧;
a2. 若足以抱死,需要考察是否有 ABS、ESP 介入,但并未细讲,
     理论上若能控制在临界摩擦附近(例如ABS介入),刹车距离只与摩擦系数相关。

b. 刹停过程中平均时速 50km/s (13.9m/s),配合人类反应时间 0.1s,
  可以推测刹车距离至少有 ±1.39m 的不确定度。
  但从两组数据看来,差异没有明显超出上述范围,因而说服力有限。

非要说发动机惯量的话,我认为同样属于抱死车轮的问题。
只要车轮线速度低于车瞬时速度,哪怕车轮还在转,就已经事实上抱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