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求高的还是不用蓝牙传输音频

楼主(2023-05-18):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A:
不敢苟同!蓝牙传输还需要后续的DAC支持,只是简单出声那肯定不尽人意。我的奋斗目标就是蓝牙不输CD。目前方案完全可以与CD媲美。但是尽可能要采用LDAC高清蓝牙播放,配合高清音源最好,DAC输出部分则直接采用电子管I/V方案,这样就可以弥补蓝牙的先天不足,亦是采用运放也比以往有所提高。所以不必刻意求古,并非一定CD才行。时代在进步,要用进步的思维去解决中间存在的落差。蓝牙再有损也可以轻松实现16位音频的传输,况且现在传输都是24位蓝牙。对于蓝牙传输过程中的消噪非常重要,其改善方法就是通过整形,平衡抗干扰,使传输达到能接受的数字信号,同时必须蓝牙单独供电,做好电源滤波处理。尽可能减少电源干扰。后续的模拟部分要动脑。所以奋斗一直在路上。

网友(2025-04-03):
信道再多,带宽再宽,速率再快,也架不住这一切的前提条件是:已经实施了有损压缩再传输。

网友(2023-05-20):
关于蓝牙的一点资料:
  蓝牙传输技术带宽对传输无损音质的音频信号有影响,蓝牙解码也会有影响,此外在无线传输会有丢包现象。
  此外,由于蓝牙传输技术会导致音频信号在传输时出现压缩,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到音质;
  从蓝牙的传输技术手段来看,蓝牙4.2的传输速率是1Mbps,蓝牙5与蓝牙4.2相比,理论传输速率提高了一倍,从1Mbps提高到2Mbps,这个传输速率相当于一般的MP3解析度来说是足够的,如果是传输无损和目前的HiRes音频显然就有点吃力,需要对数据压缩才能够实现有效的传输;蓝牙在实时处理音频时需要经过解码压缩再解码等一系列处理也会造成音质受损(数字音源-解码-蓝牙编码-无线传输-蓝牙解码-数模转换-功率放大-末端)。
  由于是无线传输,受到目前电磁环境比较复杂的影响,在传输的时候会出现丢包现象,对音质也会造成不同程度的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B:
CD和蓝牙传的0和1是不一样的,蓝牙的带宽有限,无法支持无损音频数据的实时传输,所以蓝牙传送的音频是 ...

我的探讨只是用CD来对比。同样CD也不是高清音源。蓝牙的0和1和CD的区别在于蓝牙里面包含了很多控制码和功能,可以实现对讲或者其他任务播报,而CD的是纯净的0和1音频。现在蓝牙按照CSR8675芯片来说。其输出BCK为2.8224M,LRCK为44.1K,音频为24位。而CD解码最常用的数字滤波SAA7220输出也是如此数据。那么是否证明蓝牙在解码提取出音频以后已经能够达到CD的编码要求。是否可以不输CD?如果谁说44.1K都不一样。那么请问蓝牙输出是多少?对于44.1K和音频内容的0和1有什么区别?不要道听途说纸上谈兵。要找到证据才行。现在的问题已经不是什么高不高清的问题。而是如何让蓝牙提取出的音频更加纯净以接近CD激光头读出的无干扰0和1。这个才是问题的关键。

网友(2025-03-31):
手机里面的无损音乐用蓝牙传给功放播放,音乐像隔了一层纱,不通透

网友(2023-05-18):
蓝牙仅仅是一种无线技术的选择而已,蓝牙的延迟等还是存在的,好的蓝牙也不如一根普通的音频传输线。

网友(2025-03-31):
我有个带同轴USB蓝牙输入的dac解码器同时用电脑主机无损同轴USB水果手机蓝牙播放同一首曲目还是同轴最好USB次之蓝牙的解析度稍微逊色点口水歌差别很小了现在也是蓝牙用的多方便毕竟大势所趋听朋友说的他使用的蓝牙接收解码设备价格过w效果好到CD机已经成为摆设。

网友(2023-05-18):
非也!只是真正好的几乎无损失的蓝牙设备,价格不菲。在目前来说只能说性价比太低!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敢苟同!蓝牙传输还需要后续的DAC支持,只是简单出声那肯定不尽人意。我的奋斗目标就是蓝牙不输CD。目前 ...

赞同你的观点----我的奋斗目标就是蓝牙不输CD!

蓝牙传输音频信号是高科技的东西, 替代了有线传输音频信号。

有弊有利!

我相信,总有一天,大家都会认同蓝牙传输音频信号的!

要重视蓝牙DC5V独立供电电源的质量!我买了个有DAC支持的蓝牙整机,500元左右,用传统的变压器整流滤波后DC5V供电,滤波电容1万微法再并联小容量的电解电容和薄膜电容,感觉蓝牙连接功放后,听音的效果感觉不错!

当然和用线材直接连接CD机,目前和蓝牙还是有区别的,相信没有几年,蓝牙就能做到【无损音频】传输!

网友:
蓝牙,误码率高,要通过算法纠错,传送速率低,这些都是问题
CD要提高转盘得能力,不是也是为了保持低得误码率嘛,
论速率的话,还是WIFI,这类得,传输速率更快
几代蓝牙标准过去了,蓝牙已经很好了
但是,蓝牙设计得目的在那放着呢,设计蓝牙得目的并不是高品质得传输音频
蓝牙指示满足一般消费级市场使用
开发蓝牙芯片得厂商,出货量大得,还是一般消费级市场。
专业场合,不会用蓝牙

网友:
家里一直没有什么蓝牙设备;

我就不相信,无线传比有线传更好!

再加上自己的东西够玩了,不买了。

年龄大了,懒得去交智商税。

网友:
现在市面上绝大多数那种百十来块钱的蓝牙设备,都用的是国产山寨芯片,那也就是听个响声而已,别谈什么音质了

网友:
巧了,前天我在发烧友群里面看到有烧友说蓝牙如何如何的好,我也就说了一句,我比较喜欢传统的音频线传输,这样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无损,因为我们玩的是电子管。结果对方攻击了好大一阵。说我只配开宝骏,永远体会不了开宝马的乐趣。我呵呵一笑,让他去吧。

网友C:
蓝牙最高音质格式是LDAC ,最理想的传输速率是990 kbps, CD是1.4M。  所以目前最好的蓝牙都是有损的,音质难如人意。

网友C:
至少目前的蓝牙还和无损有很大差距,不是靠啥极品DAC之类能解决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至少目前的蓝牙还和无损有很大差距,不是靠啥极品DAC之类能解决的。

你的理解有误区,并非需要极品DAC,即使普通DAC亦可解决。不管CD还是蓝牙。传输都是0和1,如果你说有2那我也赞同,避免口舌。既然是0和1同样的 16位不会巨大差异,而且蓝牙目前都是24位主流,高于CD的16位。只要是0和1。就会有办法做净化处理,做传输抗干扰处理。如果哪个人告诉你说数字信号也分好与坏。那么他就是属于相信数字信号里面有2的人。和2的人无需辩解。听他的即是了。如果相信数字只有0和1,那么就总有办法去改善和对齐,总有办法去净化和去干扰。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理解有误区,并非需要极品DAC,即使普通DAC亦可解决。不管CD还是蓝牙。传输都是0和1,如果你说有2那 ...

16位还是24位不能脱离信息量来讲,
蓝牙格式的发展是不断提升传输比特率的过程,目前最高是LDAC,990KHz.
按你的意思,提升波特率干嘛?直接AAC 128kbps  96kh,32位采样就完事了

网友D:
蓝牙传输音频不是问题,问题是DA转换是问题。音质好的DAC价格都不便宜。

网友:
目前正规的蓝牙模块,性能也不差了。随随便便输入输出音频都能做到0.00几%的失真。不知那个其他高级的系统能听出明显的差别。

网友:
现在的5.0版本蓝牙已经能满足听音要求了,我在实际扩音中使用发现已经和信号线直连无差别,很难分辨

网友(2025-04-01):
引用 网友A:
你的理解有误区,并非需要极品DAC,即使普通DAC亦可解决。不管CD还是蓝牙。传输都是0和1,如果你说有2那 ...

蓝牙音质不好的问题主要在于发射和接收过程采用了有损压缩算法,
就像MP3也是数字保存和传输,都是0和1,但是会舍信号中的一部分细节,从而导致了音质下降。
不过就像320K的MP3一样,有相当大的一部分人是听不出区别的。这部分人就会认为蓝牙很先进。

但是最好的蓝牙传输跟有线传输比起来仍然会差很多,蓝牙传输的最主要特点是方便,而不是音质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蓝牙最高音质格式是LDAC ,最理想的传输速率是990 kbps, CD是1.4M。  所以目前最好的蓝牙都是有损的,音质 ...

因为他们不明白,索尼的LDAC本质是有损压缩传输协议,但是比AAC好一些,
LDAC的音质水平相当于320K的MP3音质,有相当大的一部分人是听不出区别的,
这一部分人就会认为蓝牙音质很好,使用又方便,确实索尼针对也就是这些人。

网友:
引用 网友D:
蓝牙传输音频不是问题,问题是DA转换是问题。音质好的DAC价格都不便宜。

错,本质原因就是因为蓝牙传输协议是有损压缩协议。

网友:
99买了一个品牌蓝牙。用了一次,吃灰了

网友:
蓝牙标准支持多信道,最高79个,低功耗40个,但是,任意时刻只有一两个信道在工作,无疑限制了带宽。WIFI6最新标准可以有多个信道同时传输,所以带宽可以做到很高很高。如果蓝牙硬件能够充分利用多信道同时传输数据,带宽做到20M以上是完全可行的。关键在于硬件的设计上。
LDAC蓝牙也仅使用了3个信道传输数据,这就是带宽只有990kbps的主要原因。如有有能力,可以自己设计蓝牙收发硬件电路,充分释放多信道的威力,可以做到低延迟高速率。
---------------------------------------------------------------------------------------
蓝牙一般只有一个天线,理论上最多也就只能支持3~4个信道同时工作而不会有影响,要想使用多信道,得像WIFI路由器一样配置多天线,所以从硬件源头改变才能解决提高带宽和速率的问题。

网友:
到目前为止,已经上市的蓝牙技术,还没有真正达到无损的音质。

网友:
是因为带宽不够才采用的有损压缩,而不是因为用了压缩才使用低带宽,这是有区别的.
27#图片列出的音频蓝牙传输协议,是在硬件带宽无法提升的情况下,采用的妥协办法,是软件协议层面的.
硬件上蓝牙只配一个天线,就决定了它的物理传输带宽上限已经定死了.除非提高载波频率例如采用5GHz或更高 的频率定义一个"绿牙"、"红牙"标准才能继续提高传输带宽.

网友:
在不提升载频的情况下,限制蓝牙提升带宽的主要因素是小型化的要求,小型化没办法使用多天线,多天线对安装距离要求,太近了天线之间容易发生相关性干扰。未来蓝牙标准会不会采用类似WIFI的MIMO技术提升数据吞吐量,是解决带宽的关键。现在蓝牙发展到了6.0,也没改变信道分时复用的事实,仅仅在多信道的更多用法上有点改变。现在也有WIFI音频传输器,带宽是蓝牙的几十几百倍,是更理想的音频传输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