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调谐矿石收音机响了【实验四】

楼主(2023-05-18):
强信号下,一幅中阻耳机,一只2AK12二极管组成的最简易收音机,无天地线接收响了。

垃圾盒里找耳机 检波管

中阻耳机 2AK12二极管

耳机焊上连线

无调谐矿石收音机

无天地线接收

网友:
一看就是一个资深无线电玩家,非常好,照片拍的非常清晰。

网友:
恭喜恭喜,矿石机制作乐趣无穷!!

网友A:
你那里信号很强啊,这个电路可不可以看做耳机及导线接收到电磁波,经2AK12整流后推动微安表指针偏转。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那里信号很强啊,这个电路可不可以看做耳机及导线接收到电磁波,经2AK12整流后推动微安表指针偏转。

我们应该是同龄人。

网友:
恭喜恭喜

网友:
见过最简单的收音机了,

网友:
离发射塔很近吧。

网友(2023-06-26):
耳机能听什么台

网友:
不错,收音机还能这样做…………

网友:
万用表不错,耳机线做天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