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5买的电脑值不值。

楼主(2023-05-19):
又去收破烂的地方淘了个电脑,用了65元,不知道值不值。屏幕没破,是铝合金外壳,外壳边角有磕碰。不开机,没有电源。想打开机器把电池充下电,也找不到笔记本电池在哪里。

网友:
挺好,值。可做一个文件服务器,或是工作使用。

网友:
我现在还有分,加40分祝贺一下收了破烂儿!

实话实说,您的这台笔记本电脑就是白给我,我也不要!

网友:
        要是能开机就值了,电池在下面,如果能充上电就能用了。

网友:
找个电源插上开机试试

网友:
d壳那面看下,没有的话要拆掉d壳才能看到电池

网友:
不开机笔记本收破烂一般给20元,

网友:
不赔,好的也不赚啥我的I7大本都在那吃灰呢

楼主:
找了个19v的笔记本电源,接上去能开机。要密码怎么办?怎么就能开了机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找了个19v的笔记本电源,接上去能开机。要密码怎么办?怎么就能开了机了。

很多PE带修改密码的功能
网上一搜大把

网友:
引用 楼主:
找了个19v的笔记本电源,接上去能开机。要密码怎么办?怎么就能开了机了。

搞个优盘pe破解或者直接重装吧

网友:
能正常开机就好,用U盘重装一下系统就好!

网友:
这个笔记本电脑都淘汰了,电子垃圾了。

网友:
笔记本系统密码很好办,随便找个PE工具就破解了。只要BIOS没加开机密码都好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