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都是什么二极管,不同色环含义是什么呢

楼主(2023-05-19):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高速开关高压二级管

网友:
型号都看不到,只有大神才知道是什么管子了。色环标记负极。

网友A:
在正向电流1A左右的条件下测Vf,0.7V左右的是普通整流,1V以上的是快恢复或超快恢复,0.5V以下的是肖特基

网友:
是高频整流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正向电流1A左右的条件下测Vf,0.7V左右的是普通整流,1V以上的是快恢复或超快恢复,0.5V以下的是肖特基

过去我也十分疑惑。而且也有不少这类二极管!谢谢你的指点。有机会区别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正向电流1A左右的条件下测Vf,0.7V左右的是普通整流,1V以上的是快恢复或超快恢复,0.5V以下的是肖特基

就是说测二极管1A时的压降吗?

网友:
橄榄球状的那种是快恢复二极管

网友:
是的。
当然,被测二极管的而定通态电流要大于1A,例如楼主照片中这些。

网友:
对于同种材料的二极管,同样的压降,不同功率的产品通过的电流是不一样的,或者说,通过同样的直流电流,不同功率的产品压降是不一样的。这实际上取决于芯片的PN结面积;pn结面积愈大,同样的电流下压降会愈低。通常pn结特性+材料的电阻率,导致二极管以每10倍电流增加(60~120)mV的比例增加正向压降。这个规律在不同材料的二极管中都是相同或相近的,但由此判断二极管的种类却很不可靠。

网友:
色环的整流管不错压降比较小,正常的话小于0.65V,我还存有几个蓝色的,耐压200V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