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放问题

楼主(2023-05-19):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试着分析一下,供参考:

网友:
连最基本的都不会就别搞了,这个板子又小还带高压,一不小心触电了就完蛋了

网友:
所有的晶体管分立器件功放与集成块功放,都是在直流电模式下工作的!你只要找一下板子上的整流部份即可找到220伏的接口。

网友:
如果确定是交流220V输入,那就找整流桥和高压电容,根据线路就能找到电源输入口
音频输入口一般在音量电位器之前,有的有一级前置放大,有的没有,根据信号通路查吧

网友:
红圈那里是不是有一个方向如图所示的二极管?

网友:
这半边应该是高压部分,

这2个点应该是220v接入点。仅供参考。

网友:
楼主,可见你的基础很一般,以下仅参考...............

网友:
我看是这两个

网友:
   大体是这样的,因为开关下面的元件看不清

网友:
220V危险,如果电工基础不扎实,不建议弄。
直接在电路板上最大个头的电容上接直流电。

网友:
参照上面的板子,按照元件的走向梳理一下就清楚啦!

网友:
论坛热心大神太多了,点赞!